一个流水灯 灯不亮

楼主(2016-12-05):
大家看看是哪里出问题了

楼主:
P0口读数p1口输出

网友A:
while(1)里把for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while(1)里把for去掉!

没有用  你试了吗  我试了没用

楼主:
大家改的时候实际仿真一下

网友B:
while放在程序最后,while(1)即可;

网友B:
你也可以试试这个程序。
#include<reg52.h>
void delay();
int aa[]={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int k;
void main()
{
        while(1)
                {
                        for(k=0;k<8;k++)
                        {
              P1=aa[k];
                    delay();
                          P1=aa[k];
                          delay();
                        }
          }
}
void delay()
{
        int i,j;
        for(i=100;i>0;i--)
         for(j=30;j>0;j--);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也可以试试这个程序。
#include
void delay();

这个不是程序的问题

楼主:
你不要只找程序的问题 必须实际仿真

网友C:
楼主你做的是实物嘛?我刚刚用proteus仿真了一下,流水灯程序没问题的。

网友D:
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做的是实物嘛?我刚刚用proteus仿真了一下,流水灯程序没问题的。

首先非常感谢  我也用的是protues 8  你用的protues能不能给我发下  我怀疑我的软件有问题  不过你把我的电路图改了 是为啥

网友E:
检查IO口设置没

楼主:
麻烦你不要乱回复  这有什么意思  只是浪费生命罢了   还不如去死

楼主:
引用 楼主:
P0口读数p1口输出

麻烦大家认真看看  不要水 只是浪费时间 永远都学不到东西 永远

网友F:
没有焊好吧

网友G:
灯不亮 有几个原因 灯有问题  程序有问题  还有就是焊接的时候没有焊连接  还有就是单片机的引脚的问题

网友H: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 a;
uchar i;
uchar temp;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 = z; x > 0; x--)
                for(y = 120; y > 0 ; y--);
}

void main()
{
        temp =0xfe ;
        P1 = temp;
        while(1)
        {
                for(i = 0; i < 8; i++)
                {
                        P1 = temp;
                        temp = _cror_(temp,1);
                        delay(200);
                }
        }
}

网友I:
引用 楼主:
P0口读数p1口输出

可用万用表检测电路是否有问题

网友J:
软件没啥问题,可以去检测一下硬件

网友K:
建议先仿真一下,然后实物测试

网友L:
for 语句去掉

网友L:
for 语句去掉#include<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temp; void delay(uint); void main() {           temp=0xfe;           P2=temp;           while(1)         {                 temp=_crol_(temp,1);                 delay(600);                 P2=temp;         } } void delay(int z) {         uint x,y;         for(x=100;x>0;x--)           for(y=z;y>0;y--); }

楼主:
结贴了  什么问题都没有只是我的protues没有安装破解好

网友M:
我已经试过你的程序了 可以的  一个流水灯不都不亮可能是你的数码管段选口芯片下面的那两个引脚连接错了  把那个小帽换一下位置就会亮了

网友N:
学到了不少

网友O:
灯正常吗

网友P:
啥流水灯??

网友Q:
程序问题吧

网友Q:
程序不对

网友R:
检查下 电路 有没有虚焊  或者LED有没有被烧

网友S:
是不是灯坏了

网友T:
程序没问题,检测硬件

网友U:
小白遇到同样问题,感谢各位大神分享经验

网友V:
如果大家模拟都可以亮的话,就可能是硬件问题,是否接的是程序里的口线,是否有电源,是否有上拉等。

网友W:
请楼主分享一下仿真软件

网友W:
亲测可以用

网友X(2018-04-11):
引用 楼主:
结贴了  什么问题都没有只是我的protues没有安装破解好

楼主我碰到一样的问题,也是proteus8,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X:
我的目的的是8个挨个点亮流水灯,但是居然有一个灯不亮,其他七个正常循环点亮,后来我删掉串联的电阻再调出电阻重新接上,又神奇的正常循环都点亮了,不知所措

网友Y:
io设置输出模式

网友Z:
还是批代码直接贴出来好讨论些。

网友AA:
#include<reg52.h>
void delay();
int aa[]={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int k;
void main()
{
        while(1)
                {
                        for(k=0;k<8;k++)
                        {
              P1=aa[k];
                    delay();
                          P1=aa[k];
                          delay();
                        }
          }
}
void delay()
{
        int i,j;
        for(i=100;i>0;i--)
         for(j=30;j>0;j--);
}

网友AB:
你看一下你的开发板LED接的是哪排io口有可能是P2

网友AC:
灯坏了 换一个试试看

网友AD:
把AT89C52改成at89c51看看

网友AE:
你看看你的原理图,led对应哪个口。你的程序在我的单片机上能够实现。

网友AF:
我试了 没问题啊 是不是没接上

网友AG:
你确定你编译了吗,左移函数写错了crol

网友AH:
口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