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控制洗衣机

楼主(2016-12-05):
各位大佬们,用单片机控制洗衣机是不是很难

网友A:
只要用心也没什么难的,这段时间我自己写了个程序,刚调试好,还没往洗衣机上测试。是普通双缸洗衣机上用的,写的很初级,就是一些逻辑的判断,数学运算没涉及到也不太懂,但这对我没什么影响,我只是业余爱好,你要想靠这个吃饭就另当别论了。

网友B:
普通双缸洗衣机 功能很简单吧  主要一个定时功能 ,用继电器 控制电机 正转  和 反转吧 。还可以 买连个 全自动洗衣进用的 进水  排水电磁阀  控制 进水 和排水 。

网友C:
写个程序 应该还行

网友D:
还行吧 不是很难

网友E:
写进去之前,是不是要把原程序读出来???

网友F:
看你有没有心去做,只要努力

网友G:
自己diy个模拟洗衣机的程序,不是很难,如果是做工程,那说法可就多了

网友C:
选个89单片机 写程序模拟一下 不难的

网友H:
得看你用什么型号的单片机了

网友I:
不难不难,得有一定的思路

网友J:
不好控制,外接复杂

网友K(2017-06-09):
电机模块要控制好

网友L:
需要注意的是运动执行器是用指示灯模拟,水位用开关模拟,还要求水位设置不少于高、中、低三档,洗衣时间在3——12分钟范围内可调所以大概就要用到6个发光二极管和8个复位按键,因此就要对整个流程控制的逻辑顺序有个很好的设计。对于程序的编写可以采用单片机或PLC,而对于这样一个简单的小程序就采用单片机即可。

网友M(2017-12-05):
1楼的大佬能不能帮助下。。。

网友N:
并不是特别难啊,简单的正反转和定时,给水排水是很容易实现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N:
并不是特别难啊,简单的正反转和定时,给水排水是很容易实现的。

您有空帮帮我弄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