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2电子时钟带温度显示单片机源码

楼主(2016-12-05):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延时公用程序
{
unsigned char i;
while(x--)
    {
    for(i=0;i<125;i++);
    }
}

/********************DS1302部分程序*************************/
sbit sclk=P3^1;
sbit rst=P3^0;
sbit io=P3^2;  //DS1302三个管脚定义
unsigned char time[7]={16,2,12,5,14,28,00};//年周月日时分秒 有符号

uchar write_add[7]={0x8c,0x8a,0x88,0x86,0x84,0x82,0x80};//DS1302写时间寄存器地址
uchar read_add[7]={0x8d,0x8b,0x89,0x87,0x85,0x83,0x81};//读
void write_ds1302_byte(uchar dat) //DS1302写字节函数
{
        uchar i;
        for(i=0;i<8;i++)
        {
                sclk=0;                           //下降沿数据有效
                io=dat&0x01;
                dat=dat>>1;
                sclk=1;
        }
}
void write_ds1302(uchar add,uchar dat)
{
        rst=0;
        _nop_();
        sclk=0;
        _nop_();
        rst=1;
        _nop_();
        write_ds1302_byte(add);
        write_ds1302_byte(dat);        //发送地址后立即发送数据,没有停顿
        rst=0;
        _nop_();
        sclk=1;
        io=1;
}
uchar read_ds1302(uchar add)
{
        uchar i,dat=0;
        rst=0;
        _nop_();
        sclk=0;
        _nop_();
        rst=1;
        _nop_();
        write_ds1302_byte(add);        //发送地址后DS1302立即送出数据
        for(i=0;i<8;i++)
        {
                dat=dat>>1;
                sclk=0;
                if(io)
                        dat=dat|0x80;
                sclk=1;
        }
        rst=0;
        _nop_();
        sclk=0;
        _nop_();
        sclk=1;
        io=1;

        return dat;
}
void ds1302_init()
{
        uchar i,j;
        for(i=0;i<7;i++)
        {
                j=time[i]/10;
                time[i]=time[i]%10;
                time[i]=time[i]+j*16;          //转换为BCD码
        }
        write_ds1302(0x8e,0x00);//去除写保护
        for(i=0;i<7;i++)
        {
                write_ds1302(write_add[i],time[i]);
        }
    write_ds1302(0x8e,0x80);//加写保护
}
void ds1302_set_time(uchar add,uchar dat) //设置DS1302时间
{
        uchar i;
        i=dat/10;
        dat%=10;
        dat=dat+i*16;           //转换十进制为BCD码
        write_ds1302(0x8e,0x00);
        write_ds1302(add,dat);
    write_ds1302(0x8e,0x80);
}
void read_time()        //读时间
{
        uchar i;
        for(i=0;i<8;i++)
        {
                time[i]=read_ds1302(read_add[i]);
                time[i]=time[i]/16*10+time[i]%16;//转换BCD码为十进制
        }
}

/***********************DS18B20程序********************************/
sbit DQ=P3^6;  //DS18B20数据端
unsigned int temperature=0;//温度
unsigned char fuhao=0;//温度的正负符号

void delay_18B20(unsigned int i)
{
while(i--);
}
/**********ds18b20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_DS18B20(void)
{
unsigned char x=0;
DQ = 1;          //DQ复位
delay_18B20(2); //稍做延时
DQ = 0;          //单片机将DQ拉低
delay_18B20(60); //精确延时 大于 480us
DQ = 1;          //拉高总线
delay_18B20(2);
x=DQ;            //稍做延时后 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 x=1则初始化失败
delay_18B20(15);
}
/***********ds18b20读一个字节**************/
unsigned char ReadOneChar(void)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 = 0;
for (i=8;i>0;i--)
{
    DQ = 0; // 给脉冲信号
    dat>>=1;
    DQ = 1; // 给脉冲信号
    if(DQ)
    dat |=0x80;
    delay_18B20(4);
}
   return(dat);
}
/*************ds18b20写一个字节****************/
void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0;
   for (i=8; i>0; i--)
   {
    DQ = 0;
    DQ = dat&0x01;
    delay_18B20(2);
    DQ = 1;
    dat>>=1;
  }
}

void ReadTemperature(void)
{unsigned char readdata[2]={0,0};
fuhao=0;
temperature=0;
delay_18B20(40);       // this message is very important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 启动温度转换
delay_18B20(40);       // this message is wery important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等(共可读9个寄存器) 前两个就是温度
delay_18B20(40);
readdata[0]=ReadOneChar();    //读取温度值低位
readdata[1]=ReadOneChar();      //读取温度值高位

if (readdata[1]>127)
       {readdata[0]^=0xff;//求补码
        readdata[1]^=0xff;
        fuhao=1;//符号为“-”
       }

temperature =readdata[1]*256+readdata[0] ;
temperature =temperature*0.625+0.5 ;//放大了10倍
}

/**********************LCD程序******************************/
#define LCD_DATA P1
sbit LCD_RS = P0^0;
sbit LCD_RW = P0^1;
sbit LCD_EN = P0^2;
unsigned char disbuff0[16]={'D',':',' ',
' ',' ',' ',' ',' ',' ',' ',' ',' ',' ',' ',' ',};//LCD第一行显示日期
unsigned char disbuff1[16]={'T',':',' ',
' ',' ',' ',' ',' ',' ',' ',' ',' ',' ',' ',' ',};//LCD第二行显示温度

void    Delay20ms() ;
void         LCD_WriteDat(unsigned char lcd_dat);
void         LCD_WriteCmd(unsigned char lcd_cmd);
unsigned char         LCD_ReadStatus(void);
void         LCD_Goto(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void    LCD_Display(unsigned char row,unsigned char *str);

void Delay20ms()   //粗略延时;
{
  unsigned int tmp = 50000;
  while(tmp--);
  }

void         LCD_Init(void)
{
        Delay20ms();
        /*************************************************
         功能设置:        DB5=1;DB6...=0;
                                                         DB4=1:8位接口; 0:4位接口;
                                                         DB3=1:双行显示;0:单行显示;
                                                         DB3=1:5×10点阵;0:5×7点阵;
        *************************************************/
  LCD_WriteCmd(0x38);        //8位机接口、双行显示、5×7字符点阵;
        /*************************************************
          显示控制:DB3=1;DB4...=0;
                                                  DB2=1:开启显示;0:关闭LCD显示;
                                                  DB1=1:显示光标;0:光标隐藏;
                                                  DB0=1:光标闪烁;0:光标闪烁关闭;
        *************************************************/
        LCD_WriteCmd(0x0c);        //显示开启、光标不显示也不闪烁;
        /*************************************************
          清屏指令:DB0=1;DB1...=0;
        *************************************************/
        LCD_WriteCmd(0x01);        //清屏;
        /****************************************************************
          访问模式:DB2=1;DB3...=0;
                                                  DB1=1:对内部Ram读写后AC自增,否则自减;
                                                  DB0=1:与DB1设置有关,对DD RAM写时同时整屏移动1位;
        *****************************************************************/
        LCD_WriteCmd(0x06);        //光标右移一位、整屏不移动;

  LCD_Goto(0,0);
        }
void         LCD_WriteDat(unsigned char lcd_dat)
{
        unsigned char tmp;
        tmp = LCD_ReadStatus();                //读状态;
        while((tmp & 0x80))                        //是否忙 ?
                {
                        tmp = LCD_ReadStatus();
                        }

        LCD_RS = 1;
        LCD_RW = 0;
        LCD_DATA = lcd_dat;
        _nop_();
        LCD_EN = 0;
        _nop_();
        _nop_();
        LCD_EN = 1;

        }
void         LCD_WriteCmd(unsigned char lcd_cmd)
{
        unsigned char tmp;
        tmp = LCD_ReadStatus();
        while((tmp & 0x80))
        {
                tmp = LCD_ReadStatus();
                }

        LCD_RS = 0;
        LCD_RW = 0;
        LCD_DATA = lcd_cmd;
        _nop_();
        LCD_EN = 0;
        _nop_();
        _nop_();
        LCD_EN = 1;
        }
unsigned char         LCD_ReadStatus(void)
{
        unsigned char tmp;
        #if 0
        LCD_RS = 0;
        LCD_RW = 1;
        LCD_EN = 1;
        tmp = LCD_DATA;
        LCD_EN = 0;
        #endif
        LCD_DATA = 0xff;
        LCD_RS = 0;
        LCD_RW = 1;
        LCD_EN = 0;
        _nop_();
        _nop_();
        LCD_EN = 1;
        tmp = LCD_DATA;
        return tmp;
        }
void         LCD_Goto(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
        unsigned char tmp;
        if(y)                                //若是第二行;
                {
                        tmp = 0xc0 + x;
                        LCD_WriteCmd(tmp);
                        }
        else
                {
                        tmp = 0x80 + x;
                        LCD_WriteCmd(tmp);
                        }
        }

void LCD_Display(unsigned char row,unsigned char *str)
{
        if(row)
                {
                        LCD_Goto(0,1);
                        }
  else
          {
                  LCD_Goto(0,0);
                  }
  while(*str != '\0')
  {
          LCD_WriteDat(*str++);
          }
        }
/*************************按键处理程序********************************/
uchar hour=0;uchar minute=0;uchar year=0;uchar month=0;uchar date=0;//时间设定
uchar alarm_hour=0;uchar alarm_minute=0;//闹钟设定时间
bit   at_flag;//闹钟开关标志
void key()
{uchar key1=0;uchar key2=0;
key1=P0;key1=key1>>3;
delay(75);
key2=P0;key2=key2>>3;
if (key1==key2 && key1!=0x1f)
    {switch (key1)
            {case 0x1e://闹钟分设置键
                       {while(1)
                             {disbuff0[11]='_';disbuff0[12]='_';//显示时
                             delay(75);LCD_Display(0,disbuff0);//LCD第一行显示
                             disbuff0[11]=alarm_hour/10+'0';disbuff0[12]=alarm_hour%10+'0';//显示时
                                  delay(75);LCD_Display(0,disbuff0);//LCD第一行显示
                             key1=0;key1=P0;key1=key1>>3;
                             if (key1==0x1b)//加
                                 {if (alarm_hour<23)
                                   {alarm_hour++;}
                                    else
                                       {alarm_hour=0;}
                                }
                             if (key1==0x17)//确定
                                {break;}
                             }
                       }
             case 0x1d://闹钟分设置键
                         {while(1)
                                            {disbuff0[14]='_';disbuff0[15]='_';//显示时
                                             delay(75);LCD_Display(0,disbuff0);//LCD第一行显示
                                             disbuff0[14]=alarm_minute/10+'0';disbuff0[15]=alarm_minute%10+'0';//显示时
                                             delay(75);LCD_Display(0,disbuff0);//LCD第一行显示
                                             key1=0;key1=P0;key1=key1>>3;
                                             if (key1==0x1b)//加
                                                {if (alarm_minute<59)
                                                    {alarm_minute++;}
                                                    else
                                                        {alarm_minute=0;}
                                                }
                                             if (key1==0x17)//确定
                                                {break;}
                                             }
                         }
             case 0x0f://闹钟开关键
                       {at_flag=!at_flag;
                       }
             default : break;
            }
     }

}

/****************蜂鸣器程序**********************/
sbit speaker=P3^7;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这里输出波形
{TH0=254;//频率为1600hz时计时器初值
TL0=200;
speaker=!speaker;
}

/********************主程序********************/
void main()
{
ds1302_init();//初始化1302
LCD_Init();//初始化LCD
/*计时器0设置*/
TMOD=0x11;//定时器1、2工作于方式1
TH0=254;//频率为1600hz时计时器初值
TL0=200;
ET0=1;
EA=0;//关闭总中断
speaker=0;
//显示welcome to BJTU
disbuff0[0]=' ';disbuff0[1]=' ';disbuff0[2]='W';disbuff0[3]='e';disbuff0[4]='l';disbuff0[5]='c';disbuff0[6]='o';disbuff0[7]='m';
disbuff0[8]='e';disbuff0[9]=' ';disbuff0[10]=' ';disbuff0[11]='t';disbuff0[12]='o';disbuff0[13]=' ';disbuff0[14]=' ';disbuff0[15]=' ';
disbuff1[0]=' ';disbuff1[1]=' ';disbuff1[6]='Y';disbuff1[7]='O';disbuff1[8]='N';disbuff1[9]='K';disbuff1[10]='0';
LCD_Display(0,disbuff0);//LCD第一行显示
LCD_Display(1,disbuff1);//LCD第二行显示
delay(5000);
disbuff0[0]='D';disbuff0[1]=':';disbuff0[2]=' ';disbuff0[3]=' ';disbuff0[4]=' ';disbuff0[5]=' ';disbuff0[6]=' ';disbuff0[7]=' ';
disbuff0[8]=' ';disbuff0[11]=' ';disbuff0[12]=' ';
disbuff1[0]='T';disbuff1[1]=':';disbuff1[7]=' ';disbuff1[8]=' ';disbuff1[9]=' ';disbuff1[10]=' ';
while(1)
     {read_time();//获取时间
      year=time[0];//计算年
      month=time[2];//计算月
      date=time[3];//计算日
      hour=time[4];//计算时
      minute=time[5];//计算分

      disbuff0[2]=year/10+'0';disbuff0[3]=year%10+'0';//显示年
      disbuff0[4]='-';disbuff0[5]= month/10+'0';disbuff0[6]= month%10+'0';//显示月
      disbuff0[7]='-';disbuff0[8]= date/10+'0';disbuff0[9]= date%10+'0';//显示日
      disbuff0[10]=' ';disbuff0[11]=hour/10+'0';disbuff0[12]=hour%10+'0';//显示时
      disbuff0[13]=':';disbuff0[14]=minute/10+'0';disbuff0[15]=minute%10+'0';//显示分
      ReadTemperature();//获取温度
      if (fuhao)
          {disbuff1[2]='-';}
          else
             {disbuff1[2]='+';}
      disbuff1[3]=((temperature/1000)%10)+'0';disbuff1[4]=((temperature/100)%10)+'0';disbuff1[5]=((temperature/10)%10)+'0';
      disbuff1[6]='.';disbuff1[7]=((temperature)%10)+'0';disbuff1[8]='C';
      if (at_flag)//显示闹钟开关
                            {disbuff1[10]='A';disbuff1[11]='_';disbuff1[12]='O';disbuff1[13]='N';disbuff1[14]=' ';}
                            else
                               {disbuff1[10]='A';disbuff1[11]='_';disbuff1[12]='O';disbuff1[13]='F';disbuff1[14]='F';}
      key();//按键处理程序
      if (alarm_minute==minute && alarm_hour==hour && at_flag)
          {EA=1;TR0=1;}
         else
            {EA=0;TR0=0;speaker=0;}
      LCD_Display(0,disbuff0);//LCD第一行显示
      LCD_Display(1,disbuff1);//LCD第二行显示
     }
}

网友A(2018-08-21):
我改了接口在学习板上做了 时间光标不闪 按键我看不懂接哪几个管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