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A/D转换器检测并显示直流电压的硬件电路设计

楼主:
实现利用A/D转换器检测并显示直流电压的硬件电路设计和程序设计,要求初始设置AD转换值上限和下限(可设上限为3.5V,下限为1.5V度),并且在超过上限时使电机进行正转,低于下限时电机进行反转,并显示电机转速,在限内电机停止转动,另外利用键盘可设置改变上下限值,显示区域要求显示电机转速、AD转换结果、上下限调整时数据;  ad转换器用到的是adc0809,现在不会写程序,有没有相关的程序借鉴一下,谢谢

网友A(2018-08-12):
引用 网友B:
相关的程序借鉴一下
实例81  ADC0808中断方式A-D(ALE输出CLK)
先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

该实验资料的hex文件仿真有效但没有源程序,使用书上详细源程序编译产生目标程序仿真是8088不工作,不知有没有办法解决?

网友B(2016-12-05):
实例84  ADC0808并行A-D(虚拟CLK)

实例84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单片机实验实训100例》 ISBN978-7-5124-1603-1,北航社出版.《单片机原理与控制技术——双解汇编和C51》第3ISBN 978-7-111-42393-5机械工业出版社.80C51单片机实用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高等教育出版社ISBN 978-7-04-044532-9.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B:
相关的程序借鉴一下
实例81 ADC0808中断方式A-DALE输出CLK

实例81 ADC0808A-D( ALE输出CLK,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单片机实验实训100例》 ISBN 978-7-5124-1603-1,北航社出版.《单片机原理与控制技术——双解汇编和C51》第3ISBN 978-7-111-42393-5机械工业出版社.80C51单片机实用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高等教育出版社ISBN 978-7-04-044532-9.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