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一个简单的51数码管显示仿真

楼主:
Protues仿真的51单片机控制8个数码管进行显示

8数码管仿真

网友A(2016-12-05):
楼主的源码: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DTData=P2^6;
sbit DTCtrl=P2^7;
//共阴管8根数据线,8个管
//高电平控制管子的选择,低电平控制亮灭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0x40};
uchar code position[]={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0xff};
void delayms(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

void dtshow(uchar digit,uchar dat)
{
        uchar dat1=dat;
        P0=0;
        P0=position[digit];
        DTCtrl=1;
        DTCtrl=0;

        P0=0x0;
        P0=table[dat1];
        DTData=1;
        DTData=0;
        DTData=0;
        delayms(1);
}

void dtshowstring(uchar datstring[])
{
        uchar k=8;
        uchar temp;
        for(k=0;k<8;k++)
        {
                temp=datstring[k];
                dtshow(k,temp);
                delayms(1);
        }
}
void main()
{
        uchar num=0;
        uint tnum=0;
        uchar numstring[]={1,2,16,4,5,16,7,8,9,3};
        while(1)
        {
                for(tnum=50;tnum>0;tnum--)
                {
                        for(num=0;num<8;num++)
                        {
                                dtshowstring(numstring);
                        }
                }
                delayms(50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