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求助帮我看下程序

楼主(2016-12-05):
void main()
{
        bit ACK_flag=0;
        I2C_init();
        I2C_start();
        I2C_send_byte(AT24C02_ADDR+0);
        if(!Test_ACK())
        {
           ACK_flag=1;
        }
    I2C_send_byte(8);
        if(!Test_ACK())
        {
           ACK_flag=1;
        }
        I2C_send_byte(0xfe);
        if(!Test_ACK())
        {
           ACK_flag=1;
        }
        I2C_stop();
        delayms(10);
        I2C_start();
    I2C_send_byte(AT24C02_ADDR+0);
        if(!Test_ACK())
        {
           ACK_flag=1;
        }
        I2C_send_byte(8);
        if(!Test_ACK())
        {
           ACK_flag=1;
        }
        Master_ACK(0);
    I2C_send_byte(AT24C02_ADDR+1);
        if(!Test_ACK())
        {
           ACK_flag=1;
        }
        P1=I2C_read_byte();
        Master_ACK(0);
        I2C_stop();
        if(ACK_flag)
        {
           P1=0;
        }
        while(1);
}
在这段程序中
这句I2C_send_byte(AT24C02_ADDR+0);总是KEil报错
求帮助检查检查

网友A:
I2C_send_byte这个函数都不贴出来,谁帮你看??

网友B:
看不懂,才学了c.

网友C:
引用 网友A:
I2C_send_byte这个函数都不贴出来,谁帮你看??

我觉得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I2C_send_byte这个函数都不贴出来,谁帮你看??

void I2C_send_byte(uchar byte)
{
         uchar i;
         for(i=0;i<8;i++)
         {
                  SCL = 0;
                 if(byte & 0x80)
                 {
                         SDA = 1;
                        _nop_();
                 }
                  else
                 {
                         SDA = 0;
                        _nop_();
                 }
                 SCL = 1;
                 _nop_();
                 byte<<=1;
         }
         SCL=0;
         _nop_();
         SDA=1;
         _nop_();
}

不好意思啊,忘了。

楼主: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SDA=P2^0;
sbit SCL=P2^1;

void delay()
{
  ;;
}

void delayms(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4;j>0;j--);
}

void I2C_init()
{
   SDA=1;
   delay();
   SCL=1;
   delay();
}
void I2C_start()
{
     SCL=1;
         delay();
         SDA=1;
         delay();
         SDA=0;
         delay();
}

void I2C_stop()
{
   SDA=0;
   delay();
   SCL=1;
   delay();
   SDA=1;
   delay();
}

/*当主机接收数据时,接收完成时主机需要告诉从机数据已经发送完成发送非应答*/
/*void Master_ACK(bit i)
{
   SCL=0;                 //允许数据变化
   _nop_();
   if(i)
   {
       SDA=0;
   }
   else
   {
      SDA=1;
   }
   _nop_();
   SCL=1;                   //为1时读走数据
   _nop_();
   SCL=0;                   //应答后将时钟线拉低为了能将数据读走
   _nop_();
   SDA=1;                   //释放总线
   _nop_();
}

/*主机发送数据时检测从机是否应答*/
/*bit Test_ACK()
{
   SCL=1;
   delay_5us();
   if(SDA)
    {
          SCL=0;
          _nop_();                   //由时序图可以看出
          I2C_stop();           //当从机不能接受该数据时,主机终止该信号的发送
          return(0);           //给主机返回一个零表示未应答
        }
        else
        {
            SCL=0;
                _nop_();                   //由时序图可以看出
                return(1);           //当从机能接受该数据时返回一个1告诉主机可以发送数据
        }
}        */
void respons()
{
  uchar i=0;
  SCL=1;
  delay();
  while((SDA==1)&&(i<255))
   i++;
   SCL=0;
   delay();
}
void I2C_send_byte(uchar byte)
{
    uchar i;
        for(i=0;i<8;i++)
        {
                  SCL=0;                           //如果放外面当一次for循环结束后时钟线等于1那么下一次数据无法输入
              delay();
          if(byte&0x80)                   //当dat&0x80等于1证明第一位为1,当等于0时证明第一位为0,令数据线为0或1读走数据
          {
             SDA=1;
                 delay();
          }
          else
          {
             SDA=0;
                 delay();
          }
          SCL=1;
          delay();
          byte<<=1;
        }
        SCL=0;                          //拉低时钟总线允许
        delay();
        SDA=1;
        delay();
}

uchar I2C_read_byte()
{
   uchar dat,i;
        SCL=0;
        delay();
        SDA=1;
        delay();
   for(i=0;i<8;i++)
   {
      SCL=1;
          delay();
         if(SDA)
         {
          dat=dat|0x01;
         }
         else
         {
            dat=dat&0xfe;
         }
          delay();
          SCL=0;
          delay();
          if(i<7)
          {
        dat=dat<<1;
          }
   }
   return(dat);
}
void main()
{
  I2C_init();
  I2C_start();
  I2C_send_byte(0xa0);
  respons();
  I2C_send_byte(5);
  respons();
  I2C_send_byte(0x0ee);
  respons();
  I2C_stop();
  delayms(10);
  I2C_start();
  I2C_send_byte(0xa0);
  respons();
  I2C_send_byte(5);
  respons();
  I2C_start();
  I2C_send_byte(0xa1);
  respons();
  P1=I2C_read_byte();
  respons();
  I2C_stop();
  while(1);
}
改好啦,谢谢大家,这是用I2C通信软件模拟。发送一个数据给AT24C02然后读出来赋值给P1口;控制LED灯

网友D:
检查下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