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蓝牙控制模块程序

楼主(2016-12-05):
51单片机做的厉害的蓝牙控制模块程序:

#include<reg52.h>

#include<math.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Buffer[4] = {0}; //从串口接收的数据
uint i,j;
sbit Left_Positive=P1^0;
sbit Left_Negative=P1^1;
sbit Right_Positive=P1^2;
sbit Right_Negative=P1^3;
sbit LeftLight=P2^1;
sbit RightLight=P2^2;
/********************************************************************
* 名称 : Delay_1ms()
* 功能 : 延时子程序,延时时间为 1ms * x
* 输入 : x (延时一毫秒的个数)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_1ms(uint i)//1ms延时
{
uchar x,j;
for(j=0;j<i;j++)
for(x=0;x<=148;x++);
}
/********************************************************************
* 名称 : Com_Int()
* 功能 : 串口中断子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Com_Int(void) interrupt 4
{

EA = 0;
if(RI == 1) //当硬件接收到一个数据时,RI会置位
{
Buffer[0] = SBUF - 48; //这里减去48是因为从电脑中发送过来的数据是ASCII码。
RI = 0;

}
EA = 1;
}
/********************************************************************
* 名称 : Com_Init()
* 功能 : 串口初始化,晶振11.0592,波特率9600,使串口中断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Com_Init(void)
{
TMOD = 0x20;
PCON = 0x00;
SCON = 0x50;
TH1 = 0xFd; //设置波特率 9600
TL1 = 0xFd;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ES = 1; //开串口中断
EA = 1; //开总中断
}
/********************************************************************
* 名称 :Moto_Forward()
* 功能 : 电机1、2启动,都是前进,整车表现为前进。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Moto_Forward()
{
Right_Negative=0;
Left_Positive=0;
Left_Negative=1;
Right_Positive=1;

Delay_1ms(100);

}
/********************************************************************
* 名称 :Moto_Backward()
* 功能 : 电机1、2启动,都是后退,整车表现为后退。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Moto_Backward()
{

Left_Positive=0;
Right_Positive=0;
Right_Negative=1;
Left_Negative=1;

Delay_1ms(100);
}

/********************************************************************
* 名称 :Moto_TurnLeft()
* 功能 : 电机1后退,电机2前进,整车表现为左转。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Moto_TurnLeft()
{
Left_Negative=0;
Right_Positive=0;
Right_Negative=1;
Left_Positive=1;

Delay_1ms(100);
}
/********************************************************************
* 名称 :Moto_TurnRight()
* 功能 : 电机1前进,电机2后退,整车表现为右转。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Moto_TurnRight()
{

Right_Negative=0;
Left_Negative=0;
Left_Positive=1;
Right_Positive=1;
Delay_1ms(100);
}
/********************************************************************
* 名称 :Moto_Stop()
* 功能 : 电机1停止,电机2停止,整车表现为停止。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Moto_Stop()
{

Right_Negative=0;
Left_Negative=0;
Left_Positive=0;
Right_Positive=0;
Delay_1ms(100);
}
/********************************************************************
* 名称 :LightTurnOn()
* 功能 : 打开车灯。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LightTurnOn()
{

LeftLight=0;
RightLight=0;

}
/********************************************************************
* 名称 :LightTurnOff()
* 功能 : 关闭车灯。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LightTurnOff()
{

LeftLight=0;
RightLight=0;

}
void main()
{
Delay_1ms(100);
Com_Init();//串口初始化

while(1)
{
switch(Buffer[0])
{
case 0: Moto_Stop(); break;
case 1: Moto_Forward(); break;
case 2: Moto_Backward(); break;
case 3: Moto_TurnLeft(); break;
case 4: Moto_TurnRight(); break;
case 8: LightTurnOn(); break;
case 9: LightTurnOff(); break;
default:break;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