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DS1302及DS18B20+MAX6951设计的多功能电子日历牌

楼主(2016-12-06):
上周做的,这个是用protues软件的仿真的主程序如下
//-------------------------- main.c ------------------------
//  名称: 用DS1302及DS18B20+MAX6951设计的多功能电子日历牌
//----------------------------------------------------------
//  说明: 本例所有分立式数码管全部用MAX6951驱动,电路中使用了
//        时钟芯片DS1302与温度传感器DS18B20,实现了含温度显示
//        的多功能电子日历牌设计,其中的调节功能由读者自行完成.

#include <xc.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DS1302.h"
#include "DS18B20.h"
#define INT8    signed char
#define INT8U   unsigned char
#define INT16U  unsigned int
//MAX695X引脚定义
#define DIN  PORTCbits.RC0  //数据线
#define CLK  PORTCbits.RC1  //时钟线
#define CS0  2    //YYYY-MM-DD驱动器片选线
#define CS1  3    //HH-MM-SS W驱动器片选线
#define CS2  4    //温度数码管驱动器片选线
//秒闪烁LED控制
#define LED_BLINK   PORTCbits.RC7
//MAX6951片选控制端口
#define CS_PORT PORTC
//日期显示缓冲,格式:YYYY-MM-DD(全解码,直接发送)
INT8U Date_Buff[] = {2,0,0,0,0,0,0,0};
//时间及星期显示缓冲,格式:HH-MM-SS W(全解码,直接发送)
INT8U Time_w_Buff[] = {0,0,0,0,0,0,0};
//温度显示缓冲:XXX.X℃ ~ -XX.X℃,(范围:125℃~-55℃)
//(全部不解码,发送段码)
//缓冲最后两位固定为"℃"中的度及C的段码
INT8U Temp_Buff[] = {0x00,0x00,0x00,0x00,0x63,0x4E};
//在非解码模式下MAX6950/1对应的段码表
//此表不同于直接驱动时所使用的段码表
//原来的各段顺序是:     DP,G,F,E,D,C,B,A
//MAX6950/1的驱动顺序是:DP,A,B,C,D,E,F,G
//除小数点位未改变外,其他位是逆向排列的.
const INT8U SEGCODE_695X[] =
{ 0x7E,0x30,0x6D,0x79,0x33,0x5B,0x5F,0x70, //0~7
  0x7F,0x7B,0x77,0x1F,0x4E,0x3D,0x4F,0x47, //8~F
};
#define NEG_SEGCODE 0x01    //负数符号段码"-"
#define BLK_SEGCODE 0x00    //黑屏段码
extern volatile INT8U DateTime[];
//----------------------------------------------------------
// 向MAX695X写数据
//----------------------------------------------------------
void Write(INT8U Addr,INT8U Dat,INT8U CS_NO)
{
    INT8U i;
    CS_PORT &= ~(1<<CS_NO);
    for(i = 0; i < 8; i++)    //串行写入8位地址Addr
    {  CLK = 0;
       if (Addr & 0x80) DIN = 1; else DIN = 0;
       CLK = 1; __delay_us(20);//时钟上升沿移入数据
       Addr <<= 1;
    }
    for(i = 0; i < 8; i++)    //串行写入8位数据Dat
    {  CLK = 0;
       if (Dat & 0x80)  DIN = 1; else DIN = 0;
       CLK = 1; __delay_us(20);//时钟上升沿移入数据
       Dat <<= 1;
    }
    CS_PORT |= (1<<CS_NO);
}
//----------------------------------------------------------
// MAX695X初始化
//----------------------------------------------------------
void Init_MAX695X()
{
    //设置亮度:中等亮度/扫描所有的0~7只数码管/非关断0x01;关断:0x00
    Write(0x02,0x07,CS0);Write(0x03,0x07,CS0); Write(0x04,0x01,CS0);
    Write(0x02,0x07,CS1);Write(0x03,0x07,CS1); Write(0x04,0x01,CS1);
    Write(0x02,0x07,CS2);Write(0x03,0x07,CS2); Write(0x04,0x01,CS2);
}
//----------------------------------------------------------
// 将两位整数分解为两个数位
//----------------------------------------------------------
void DEC_TO_2DIGIT(INT8U d, INT8U *a1, INT8U *b1)
{
   *a1 = 0; *b1 = 0;
   while (d >= 10) { d -= 10; ++*a1; }
   *b1 = d;
}
//----------------------------------------------------------
// 读取并显示温度
//----------------------------------------------------------
void Read_and_Show_Temperature()
{
   INT8U i;  char t[4];
   INT8  _temp_sign;               //温度符号
   INT8U _temp_int, _temp_df;      //温度整数部分与小数部分
   if (Read_Temperature() != 1) return;   //读取温度
   //将两字节温度数据转换为符号,整数及小数部分
   Temperature_Convert(&_temp_sign,&_temp_int,&_temp_df);
   //将整数部分转换为字符串
   sprintf(t,"%3d",(int)_temp_int);
   //由字符串得到三个整数位的段码(空格转换为黑屏)
   if (t[0] == ' ') Temp_Buff[0] = BLK_SEGCODE;
   else             Temp_Buff[0] = SEGCODE_695X[t[0] - '0'];
   if (t[1] == ' ') Temp_Buff[1] = BLK_SEGCODE;
   else             Temp_Buff[1] = SEGCODE_695X[t[1] - '0'];
   Temp_Buff[2] = SEGCODE_695X[t[2] - '0'] | 0x80; //个位数加小数点
   Temp_Buff[3] = SEGCODE_695X[_temp_df];   //小数位的段码
   if (_temp_sign == -1)    //处理符号位
   {  if (Temp_Buff[1] == BLK_SEGCODE) Temp_Buff[1] = NEG_SEGCODE;
      else //此处的else不可省略
      if (Temp_Buff[0] == BLK_SEGCODE) Temp_Buff[0] = NEG_SEGCODE;
   }
   //显示温度:XXX.X℃~-XX.X℃(全部不解码)------------------------------
   Write(0x01,0B00000000,CS2);
   for(i = 0; i < 6; i++) Write(0x60 | i, Temp_Buff,CS2);
   __delay_ms(20);
}
//----------------------------------------------------------
// 读取并显示当前日期时间
//----------------------------------------------------------
void Read_and_Show_DateTime()
{
    INT8U i,a,b;
    getDateTime();//读取DS1302实时时钟
    //分解年月日
    DEC_TO_2DIGIT(DateTime[6],&a,&b);
    Date_Buff[2] = a; Date_Buff[3] = b;
    DEC_TO_2DIGIT(DateTime[4],&a,&b);
    Date_Buff[4] = a; Date_Buff[5] = b;
    DEC_TO_2DIGIT(DateTime[3],&a,&b);
    Date_Buff[6] = a; Date_Buff[7] = b;
    //分解时分秒,星期
    DEC_TO_2DIGIT(DateTime[2],&a,&b);
    Time_w_Buff[0] = a; Time_w_Buff[1] = b;
    DEC_TO_2DIGIT(DateTime[1],&a,&b);
    Time_w_Buff[2] = a; Time_w_Buff[3] = b;
    DEC_TO_2DIGIT(DateTime[0],&a,&b);
    Time_w_Buff[4] = a; Time_w_Buff[5] = b;
    Time_w_Buff[6] = DateTime[5] - 1;
    //遇到星期0时,用星期8表示,数码管上的8显示为“日”
    if (Time_w_Buff[6] == 0) Time_w_Buff[6] = 8;
    //显示年月日:YYYY-MM-DD(全解码,直接发送)------------------------
    Write(0x01,0B11111111,CS0);
    for(i = 0; i < 8; i++) Write(0x60 | i, Date_Buff, CS0);
    //显示时间及星期:HH-MM-SS W(全解码,直接发送)--------------------
    Write(0x01,0B11111111,CS1);
    for(i = 0; i < 7; i++) Write(0x60 | i, Time_w_Buff,CS1);
}
//----------------------------------------------------------
// 主程序
//----------------------------------------------------------
void main()
{
    T0CS = 0;                               //TMR0时钟选择:内部时钟
    PSA = 0;                                //前分频器分配给TMR0
    PS2 = 1; PS1 = 0; PS0 = 0;              //32分频(OPTION低3位为100)
    TMR0 = (INT8U)(256 - _XTAL_FREQ/4/32*0.005);  //5ms定时初值
    T0IF = 0;                               //清TMR0中断标志
    GIE = 1;                                //开全局中断
    T0IE = 1;                               //使能TMR0溢出中断
    TRISC = 0x00; PORTC = 0xFF;             //MAX6951控制端口
    TRISD2 = TRISD3 = 0;                    //DS1302 SCLK,RST输出
    Init_MAX695X();                         //初始化三片695X
    Read_Temperature();                     //预读温度
    //初始化DS1302,并配置使能DS1302的点滴式充电器
    init_DS1302(); __delay_ms(1000);        //等待1秒
    while (1)
    {
       Read_and_Show_DateTime();            //读取并显示日期时间
       Read_and_Show_Temperature();         //读取并显示温度
    }
}
//----------------------------------------------------------
// TMR0溢出中断控制秒闪烁功能
//----------------------------------------------------------
void interrupt TMR0_OVR_Interrupt()
{
   static INT8U pre_second = 0;
   static INT8U T_Count = 0;               //用于延时累加的变量
   if (T0IF)
   {   T0IF = 0;                            //软件清零
       TMR0 = (INT8U)(256 - _XTAL_FREQ/4/32*0.005); //5ms定时初值
       if (pre_second != Time_w_Buff[5])    //读到新的秒数
       {   pre_second = Time_w_Buff[5];     //保存当前秒
           LED_BLINK = 0;                   //点亮LED
           T_Count = 0;
       }
       else
       {   if ( ++T_Count != 100 ) return; //不到0.005*100=0.5s时返回
           T_Count = 0;
           LED_BLINK = 1;                   //0.5s后关LED
       }
   }
}

网友A:
很好,谢谢分享,楼主能上传一下仿真和程序的压缩包供大家学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