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MODBUS总线通信仿真及程序源码

楼主:
一、MODBUS总线通信仿真(主机程序)
说明: 本例运行时,主机向各从机发送要求返回A/D转换值的命令码,在主机
完整接收到从机A/D数据后,在液晶上刷新显示.
二、MODBUS总线通信仿真(从机程序)
说明: 本例运行时,从机接收主机命令,然后将A/D转换值通过485回发给主机显示.

所有资料下载:

主机程序部分预览:
#define INT8U  unsigned char
#define INT16U unsigned int
#define INT32U unsigned long
#include <pic.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LM041_4BIT.h"
const char* Prompts[17] =
{
  "****************",
  " RS-485  MODBUS ",
  "  TEST PROGRAM  ",
  "****************"
};
volatile INT8U recv_Data[6];           //串口接收数据缓冲区(6字节)
volatile INT8U recv_idx = 0;           //串口接收数据缓冲区索引
volatile INT8U sl_Addr;                //485从机地址
INT8U  LCD_Buffer[16];                 //LCD显示缓冲
INT16U CRC;                            //16位CRC校验结果
//-----------------------------------------------------------------
#define  LED_Recv  RB6                 //主机接收指示灯
#define  LED_Send  RB7                 //主机发送指示灯
#define  RDE_485   RC5                 //RS485通信控制端
#define  ADC_REQ   65                  //要求从机返回A/D值的自定义命令码(范围65~72)
//19200波特率每字符时间为: 1/19200*(1+8+2) ≈  572us
//帧  间: 3.5个字符时间为: 572 * (3.5 + 1) ≈ 2574us
//字节间: 1.5个字符时间为: 572 * (1.5 + 1) ≈ 1430us
#define FRAME_SPAN  2574                  //相临帧之间的间隔时间
#define BYTE_SPAN   1430                  //帧内字节之间的间隔时间
bit     b, F_T1, T_BYTE, T_FRAME, Recv_OK;//相关标识位
//-----------------------------------------------------------------
// 宏定义: 发送一字节并等待发送结束
//-----------------------------------------------------------------
#define Send_Byte(x)                  \
{                                     \
    LED_Send = 1; RDE_485 = 1;        \
    TXREG = x; while (TRMT == 0);     \
    __delay_us(9); LED_Send = 0;      \
}

//-----------------------------------------------------------------
// 宏定义: 设置TIMER1的定时初值并设相关标志位
//-----------------------------------------------------------------
#define Set_TIMER1(x)                \
{                                    \
   TMR1H = (65536 - x) >> 8;         \
   TMR1L = (65536 - x) & 0x0F;       \
   TMR1IF = T_BYTE = T_FRAME = 0;    \
   F_T1 = (x == FRAME_SPAN) ? 1 : 0; \
   if (F_T1) recv_idx = 0;           \
}

//-----------------------------------------------------------------
// 串口初始化
//-----------------------------------------------------------------
void Serial_port_init()
{
    SYNC = 0;                            //选择异步通信模式
    BRGH = 1;                            //选择高速波特率发生模式
    TXEN = 1;                            //允许发送数据
    SPBRG = _XTAL_FREQ/16/19200 - 1;     //设置波特率为19200
    SPEN = 1;                            //串行通信端口打开
    CREN = 1;                            //使能连续接收串行数据
}

//-----------------------------------------------------------------
// 外设初始化(定时器,485等)
//-----------------------------------------------------------------
void Per_Initialize()
{
    //端口数据方向配置
    TRISC7 = TRISC6 = 1; TRISC5 = 0;     //设置连接485的三只引脚的数据方向
    TRISB6 = TRISB7 = 0;                 //主机收/发指示灯引脚设为输出
    //配置定时器TIMER0
    T0CS = 0;                            //选择内部系统时钟源
    PSA = 0; PS2 = 1;PS1 = 0; PS0 = 1;   //预分频器分配给TIMER0,PS:101->64分频
    //配置USART
    Serial_port_init();                  //串口初始化
    RDE_485 = 1;                         //允许485发送(禁止接收)
    //中断控制
    RCIE = 1;                            //允许串口接收中断
    TMR1IE = 1;                          //允许TMR1溢出中断
    PEIE = 1;                            //允许外设中断(TMR1,USART均为PIC外设)
    GIE = 1;                             //开中断
    TMR1ON = 1;                          //启动TIMER1(默认为1:1分频)
}

//-----------------------------------------------------------------
// CRC16校验函数 (基于该函数可得出512字节的校验码表,改用查表法进行校验)
// 多项式: X ^ 16 + X ^ 15 + X ^ 2 + 1, 去高位逆序表示:0xA001
//-----------------------------------------------------------------
void CRC16(INT8U d)
{

}
//-----------------------------------------------------------------
// 主程序
//-----------------------------------------------------------------
void main()
{
    INT8U i; INT32U  ADC_Result;
    __delay_ms(100);      //等待足够时间,待从机完成初始化
    Per_Initialize();     //外设初始化
    LCD_Initialize();     //LCD初始化
    //输出系统封面文字(4行)
    for (i = 0; i < 4; i++) LCD_ShowString(i,0,(char*)Prompts[i]);
    //延时10*100ms
    i = 10; while (i--) __delay_ms(100);
    ClearScreen();//清屏
    //显示液晶上两行文字
    LCD_ShowString(0,0,(char*)"   A/D Display   ");
    LCD_ShowString(1,0,(char*)"-----------------");
    while(1)
    {
        //---------------------------------------------------------
        // 循环访问地址为0x01~0x04的4个485从机
        //---------------------------------------------------------
        for (sl_Addr = 0x01; sl_Addr <= 0x04; sl_Addr++)
        {
            LED_Send = 0;               //主机发送指示灯开
            RDE_485 = 1;                //允许485发送(禁止接收)
            Send_Byte(sl_Addr);         //(1)发送从机地址
            Send_Byte(ADC_REQ);         //(2)发送操作命令码(要求从机返回A/D值)
            CRC = 0xFFFF;               //CRC校验复位
            CRC16(sl_Addr);             //当前从机地址校验
            CRC16(ADC_REQ);             //当前操作命令码校验
            Send_Byte(CRC);             //(3)发送校验码低字节
            Send_Byte(CRC>>8);          //(4)发送校验码高字节
            Set_TIMER1(FRAME_SPAN);     //用TIMER1控制相邻帧之间的时间间隔
            Recv_OK = 0;                //先设接收成功标识为假
            RDE_485 = 0;                //允许485接收(禁止发送)
            //用TIMER0定时器控制接收一部从机数据的超时时间为10ms
            TMR0 = (INT8U)(256 - _XTAL_FREQ / 4 / 64 * 0.01);
            T0IF = 0;                   //清除T0中断标志
            LED_Send = 1;               //主机发送指示灯关
            //如果主机接收从机数据未完成且未超时(10ms)则等待
            while(!Recv_OK && !T0IF);
            //-----------------------------------------------------
            //如果主机接收从数据成功则继续下面的处理
            if (Recv_OK)
            {   GIE = 0;                //关中断
                Recv_OK = 0;            //接收成功标志重设为假
                CRC = 0xFFFF;           //CRC校验初始化
                //对来自当前从机的6字节数据进行CRC校验
                for (i = 0; i < 6; i++) CRC16(recv_Data[i]);
                //校验通过时显示
                if (CRC == 0x0000)
                {
                    LED_Send = 1;            //主机发送指示灯关闭
                    //从机发送的6字节分别是:站号/命令码/两字节数据(模数值)/两字节CRC
                    //recv_Data[2],[3]所保存的是从机返回的模/数转换值
                    ADC_Result = (recv_Data[2] << 8) + recv_Data[3];
                    //生成待显示字符串
                    sprintf(LCD_Buffer,
                       "V%d:%4.2f",sl_Addr,(float)(ADC_Result * 5.0 / 1023.0));
                    //发送到LCD显示(显示LCD的下两行,每行显示两组)
                    LCD_ShowString(
                      (INT8U)(sl_Addr-1)/2+2,(sl_Addr&0x01)?0:9, LCD_Buffer);
                }
            }
            //每完成一个从机数据处理后延时10ms再开中断
            __delay_ms(10); GIE = 1;
            //-----------------------------------------------------
        }
        __delay_ms(10); //每完成一轮(4个从机)扫描后等待10ms
    }
}

//-----------------------------------------------------------------
// 主机定时中断及485接收中断服务程序
//-----------------------------------------------------------------
void interrupt ISR()
{
    INT8U R;
    //----------------------TIMER1定时器溢出中断--------------------
    if (TMR1IF)
    {   TMR1IF = 0;
        //F_T1: 标识TIMER1定时器当前用于实现帧间隔时间定时还时字节间隔时间定时
        //F_T1 = 0时,将帧间隔时间(3.5字符)到达设为假,字节间隔时间到达设为真
        //F_T1 = 1时,将帧间隔时间(3.5字符)到达设为真,字节间隔时间到达设为假
        if (F_T1 == 0) { T_FRAME = 0; T_BYTE  = 1; }
        else           { T_FRAME = 1; T_BYTE  = 0; }
    }
    //-------------------------串口接收中断-------------------------
    if (RCIF)
    {
        LED_Recv = ~LED_Recv;                   //主机接收指示灯闪烁
        R = RCREG;                              //从串口(来自485)读取一字节
        RCIF = 0;                               //清标志位(此行可省略)
        Recv_OK = 0;                            //先暂时设接收成功标志为假
        //---------------------------------------------------------
        //如果当前要接收的是第0字节
        if (recv_idx == 0)
        {   //如果帧间时间间隔未到,或所收到的字节与设备地址不匹配
            //则重新设TIMER1定时长度为帧间时长FRAME_SPAN
            if (T_FRAME == 0 || R != sl_Addr) { Set_TIMER1(FRAME_SPAN); }
            //否则表示接收的第0个字节与其设备地址匹配
            else
            {   recv_Data[recv_idx++] = R;      //字节R保存到接收缓冲recv_Data
                Set_TIMER1(BYTE_SPAN);          //重设T1定时长度为帧内字节间的时长
            }
        }
        //---------------------------------------------------------
        //否则要接收的是第0字节(即地址字节)之后的数据
        else
        {   //如果后续接收过程中帧内字节时间间隔未超过1.5个字符时间
            if (T_BYTE == 0)
            {
                recv_Data[recv_idx++] = R;      //首先将有效字节保存到接收缓冲
                //如果接收到的地址字节(第0字节)后的字节(即第1字节)不等于操作码
                //则将接收缓冲索引归0,并重设T1定时长度为帧间隔时长
                //(注意recv_idx == 2时,刚刚保存R是第1字节)
                if ( recv_idx == 2 && R != ADC_REQ) { Set_TIMER1(FRAME_SPAN); }
                //如果接收到来自当前从机的完整的6个字节数据
                else if (recv_idx == 6)
                {
                    Set_TIMER1(FRAME_SPAN);     //重设T1定时长度为帧间隔时长
                    Recv_OK = 1;                //设置接收成功标识为真
                }
                else { Set_TIMER1(BYTE_SPAN); } //重设T1定时长度为帧内字节间的时长
            }
            //同一帧内字符间的时间超时,重设T1为帧之间的时间间隔
            else  { Set_TIMER1(FRAME_SPAN); }
        }
        //---------------------------------------------------------
    }
}</div><div>从机程序:</div><div>#define _XTAL_FREQ 4000000UL
#define INT8U  unsigned char
#define INT16U unsigned int
#define INT32U unsigned long
#include <pic.h>
#include <stdio.h>
//配置字,注意禁用MCLR,因为RA3/MCLR/VPP引脚用于485从机地址次高位输入
__CONFIG(MCLRDIS & WDTDIS & INTIO);
volatile INT8U recv_Data[4];           //串口接收数据缓冲区(4字节)
volatile INT8U recv_idx = 0;           //串口接收数据缓冲区索引
volatile INT8U sl_Addr;                //485从机地址
INT16U CRC;                            //16位CRC校验结果
//-----------------------------------------------------------------
#define  LED_Ptr   RC0                 //本机收/发指示灯
#define  RDE_485   RC3                 //RS485通信控制端
#define  ADC_REQ   65                  //要求从机返回A/D值的自定义命令码(范围65~72)
//19200波特率每字符时间为: 1/19200*(1+8+2) ≈  572us
//帧  间: 3.5个字符时间为: 572 * (3.5 + 1) ≈ 2574us
//字节间: 1.5个字符时间为: 572 * (1.5 + 1) ≈ 1430us
#define FRAME_SPAN  2574                  //相临帧之间的间隔时间
#define BYTE_SPAN   1430                  //帧内字节之间的间隔时间
bit     b, F_T1, T_BYTE, T_FRAME, Recv_OK;//相关标识位
INT8U   AD_Result[2];                     //2字节的A/D转换结果
//-----------------------------------------------------------------
// 宏定义: 发送一字节并等待发送结束
//-----------------------------------------------------------------
#define Send_Byte(x)                  \
{                                     \
    LED_Ptr = ~LED_Ptr;               \
    RDE_485 = 1;                      \
    TXREG = x; while (TRMT == 0);     \
    __delay_us(9);                    \
}
//-----------------------------------------------------------------
// 宏定义: 设置TIMER1的定时初值并设相关标志位
//-----------------------------------------------------------------
#define Set_TIMER1(x)                 \
{                                     \
   TMR1H = (65536 - x) >> 8;          \
   TMR1L = (65536 - x) & 0x0F;        \
   TMR1IF = T_BYTE = T_FRAME = 0;     \
   F_T1 = (x == FRAME_SPAN) ? 1 : 0;  \
   if (F_T1) recv_idx = 0;            \
}
//-----------------------------------------------------------------
// CRC16校验函数 (基于该函数可得出512字节的校验码表,改用查表法进行校验)
// 多项式: X ^ 16 + X ^ 15 + X ^ 2 + 1, 去高位逆序表示:0xA001
//-----------------------------------------------------------------
void CRC16(INT8U d)
{</div><div>
</div><div>
}
//-----------------------------------------------------------------
// 模/数转换函数
//-----------------------------------------------------------------
void AD_Convert()
{
    __delay_us(10);
    GODONE = 1;                          //启动转换
    while (ADIF == 0);                   //等待转换结束
    ADIF = 0;                            //AD中断标志清0
    AD_Result[1] = ADRESH;               //保存A/D结果的高字节
    AD_Result[0] = ADRESL;               //保存A/D结果的低字节
}
//-----------------------------------------------------------------
// 串口初始化
//-----------------------------------------------------------------
void Serial_port_init()
{
    SYNC = 0;                            //选择异步通信模式
    BRGH = 1;                            //选择高速波特率发生模式
    TXEN = 1;                            //允许发送数据
    SPBRG = _XTAL_FREQ/16/19200 - 1;     //设置波特率为19200
    SPEN = 1;                            //串行通信端口打开
    CREN = 1;                            //使能连续接收串行数据
}
//-----------------------------------------------------------------
// 外设初始化(定时器,485等)
//-----------------------------------------------------------------
void Per_Initialize()
{
    GIE = 0;                             //禁止中断
    TRISC = 0B00110000;                  //设置串行通讯端口及LED指示灯端口方向
    LED_Ptr = 0;                         //收/发指示灯关闭
    RDE_485 = 1;                         //禁止从机485接收
    PORTA = 0x00;                        //初始化PORTA
    WPUA = 0xFF;                         //使能PORTA相应引脚的弱上拉
    TRISA = 0xFF;                        //PORTA所有引脚全部设为输入
    ANSEL = 0x01;                        //PORTA的RA0设为模拟输入
    sl_Addr = (PORTA >> 1) & 0x0F;       //获取所设置的本机地址
    Serial_port_init();                  //串口初始化
    OSCCON = 0B01101000;                 //使用默认的4M内部振荡器
    ADCON0 = 0B10000001;                 //选择0通道,A/D结果右对齐,使能A/D
    ADCON1 = 0B01010000;                 //AD转换时钟选择位ADCS<2:0>=101,选择FOSC/16
    RCIE = 1;                            //允许串口接收中断
    TMR1IE = 1;                          //允许TMR1溢出中断
    PEIE = 1;                            //允许外设中断(TMR1,USART均为PIC外设)
    GIE = 1;                             //开中断
    RDE_485 = 0;                         //允许从机485接收(禁止发送)
    TMR1ON = 1;                          //启动TIMER1(默认为1:1分频)
    __delay_us(2);
    Set_TIMER1(FRAME_SPAN);              //用TIMER1控制相邻帧之间的时间间隔
    Recv_OK = 0;                         //初始时三个标识全部设为0
}
//-----------------------------------------------------------------
// 主程序
//-----------------------------------------------------------------
void main()
{
    Per_Initialize();                    //外设初始化
    while(1)
    {
       //如果本从机已经接收到完整的四个字节数据
       if (Recv_OK)
       {
          GIE = 0;                       //关中断
          Recv_OK = 0;                   //接收成功标志重设为假
         //对待所接收的来自主机的4字节数据进行CRC校验
          CRC = 0xFFFF;  for(INT8U i = 0; i < 4; i++) CRC16(recv_Data[i]);
          //校验通过后开始向主机发送数据(6字节:本机地址,操作码,两字节A/D,两字节CRC)
          if (CRC == 0x0000)
          {
             RDE_485 = 1;                //允许发送,禁止接收
             __delay_ms(1);              //延时1ms
             AD_Convert();               //AN0通道进行模/数转换
             __delay_ms(1);              //延时1ms
             Send_Byte(sl_Addr);         //回发本机地址
             Send_Byte(ADC_REQ);         //回发A/D请求命令
             Send_Byte(AD_Result[1]);    //回发A/D转换结果高字节
             Send_Byte(AD_Result[0]);    //回发A/D转换结果低字节
             CRC = 0xFFFF;               //先将16位的CRC检验变量置为全1
             CRC16(sl_Addr);             //校验本机地址
             CRC16(ADC_REQ);             //校验A/D请求命令
             CRC16(AD_Result[1]);        //校验A/D结果高字节
             CRC16(AD_Result[0]);        //校验A/D结果低字节
             Send_Byte(CRC);             //最后发送两字节的CRC校验值
             Send_Byte(CRC>>8);
             RDE_485 = 0;                //发送结束后,再允许本机485接收
          }
          GIE = 1;                       //开中断
       }
    }
}
//-----------------------------------------------------------------
// 485从机中断服务程序
//-----------------------------------------------------------------
void interrupt ISR()
{
    INT8U R;
    //----------------------TIMER1定时器溢出中断--------------------
    if (TMR1IF)
    {   TMR1IF = 0;
        //F_T1: 标识TIMER1定时器当前用于实现帧间隔时间定时还时字节间隔时间定时
        //F_T1 = 0时,将帧间隔时间(3.5字符)到达设为假,字节间隔时间到达设为真
        //F_T1 = 1时,将帧间隔时间(3.5字符)到达设为真,字节间隔时间到达设为假
        if (F_T1 == 0) { T_FRAME = 0; T_BYTE  = 1; }
        else           { T_FRAME = 1; T_BYTE  = 0; }
    }
    //-------------------------串口接收中断-------------------------
    if (RCIF)
    {
        LED_Ptr = ~LED_Ptr;                     //从机收/发指示灯闪烁
        R = RCREG;                              //从串口(来自485)读取一字节
        RCIF = 0;                               //清标志位(此行可省略)
        Recv_OK = 0;                            //先暂时设接收成功标志为假
        //---------------------------------------------------------
        //如果当前要接收的是第0字节
        if (recv_idx == 0)
        {   //如果帧间时间间隔未到,或所收到的字节与设备地址不匹配
            //则重新设TIMER1定时长度为帧间时长FRAME_SPAN
            if (T_FRAME == 0 || R != sl_Addr) { Set_TIMER1(FRAME_SPAN); }
            //否则表示接收的第0个字节与其设备地址匹配
            else
            {   recv_Data[recv_idx++] = R;      //字节R保存到接收缓冲
                Set_TIMER1(BYTE_SPAN);          //重设T1为帧内字节间时长
            }
        }
        //---------------------------------------------------------
        //否则要接收的是第0字节(即地址字节)之后的数据
        else
        {   //如果后续接收过程中帧内字节时间间隔未超过1.5个字符时间
            if (T_BYTE == 0)
            {
                recv_Data[recv_idx++] = R;      //首先将有效字节保存到接收缓冲
                //如果接收到的地址字节(第0字节)后的字节(即第1字节)不等于操作码
                //则将接收缓冲索引归0,并重设T1定时长度为帧间隔时长
                //(注意recv_idx == 2时,刚刚保存R是第1字节)
                if ( recv_idx == 2 && R != ADC_REQ) { Set_TIMER1(FRAME_SPAN); }
                //如果接收到来自主机的完整的4个字节数据:(本机地址,命令码,两字节CRC)
                else if (recv_idx == 4)
                {
                    Set_TIMER1(FRAME_SPAN);     //重设T1定时长度为帧间隔时长
                    Recv_OK = 1;                //设置接收成功标识为真
                }
                else { Set_TIMER1(BYTE_SPAN); } //重设T1定时长度为帧内字节间的时长
            }
            //同一帧内字符间的时间超时,重设T1为帧之间的时间间隔
            else  { Set_TIMER1(FRAME_SPAN); }
        }
        //---------------------------------------------------------
    }
}

网友A(2017-02-19):
请问一下楼主,CRC校验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B(2017-04-20):
这个不错,正需要,谢谢

网友B:
void CRC16(INT8U d)
{

}
这段程序是空的,要自己找

网友B:
/*********************************************************************************/
/*函数名称: GetCRC16()
*输入参数:  共  个参数;
*输出参数:  共  个参数;
*返回值:
*需储存的参数: 共  个参数;
*功能介绍:
        (1)CRC16校验; 返回校验码;
*修改日志:
*[2005-11-28 16:40]    Ver. 1.00
        开始编写;
        完成;
/*                                      */
/*********************************************************************************/

unsigned short GetCRC16(unsigned char *puchMsg, unsigned short usDataLen)
{
    /* CRC 高位字节值表 */
    unsigned char auchCRCHi[256] = {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

    unsigned char auchCRCLo[256] = {
    0x00, 0xC0, 0xC1, 0x01, 0xC3, 0x03, 0x02, 0xC2, 0xC6, 0x06,
    0x07, 0xC7, 0x05, 0xC5, 0xC4, 0x04, 0xCC, 0x0C, 0x0D, 0xCD,
    0x0F, 0xCF, 0xCE, 0x0E, 0x0A, 0xCA, 0xCB, 0x0B, 0xC9, 0x09,
    0x08, 0xC8, 0xD8, 0x18, 0x19, 0xD9, 0x1B, 0xDB, 0xDA, 0x1A,
...
    0x43, 0x83, 0x41, 0x81, 0x80, 0x40
    };

    unsigned char uchCRCHi = 0xFF ; /* 高CRC字节初始化 */
    unsigned char uchCRCLo = 0xFF ; /* 低CRC 字节初始化 */
    unsigned uIndex = 0; /* CRC循环中的索引 */

    while (usDataLen--) /* 传输消息缓冲区 */
    {
        uIndex = uchCRCHi ^ *puchMsg++ ; /* 计算CRC */
        uchCRCHi = uchCRCLo ^ auchCRCHi[uIndex] ;
        uchCRCLo = auchCRCLo[uIndex] ;
    }
    return (unsigned short)((unsigned short)uchCRCHi << 8 | uchCRCLo) ;
}
/*****************************************************************************/

网友C(2017-08-07):
谢谢共享学习一下

网友D(2017-10-17):
重新编译后仿真没显示呀。请问程序是不是还有问题?

网友E(2018-01-03):
太诱人了,可是我没有权限不能下载

网友F(2018-03-16):
十分诱人啊!收藏先

网友G:
版主解释的很详细

网友H(2018-05-10):
感谢分享,很详细

网友I:
楼主玩的可以的!

网友J(2018-08-14):
引用 网友B:
void CRC16(INT8U d)
{

厉害了,谢谢楼主

网友K(2019-06-21):
这个可以有,好好消化一下

网友L(2019-09-16):
楼主您这是什么开发环境    我也想玩PIC

网友M:
这个不错,谢谢。
另外楼主用的是什么编译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