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芯VLS5573显示屏应用测试源程序

楼主(2016-12-06):
名称: 微芯VLS5573显示屏驱动测试
说明: 本例运行时,按下K1按键可分别在VLS5573LCD屏上完成模数转换,温度显示,  时钟运行三种演示效果.在演示时钟运行时,K2,K3按键可用于时钟调节.

下载:

主程序:
#include <xc.h>
#include "LCD_8490.h"
#include <delays.h>
#define INT8U  unsigned char
#define INT16U unsigned int
#pragma config OSC   = INTIO67
#pragma config FCMEN = OFF
#pragma config IESO  = OFF
#pragma config PWRT  = OFF
#pragma config BOREN = OFF
#pragma config WDT   = OFF
#pragma config DEBUG = ON
#pragma config XINST = OFF
//-----------------------------------------------------------------
// 本例相关函数声明
//-----------------------------------------------------------------
void LCD_CONFIG(void);
void DisplayOn(void);
void DisplayOff(void);
void BarGraph(INT8U);
void CirGraph(INT8U);
void S1Num(INT8U);
void S2Num(INT8U);
void S3Num(INT8U);
void S4Num(INT8U);
void S5Num(INT8U);
void S6Num(INT8U);
void S7Num(INT8U);
void S8Num(INT8U);
void Voltmeter(void);
void Volt_Display(INT8U dat);
void BatteryIndic(INT8U i);
void Thermometer(void);
void Temp_Display_C(INT16U dat);
void Temp_Display_F(INT16U dat);
void TempIndic(INT8U i);
void RTC_Display(void);
//-----------------------------------------------------------------
// 相关符号等定义
//-----------------------------------------------------------------
//10以上的十六进制数位定义(A-F)及本例其他所用字符定义(H,L,P)
#define A  10
#define B  11
#define C  12
#define D  13
#define E  14
#define F  15
#define H  17
#define L  21
#define P  25
//无显示
#define NoDisp     0xFF
#define K1         PORTBbits.RB5   //模式选择键(F1~F3)
#define K2         PORTBbits.RB6   //按键K2调节HR
#define K3         PORTBbits.RB7   //按键K3调节MIN
//-----------------------------------------------------------------
// 变量声明
//-----------------------------------------------------------------
INT16U an0_voltage, an1_voltage, Reading;//AN0,AN1两路模拟电压
INT8U BGCNT;                    //条形图条数
volatile INT8U DemoCode = 0;    //演示功能代号
volatile INT8U SEC, MIN, HR;    //秒,分,时
//-----------------------------------------------------------------
// 主程序
//-----------------------------------------------------------------
void main()
{
    OSCCON  = 0B01000000;      //1MHZ
    OSCTUNE = 0B01100000;
    BGCNT = 0;                 //条形图当前显示的竖条数(bar graph count)
    LCD_CONFIG();              //配置LCD模块使用内部升压电路
    ADCON1 = 0x0D;            //RA0-RA2设为模拟输入
    TRISBbits.TRISB5 = 1;      //K1按键输入
    TRISBbits.TRISB6 = 1;      //K2按键输入
    TRISBbits.TRISB7 = 1;      //K3按键输入
    DisplayOn();               //全屏开演示
    Delay10KTCYx(10);          //延时
    DisplayOff();              //全屏关演示
    MCHPON;                    //显示微芯标志
    S1Num(H);S2Num(E);S3Num(L);//显示"HELLO"(字母O用数字0代替)
    S4Num(L);S5Num(0);
    //外部中断控制
    INTCONbits.RBIE = 1;       //使PB端口中断
    INTCONbits.PEIE = 1;       //使能所有未屏蔽的外部中断
    INTCONbits.GIE  = 1;       //开全局中断
    Sleep();                   //低功耗模式
    DisplayOff();              //显示屏关闭
    //定时器TMR1初始化
    TMR1H = 0x80;               //TMR1L默认为0x00,0x8000=32768,定时1s
    T1CONbits.T1RUN = 1;      //时钟取自TIMER1振荡器(内部:32768)
    T1CONbits.T1CKPS1 = 0;    //T1CKPS1:0=00,1:1预分频
    T1CONbits.T1CKPS0 = 0;
    T1CONbits.T1OSCEN = 1;    //使能TIMER1振荡器
    T1CONbits.T1SYNC = 1;     //不同步外部时钟输入
    T1CONbits.TMR1CS = 1;     //选择32KHz时钟
    T1CONbits.TMR1ON = 1;     //使能TIMER1
    PIE1bits.TMR1IE = 0;      //暂时禁止TIMER1中断
    while(1)
    {   //F1按键演示-----------------------------------------------
        if (DemoCode == 1)
        {   F1ON;                     //显示F1
            TRISAbits.TRISA0 = 1;     //AN0设为输入
            ADCON0bits.CHS3 = 0;      //0000:选择模拟通道AN0
            ADCON0bits.CHS2 = 0;
            ADCON0bits.CHS1 = 0;
            ADCON0bits.CHS0 = 0;
            //转换结果左对齐,ACQT2:ACQT0:111,AD获取时钟选择位设置:20TAD
            //ADCS2:ADCS0:111,时钟来自AD RC振荡器
            ADCON2 = 0xBF;            //该行可展开为如下7行代码
            //ADCON2bits.ADFM = 1;    //右对齐
            //ADCON2bits.ACQT2 = 1;   //AD获取时钟选择位设置:20TAD
            //ADCON2bits.ACQT1 = 1;
            //ADCON2bits.ACQT0 = 1;
            //ADCON2bits.ADCS2 = 1;   //AD时钟来自AD RC振荡器
            //ADCON2bits.ADCS1 = 1;
            //ADCON2bits.ADCS0 = 1;
            ADCON0bits.ADON = 1;      //启动ADC
            while (DemoCode == 1)
            {   PIR1bits.ADIF = 0; PIE1bits.ADIE = 1; ADCON0bits.GO_DONE = 1;
                Sleep();
                Reading = an0_voltage;
                Voltmeter();
            }
            ADCON0bits.ADON = 0;      //ADC关闭
            DisplayOff();             //关闭所有显示
        }
        //F2按键演示-----------------------------------------------
        else if (DemoCode == 2)
        {   F2ON;                     //显示F2
            TRISAbits.TRISA1 = 1;     //AN1设为输入
            ADCON0bits.CHS3 = 0;      //0001:选择模拟通道AN1
            ADCON0bits.CHS2 = 0;
            ADCON0bits.CHS1 = 0;
            ADCON0bits.CHS0 = 1;
            ADCON2 = 0xBF;
            ADCON0bits.ADON = 1;      //ADC启动
            while (DemoCode == 2)
            {   PIR1bits.ADIF = 0;  PIE1bits.ADIE = 1;  ADCON0bits.GO_DONE = 1;
                Sleep();  Reading = an1_voltage;
                Thermometer();        //温度计显示
            }
            ADCON0bits.ADON = 0;      //ADC关闭
            DisplayOff();             //关闭所有显示
        }
        //F3按键演示-----------------------------------------------
        else if (DemoCode == 3)
        {   F3ON;                     //显示F3
            PIE1bits.TMR1IE = 1;      //运行定时器
            HR = MIN = SEC = 0;     //初始化时分秒
            while (PIE1bits.TMR1IE);//定时中断未禁止则等待(定时中断持续触发)
            DisplayOff();             //关闭所有显示
        }
    }
}
//-----------------------------------------------------------------
// LCD配置寄存器设置
//-----------------------------------------------------------------
void LCD_CONFIG(void)
{
     LCDPSbits.WFT    = 0;   //波形类型选择位(0:A类,1:B类)
     LCDPSbits.BIASMD = 0;  //偏压模式(本例LMUX1:0为11,BIASMD为0: 1/3偏压)
     //选择帧时钟预分频0100->1:5
     LCDPSbits.LP3 = 0;    LCDPSbits.LP2 = 1;
     LCDPSbits.LP1 = 0;    LCDPSbits.LP0 = 0;
     //设置LCDSEx寄存器,使相应的引脚(SEGx)作为数码管段驱动
     LCDSE0 = 0xFF;     LCDSE1 = 0xFF;
     LCDSE2 = 0xFF;     LCDSE3 = 0xFF;
     LCDSE4 = 0xFF;     LCDSE5 = 0xFF;
     //通过LCDCON寄存器配置LCD模块
     //CS1:0为时钟源选择位,11表示:INTRC(31.25 kHz)/32
     LCDCONbits.CS1   = 1;  LCDCONbits.CS0   = 1;
     //LMUX1:0设为11,将PORTE4-PORTE6设为COM1-COM3,占空比:1/4
     LCDCONbits.LMUX1 = 1;  LCDCONbits.LMUX0 = 1;
     LCDCONbits.LCDEN = 1;  //使能LCD模块
}
//-----------------------------------------------------------------
// 中断例程
//-----------------------------------------------------------------
void interrupt InterruptHandlerHigh()
{
    //定时器TMR1溢出中断
    if (PIR1bits.TMR1IF == 1)
    {   //处理秒,分,时递增及进位操作
        if (++SEC > 59)
        {  SEC = 0; if (++MIN > 59) { MIN = 0; if (++HR  > 23 ) HR = 0; } }
        if (DemoCode == 3) RTC_Display(); else PIE1bits.TMR1IE = 0;
        TMR1H = 0x80; TMR1L = 0x00;
        PIR1bits.TMR1IF = 0;
    }
    //模数转换中断
    if (PIR1bits.ADIF == 1)
    {   PIR1bits.ADIF = 0;
        if (DemoCode == 1) { an0_voltage =((INT16U)(ADRESH) << 8) + ADRESL;}
        if (DemoCode == 2) { an1_voltage =((INT16U)(ADRESH) << 8) + ADRESL;}
    }
    //INT中断(按键K1/K2/K3触发)
    if (INTCONbits.RBIF == 1)
    {   //K1控制演示功能号在1~3之间循环
        if (K1 == 0) { while (K1 == 0); if (++DemoCode > 3 ) DemoCode  = 1; }
        //K2,K3调节时/分
        if (K2 == 0) { if (HR  < 23) HR++; }
        if (K3 == 0) { if (MIN < 59) MIN++; }
        INTCONbits.RBIF = 0;
    }
}
//-----------------------------------------------------------------
// 温度计程序
//-----------------------------------------------------------------
void Thermometer(void)
{
    Temp_Display_C(2 *(Reading - 392));  //摄氏温度显示
    Temp_Display_F(36 *(Reading - 303)); //华氏温度显示
}
//-----------------------------------------------------------------
// 摄氏温度显示
// (显示在下行数字6,7,8位,加小数点,开摄氏度标志,并显示温度指示器)
//-----------------------------------------------------------------
void Temp_Display_C(INT16U dat)
{
    S6Num(dat / 100); S7Num(dat / 10 % 10); S8Num(dat % 10);
    DP2ON; X25ON;
    TempIndic(dat / 100);
}
//-----------------------------------------------------------------
// 华氏温度显示(显示在上行数字2,3,4,5位,加小数点,开华氏度标志)
//-----------------------------------------------------------------
void Temp_Display_F(INT16U dat)
{
    S2Num(dat / 1000); S3Num(dat / 100 % 10); S4Num(dat % 100 / 10);
    S5Num(dat % 10);
    DP1ON; X26ON;
}
//-----------------------------------------------------------------
// 电压表显示
//-----------------------------------------------------------------
void Voltmeter(void)
{
    //电压值显示0.0V~5.0V (VR调到顶端时本例为1022,此处用+1调整误差)
    Volt_Display( (an0_voltage + 1) * 50 / 1023);
    //刷新条形图显示(0-20条)
    BarGraph( (an0_voltage + 1) * 20 / 1023);
    //电量指示器显示(3段电量指示)
    BatteryIndic((an0_voltage + 1) * 3 / 1023);
}
//-----------------------------------------------------------------
// 电压值显示
//-----------------------------------------------------------------
void Volt_Display(INT8U d)
{
    //在上行第4,5两位显示电压,并加小数点
    S4Num(d / 10); S5Num(d % 10); DP1ON;
}
//-----------------------------------------------------------------
// 温度指示器指示
//-----------------------------------------------------------------
void TempIndic(INT8U i)
{
    S5ON; //固定显示温度指示器外框
    //内部高度显示(3段,S6/S7/S8)
    if (i >= 5)       { S6ON; S7ON; S8ON;}   //三段显示
    else if (i >= 2) { S6OFF; S7ON; S8ON;}   //两段显示
    else if (i >= 1) { S6OFF; S7OFF; S8ON;}  //一段显示
}
//-----------------------------------------------------------------
// 电量指示器显示
//-----------------------------------------------------------------
void BatteryIndic(INT8U i)
{
    S9ON; //固定显示电量指示器外框
    if (i >= 3) { S10ON;  S12ON; S11ON; }     //三段显示
    if (i == 2) { S10OFF; S12ON; S11ON; }     //两段显示
    if (i == 1) { S10OFF; S12OFF; S11ON;}     //一段显示
}
//-----------------------------------------------------------------
// 实时时钟显示
//-----------------------------------------------------------------
void RTC_Display(void)
{
    S1Num(HR / 10);   S2Num(HR % 10); COLON;//小时显示,后面加冒号显示
    S3Num(MIN / 10);  S4Num(MIN % 10);//分钟显示
    S6Num(SEC / 10);  S7Num(SEC % 10);//秒显示
    CirGraph(SEC % 10);             //环形图显示(用于模拟秒循环)
}
//-----------------------------------------------------------------
// 环形进程图显示
//-----------------------------------------------------------------
void CirGraph(INT8U Count)
{
    CGOFF; //先清除环形图显示
    //根据Count值决定显示扇形范围,为0时仅显示环形的圆心点
    switch(Count)
    {   case 9: X28ON;  case 8: X29ON;  case 7: X30ON;
        case 6: X31ON;  case 5: X32ON;  case 4: X33ON;
        case 3: X34ON;  case 2: X35ON;  case 1: X36ON;
        case 0: X27ON;
    }
}
//-----------------------------------------------------------------
// 数位1显示
//-----------------------------------------------------------------
void S1Num(INT8U d)
{
    switch(d)
    {   case 0: S1AON; S1BON; S1CON; S1DON; S1EON; S1FON; S1GOFF;break;
        case 1: S1AOFF;S1BON; S1CON; S1DOFF;S1EOFF;S1FOFF;S1GOFF;break;
        case 2: S1AON; S1BON; S1COFF;S1DON; S1EON; S1FOFF;S1GON; break;
        case 3: S1AON; S1BON; S1CON; S1DON; S1EOFF;S1FOFF;S1GON; break;
        case 4: S1AOFF;S1BON; S1CON; S1DOFF;S1EOFF;S1FON; S1GON; break;
        case 5: S1AON; S1BOFF;S1CON; S1DON; S1EOFF;S1FON; S1GON; break;
        case 6: S1AON; S1BOFF;S1CON; S1DON; S1EON; S1FON; S1GON; break;
        case 7: S1AON; S1BON; S1CON; S1DOFF;S1EOFF;S1FOFF;S1GOFF;break;
        case 8: S1AON; S1BON; S1CON; S1DON; S1EON; S1FON; S1GON; break;
        case 9: S1AON; S1BON; S1CON; S1DON; S1EOFF;S1FON; S1GON; break;
        case A: S1AON; S1BON; S1CON; S1DOFF;S1EON; S1FON; S1GON; break;
        case B: S1AOFF;S1BOFF;S1CON; S1DON; S1EON; S1FON; S1GON; break;
        case C: S1AON; S1BOFF;S1COFF;S1DON; S1EON; S1FON; S1GOFF;break;
        case D: S1AOFF;S1BON; S1CON; S1DON; S1EON; S1FOFF;S1GON; break;
        case E: S1AON; S1BOFF;S1COFF;S1DON; S1EON; S1FON; S1GON; break;
        case F: S1AON; S1BOFF;S1COFF;S1DOFF;S1EON; S1FON; S1GON; break;
        case H: S1AOFF;S1BON; S1CON; S1DOFF;S1EON; S1FON; S1GON; break;
        case L: S1AOFF;S1BOFF;S1COFF;S1DON; S1EON; S1FON; S1GOFF;break;
        case P: S1AON; S1BON; S1COFF;S1DOFF;S1EON; S1FON; S1GON; break;
        case NoDisp: S1NumOFF;
    }
}
//-----------------------------------------------------------------
// 数位2显示
//-----------------------------------------------------------------
void S2Num(INT8U d)
{
    switch(d)
    {
        case 0: S2AON; S2BON; S2CON; S2DON; S2EON; S2FON; S2GOFF;break;
        case 1: S2AOFF;S2BON; S2CON; S2DOFF;S2EOFF;S2FOFF;S2GOFF;break;
        case 2: S2AON; S2BON; S2COFF;S2DON; S2EON; S2FOFF;S2GON; break;
        case 3: S2AON; S2BON; S2CON; S2DON; S2EOFF;S2FOFF;S2GON; break;
        case 4: S2AOFF;S2BON; S2CON; S2DOFF;S2EOFF;S2FON; S2GON; break;
        case 5: S2AON; S2BOFF;S2CON; S2DON; S2EOFF;S2FON; S2GON; break;
        case 6: S2AON; S2BOFF;S2CON; S2DON; S2EON; S2FON; S2GON; break;
        case 7: S2AON; S2BON; S2CON; S2DOFF;S2EOFF;S2FOFF;S2GOFF;break;
        case 8: S2AON; S2BON; S2CON; S2DON; S2EON; S2FON; S2GON; break;
        case 9: S2AON; S2BON; S2CON; S2DON; S2EOFF;S2FON; S2GON; break;
        case A: S2AON; S2BON; S2CON; S2DOFF;S2EON; S2FON; S2GON; break;
        case B: S2AOFF;S2BOFF;S2CON; S2DON; S2EON; S2FON; S2GON; break;
        case C: S2AON; S2BOFF;S2COFF;S2DON; S2EON; S2FON; S2GOFF;break;
        case D: S2AOFF;S2BON; S2CON; S2DON; S2EON; S2FOFF;S2GON; break;
        case E: S2AON; S2BOFF;S2COFF;S2DON; S2EON; S2FON; S2GON; break;
        case F: S2AON; S2BOFF;S2COFF;S2DOFF;S2EON; S2FON; S2GON; break;
        case H: S2AOFF;S2BON; S2CON; S2DOFF;S2EON; S2FON; S2GON; break;
        case L: S2AOFF;S2BOFF;S2COFF;S2DON; S2EON; S2FON; S2GOFF;break;
        case P: S2AON; S2BON; S2COFF;S2DOFF;S2EON; S2FON; S2GON; break;
        case NoDisp: S2NumOFF;
    }
}
//-----------------------------------------------------------------
// 数位3显示
//-----------------------------------------------------------------
void S3Num(INT8U d)
{
    switch(d)
    {
        case 0: S3AON; S3BON; S3CON; S3DON; S3EON; S3FON; S3GOFF;break;
        case 1: S3AOFF;S3BON; S3CON; S3DOFF;S3EOFF;S3FOFF;S3GOFF;break;
        case 2: S3AON; S3BON; S3COFF;S3DON; S3EON; S3FOFF;S3GON; break;
        case 3: S3AON; S3BON; S3CON; S3DON; S3EOFF;S3FOFF;S3GON; break;
        case 4: S3AOFF;S3BON; S3CON; S3DOFF;S3EOFF;S3FON; S3GON; break;
        case 5: S3AON; S3BOFF;S3CON; S3DON; S3EOFF;S3FON; S3GON; break;
        case 6: S3AON; S3BOFF;S3CON; S3DON; S3EON; S3FON; S3GON; break;
        case 7: S3AON; S3BON; S3CON; S3DOFF;S3EOFF;S3FOFF;S3GOFF;break;
        case 8: S3AON; S3BON; S3CON; S3DON; S3EON; S3FON; S3GON; break;
        case 9: S3AON; S3BON; S3CON; S3DON; S3EOFF;S3FON; S3GON; break;
        case A: S3AON; S3BON; S3CON; S3DOFF;S3EON; S3FON; S3GON; break;
        case B: S3AOFF;S3BOFF;S3CON; S3DON; S3EON; S3FON; S3GON; break;
        case C: S3AON; S3BOFF;S3COFF;S3DON; S3EON; S3FON; S3GOFF;break;
        case D: S3AOFF;S3BON; S3CON; S3DON; S3EON; S3FOFF;S3GON; break;
        case E: S3AON; S3BOFF;S3COFF;S3DON; S3EON; S3FON; S3GON; break;
        case F: S3AON; S3BOFF;S3COFF;S3DOFF;S3EON; S3FON; S3GON; break;
        case H: S3AOFF;S3BON; S3CON; S3DOFF;S3EON; S3FON; S3GON; break;
        case L: S3AOFF;S3BOFF;S3COFF;S3DON; S3EON; S3FON; S3GOFF;break;
        case P: S3AON; S3BON; S3COFF;S3DOFF;S3EON; S3FON; S3GON; break;
        case NoDisp: S3NumOFF;
    }
}
//-----------------------------------------------------------------
// 数位4显示
//-----------------------------------------------------------------
void S4Num(INT8U d)
{
    switch(d)
    {
        case 0: S4AON; S4BON; S4CON; S4DON; S4EON; S4FON; S4GOFF;break;
        case 1: S4AOFF;S4BON; S4CON; S4DOFF;S4EOFF;S4FOFF;S4GOFF;break;
        case 2: S4AON; S4BON; S4COFF;S4DON; S4EON; S4FOFF;S4GON; break;
        case 3: S4AON; S4BON; S4CON; S4DON; S4EOFF;S4FOFF;S4GON; break;
        case 4: S4AOFF;S4BON; S4CON; S4DOFF;S4EOFF;S4FON; S4GON; break;
        case 5: S4AON; S4BOFF;S4CON; S4DON; S4EOFF;S4FON; S4GON; break;
        case 6: S4AON; S4BOFF;S4CON; S4DON; S4EON; S4FON; S4GON; break;
        case 7: S4AON; S4BON; S4CON; S4DOFF;S4EOFF;S4FOFF;S4GOFF;break;
        case 8: S4AON; S4BON; S4CON; S4DON; S4EON; S4FON; S4GON; break;
        case 9: S4AON; S4BON; S4CON; S4DON; S4EOFF;S4FON; S4GON; break;
        case A: S4AON; S4BON; S4CON; S4DOFF;S4EON; S4FON; S4GON; break;
        case B: S4AOFF;S4BOFF;S4CON; S4DON; S4EON; S4FON; S4GON; break;
        case C: S4AON; S4BOFF;S4COFF;S4DON; S4EON; S4FON; S4GOFF;break;
        case D: S4AOFF;S4BON; S4CON; S4DON; S4EON; S4FOFF;S4GON; break;
        case E: S4AON; S4BOFF;S4COFF;S4DON; S4EON; S4FON; S4GON; break;
        case F: S4AON; S4BOFF;S4COFF;S4DOFF;S4EON; S4FON; S4GON; break;
        case H: S4AOFF;S4BON; S4CON; S4DOFF;S4EON; S4FON; S4GON; break;
        case L: S4AOFF;S4BOFF;S4COFF;S4DON; S4EON; S4FON; S4GOFF;break;
        case P: S4AON; S4BON; S4COFF;S4DOFF;S4EON; S4FON; S4GON; break;
        case NoDisp: S4NumOFF;
    }
}
//-----------------------------------------------------------------
// 数位5显示
//-----------------------------------------------------------------
void S5Num(INT8U d)
{
    switch(d)
    {
        case 0: S5AON; S5BON; S5CON; S5DON; S5EON; S5FON; S5GOFF;break;
        case 1: S5AOFF;S5BON; S5CON; S5DOFF;S5EOFF;S5FOFF;S5GOFF;break;
        case 2: S5AON; S5BON; S5COFF;S5DON; S5EON; S5FOFF;S5GON; break;
        case 3: S5AON; S5BON; S5CON; S5DON; S5EOFF;S5FOFF;S5GON; break;
        case 4: S5AOFF;S5BON; S5CON; S5DOFF;S5EOFF;S5FON; S5GON; break;
        case 5: S5AON; S5BOFF;S5CON; S5DON; S5EOFF;S5FON; S5GON; break;
        case 6: S5AON; S5BOFF;S5CON; S5DON; S5EON; S5FON; S5GON; break;
        case 7: S5AON; S5BON; S5CON; S5DOFF;S5EOFF;S5FOFF;S5GOFF;break;
        case 8: S5AON; S5BON; S5CON; S5DON; S5EON; S5FON; S5GON; break;
        case 9: S5AON; S5BON; S5CON; S5DON; S5EOFF;S5FON; S5GON; break;
        case A: S5AON; S5BON; S5CON; S5DOFF;S5EON; S5FON; S5GON; break;
        case B: S5AOFF;S5BOFF;S5CON; S5DON; S5EON; S5FON; S5GON; break;
        case C: S5AON; S5BOFF;S5COFF;S5DON; S5EON; S5FON; S5GOFF;break;
        case D: S5AOFF;S5BON; S5CON; S5DON; S5EON; S5FOFF;S5GON; break;
        case E: S5AON; S5BOFF;S5COFF;S5DON; S5EON; S5FON; S5GON; break;
        case F: S5AON; S5BOFF;S5COFF;S5DOFF;S5EON; S5FON; S5GON; break;
        case H: S5AOFF;S5BON; S5CON; S5DOFF;S5EON; S5FON; S5GON; break;
        case L: S5AOFF;S5BOFF;S5COFF;S5DON; S5EON; S5FON; S5GOFF;break;
        case P: S5AON; S5BON; S5COFF;S5DOFF;S5EON; S5FON; S5GON; break;
        case NoDisp: S5NumOFF;
    }
}
//-----------------------------------------------------------------
// 数位6显示
//-----------------------------------------------------------------
void S6Num(INT8U d)
{
    switch(d)
    {
        case 0: S6AON; S6BON; S6CON; S6DON; S6EON; S6FON; S6GOFF;break;
        case 1: S6AOFF;S6BON; S6CON; S6DOFF;S6EOFF;S6FOFF;S6GOFF;break;
        case 2: S6AON; S6BON; S6COFF;S6DON; S6EON; S6FOFF;S6GON; break;
        case 3: S6AON; S6BON; S6CON; S6DON; S6EOFF;S6FOFF;S6GON; break;
        case 4: S6AOFF;S6BON; S6CON; S6DOFF;S6EOFF;S6FON; S6GON; break;
        case 5: S6AON; S6BOFF;S6CON; S6DON; S6EOFF;S6FON; S6GON; break;
        case 6: S6AON; S6BOFF;S6CON; S6DON; S6EON; S6FON; S6GON; break;
        case 7: S6AON; S6BON; S6CON; S6DOFF;S6EOFF;S6FOFF;S6GOFF;break;
        case 8: S6AON; S6BON; S6CON; S6DON; S6EON; S6FON; S6GON; break;
        case 9: S6AON; S6BON; S6CON; S6DON; S6EOFF;S6FON; S6GON; break;
        case A: S6AON; S6BON; S6CON; S6DOFF;S6EON; S6FON; S6GON; break;
        case B: S6AOFF;S6BOFF;S6CON; S6DON; S6EON; S6FON; S6GON; break;
        case C: S6AON; S6BOFF;S6COFF;S6DON; S6EON; S6FON; S6GOFF;break;
        case D: S6AOFF;S6BON; S6CON; S6DON; S6EON; S6FOFF;S6GON; break;
        case E: S6AON; S6BOFF;S6COFF;S6DON; S6EON; S6FON; S6GON; break;
        case F: S6AON; S6BOFF;S6COFF;S6DOFF;S6EON; S6FON; S6GON; break;
        case H: S6AOFF;S6BON; S6CON; S6DOFF;S6EON; S6FON; S6GON; break;
        case L: S6AOFF;S6BOFF;S6COFF;S6DON; S6EON; S6FON; S6GOFF;break;
        case P: S6AON; S6BON; S6COFF;S6DOFF;S6EON; S6FON; S6GON; break;
        case NoDisp: S6NumOFF;
    }
}
//-----------------------------------------------------------------
// 数位7显示
//-----------------------------------------------------------------
void S7Num(INT8U d)
{
    switch(d)
    {
        case 0: S7AON; S7BON; S7CON; S7DON; S7EON; S7FON; S7GOFF;break;
        case 1: S7AOFF;S7BON; S7CON; S7DOFF;S7EOFF;S7FOFF;S7GOFF;break;
        case 2: S7AON; S7BON; S7COFF;S7DON; S7EON; S7FOFF;S7GON; break;
        case 3: S7AON; S7BON; S7CON; S7DON; S7EOFF;S7FOFF;S7GON; break;
        case 4: S7AOFF;S7BON; S7CON; S7DOFF;S7EOFF;S7FON; S7GON; break;
        case 5: S7AON; S7BOFF;S7CON; S7DON; S7EOFF;S7FON; S7GON; break;
        case 6: S7AON; S7BOFF;S7CON; S7DON; S7EON; S7FON; S7GON; break;
        case 7: S7AON; S7BON; S7CON; S7DOFF;S7EOFF;S7FOFF;S7GOFF;break;
        case 8: S7AON; S7BON; S7CON; S7DON; S7EON; S7FON; S7GON; break;
        case 9: S7AON; S7BON; S7CON; S7DON; S7EOFF;S7FON; S7GON; break;
        case A: S7AON; S7BON; S7CON; S7DOFF;S7EON; S7FON; S7GON; break;
        case B: S7AOFF;S7BOFF;S7CON; S7DON; S7EON; S7FON; S7GON; break;
        case C: S7AON; S7BOFF;S7COFF;S7DON; S7EON; S7FON; S7GOFF;break;
        case D: S7AOFF;S7BON; S7CON; S7DON; S7EON; S7FOFF;S7GON; break;
        case E: S7AON; S7BOFF;S7COFF;S7DON; S7EON; S7FON; S7GON; break;
        case F: S7AON; S7BOFF;S7COFF;S7DOFF;S7EON; S7FON; S7GON; break;
        case H: S7AOFF;S7BON; S7CON; S7DOFF;S7EON; S7FON; S7GON; break;
        case L: S7AOFF;S7BOFF;S7COFF;S7DON; S7EON; S7FON; S7GOFF;break;
        case P: S7AON; S7BON; S7COFF;S7DOFF;S7EON; S7FON; S7GON; break;
        case NoDisp: S7NumOFF;
    }
}
//-----------------------------------------------------------------
// 数位8显示
//-----------------------------------------------------------------
void S8Num(INT8U d)
{
    switch(d)
    {
        case 0: S8AON; S8BON; S8CON; S8DON; S8EON; S8FON; S8GOFF;break;
        case 1: S8AOFF;S8BON; S8CON; S8DOFF;S8EOFF;S8FOFF;S8GOFF;break;
        case 2: S8AON; S8BON; S8COFF;S8DON; S8EON; S8FOFF;S8GON; break;
        case 3: S8AON; S8BON; S8CON; S8DON; S8EOFF;S8FOFF;S8GON; break;
        case 4: S8AOFF;S8BON; S8CON; S8DOFF;S8EOFF;S8FON; S8GON; break;
        case 5: S8AON; S8BOFF;S8CON; S8DON; S8EOFF;S8FON; S8GON; break;
        case 6: S8AON; S8BOFF;S8CON; S8DON; S8EON; S8FON; S8GON; break;
        case 7: S8AON; S8BON; S8CON; S8DOFF;S8EOFF;S8FOFF;S8GOFF;break;
        case 8: S8AON; S8BON; S8CON; S8DON; S8EON; S8FON; S8GON; break;
        case 9: S8AON; S8BON; S8CON; S8DON; S8EOFF;S8FON; S8GON; break;
        case A: S8AON; S8BON; S8CON; S8DOFF;S8EON; S8FON; S8GON; break;
        case B: S8AOFF;S8BOFF;S8CON; S8DON; S8EON; S8FON; S8GON; break;
        case C: S8AON; S8BOFF;S8COFF;S8DON; S8EON; S8FON; S8GOFF;break;
        case D: S8AOFF;S8BON; S8CON; S8DON; S8EON; S8FOFF;S8GON; break;
        case E: S8AON; S8BOFF;S8COFF;S8DON; S8EON; S8FON; S8GON; break;
        case F: S8AON; S8BOFF;S8COFF;S8DOFF;S8EON; S8FON; S8GON; break;
        case H: S8AOFF;S8BON; S8CON; S8DOFF;S8EON; S8FON; S8GON; break;
        case L: S8AOFF;S8BOFF;S8COFF;S8DON; S8EON; S8FON; S8GOFF;break;
        case P: S8AON; S8BON; S8COFF;S8DOFF;S8EON; S8FON; S8GON; break;
        case NoDisp: S8NumOFF;
    }
}
//-----------------------------------------------------------------
// 条形图显示
//-----------------------------------------------------------------
void BarGraph(INT8U Count)
{
    //Count小于当前值时,灭掉到Count之后的条形块(OFF)
    if (Count < BGCNT)
    {
        switch (Count)
        {
            case  1: X2OFF;  case  2: X3OFF;  case  3: X4OFF;
            case  4: X5OFF;  case  5: X6OFF;  case  6: X7OFF;
            case  7: X8OFF;  case  8: X9OFF;  case  9: X10OFF;
            case 10: X11OFF; case 11: X12OFF; case 12: X13OFF;
            case 13: X14OFF; case 14: X15OFF; case 15: X16OFF;
            case 16: X17OFF; case 17: X18OFF; case 18: X19OFF;
            case 19: X20OFF;
        }
    }
    //Count大于等于当前值时,点亮Count值之前的所有条形块(ON)
    if (Count >= BGCNT)
    {   switch (Count)
        {
            case 20: X20ON;  case 19: X19ON;  case 18: X18ON;
            case 17: X17ON;  case 16: X16ON;  case 15: X15ON;
            case 14: X14ON;  case 13: X13ON;  case 12: X12ON;
            case 11: X11ON;  case 10: X10ON;  case  9: X9ON;
            case  8: X8ON;   case  7: X7ON;   case  6: X6ON;
            case  5: X5ON;   case  4: X4ON;   case  3: X3ON;
            case  2: X2ON;   case  1: X1ON;
         }
    }
    //保存当前Count值
    BGCNT = Count;
}
//-----------------------------------------------------------------
// 全屏开显示
//-----------------------------------------------------------------
void DisplayOn(void)
{
    S1ON;  S2ON;  S3ON;  S4ON;  S5ON;  S6ON;  S7ON;  S8ON;  S9ON;  S10ON;
    S11ON; S12ON; S13ON; X26ON; X25ON; X24ON; X23ON; X22ON; X21ON;
    X20ON; X19ON; X18ON; X17ON; X16ON; X15ON; X14ON; X13ON; X12ON;
    X11ON; X10ON; X9ON;  X8ON;  X7ON;  X6ON;  X5ON;  X4ON;  X3ON;  X2ON;
    X1ON;  F1ON;  F2ON;  F3ON;  F4ON;  X27ON; X28ON; X29ON; X30ON; X31ON;
    X32ON; X33ON; X34ON; X35ON; X36ON; S1AON; S1BON; S1CON; S1DON;
    S1EON; S1FON; S1GON; S2AON; S2BON; S2CON; S2DON; S2EON; S2FON;
    S2GON; COLON; S3AON; S3BON; S3CON; S3DON; S3EON; S3FON; S3GON;
    S4AON; S4BON; S4CON; S4DON; S4EON; S4FON; S4GON; DP1ON; S5AON;
    S5BON; S5CON; S5DON; S5EON; S5FON; S5GON; S6AON; S6BON; S6CON;
    S6DON; S6EON; S6FON; S6GON; S7AON; S7BON; S7CON; S7DON; S7EON;
    S7FON; S7GON; DP2ON; S8AON; S8BON; S8CON; S8DON; S8EON; S8FON;
    S8GON;
}
//-----------------------------------------------------------------
// 全屏关显示
//-----------------------------------------------------------------
void DisplayOff(void)
{
    S1OFF;  S13OFF;
    S2OFF;  S3OFF; S4OFF;  S5OFF;   S6OFF;  S7OFF;  S8OFF;  S9OFF;  S10OFF;
    S11OFF; S12OFF; X26OFF; X25OFF; X24OFF; X23OFF; X22OFF; X21OFF;
    X20OFF; X19OFF; X18OFF; X17OFF; X16OFF; X15OFF; X14OFF; X13OFF;
    X12OFF; X11OFF; X10OFF; X9OFF;  X8OFF;  X7OFF;  X6OFF;  X5OFF;  X4OFF;
    X3OFF;  X2OFF;  X1OFF;  F1OFF;  F2OFF;  F3OFF;  F4OFF;  X27OFF; X28OFF;
    X29OFF; X30OFF; X31OFF; X32OFF; X33OFF; X34OFF; X35OFF; X36OFF;
    S1AOFF; S1BOFF; S1COFF; S1DOFF; S1EOFF; S1FOFF; S1GOFF; S2AOFF;
    S2BOFF; S2COFF; S2DOFF; S2EOFF; S2FOFF; S2GOFF; COLOFF; S3AOFF;
    S3BOFF; S3COFF; S3DOFF; S3EOFF; S3FOFF; S3GOFF; S4AOFF; S4BOFF;
    S4COFF; S4DOFF; S4EOFF; S4FOFF; S4GOFF; DP1OFF; S5AOFF; S5BOFF;
    S5COFF; S5DOFF; S5EOFF; S5FOFF; S5GOFF; S6AOFF; S6BOFF; S6COFF;
    S6DOFF; S6EOFF; S6FOFF; S6GOFF; S7AOFF; S7BOFF; S7COFF; S7DOFF;
    S7EOFF; S7FOFF; S7GOFF; DP2OFF; S8AOFF; S8BOFF; S8COFF; S8DOFF;
    S8EOFF; S8FOFF; S8GOFF;
}

网友A(2024-11-13):
VLS5573手册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