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USB5v电源为何能驱动12v-0.18A电机

楼主(2016-12-06):
电脑USB5v电源为何能驱动12v-0.18A电机

网友A:
转速肯定是不如12v的高

网友B(2017-01-24):
这种风扇我用4.8的电池用的好好的

网友C(2017-11-23):
引用 网友A:
转速肯定是不如12v的高

转速也可以做得大致与12V近似<也可以超过,但是得重绕线圈>,而在5V驱动时的电流不会明显增大,这风扇就改成5V的了.
步骤: 1.拆下风扇电路板,把4PIN的all in one霍尔驱动IC由双相半波驱动换为单相全波驱动IC,2相半波驱动型号常见为210,266,276,277等.全波驱动型号为FS310,MH477等,它是PIN TO PIN的.2.调整线圈头尾接线为全波方式:顺->逆->顺->逆.
原理:全波比半波效率高.谢谢!

网友D(2018-02-06):
楼主这个风扇的电源线是直接接到电脑USB口吗?如果是的,那转速应该没有12V快,或者标识有误。   如果是接到电脑上其他的插针上,那就要确认下这个插针的电压了,不一定是5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