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用汇编 让蜂鸣器发出 嘀~ 嘀~ 也就是响一秒停一秒

楼主(2016-12-06):
请问怎么用汇编   让蜂鸣器发出 嘀~ 嘀~  也就是响一秒停一秒,用定时器T0定时,听老师说,我们那个开发板的蜂鸣器不是单纯的输入低电平就能发生 而是要 沿触发,不理解什么意思,请问有人知道吗 ?给我讲讲吧  在线等  谢谢

网友A:
建议你看看这个蜂鸣器教程:http://www.51hei.com/bbs/dpj-20218-1.html

网友B:
就和控制LED灯的亮灭是一样的,通过控制IO口导通时间

网友C:
用定时计数器设置1秒,反相输出,控制蜂鸣器响就可以

网友D:
蜂鸣器有两种,一种是有源的,一种是无源的。有源蜂鸣器直接接上额定电源(新的蜂鸣器在标签上都有注明)就可连续发声;而无源蜂鸣器则和喇叭一样,需要接在音频输出电路中才能发声。

你老师说的,就是无源蜂鸣器,需要你用单片机输出一定频率的脉冲才能发生声音

网友E:
好像是脉冲控制.跟双音报警一样

网友F(2017-02-23):
STM8S103F 一个脚接电容 再接喇叭,如何驱动喇叭?发出嘟嘟的声音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看看这个蜂鸣器教程:http://www.51hei.com/bbs/dpj-20218-1.html

STM8S103F 一个脚接电容 再接喇叭,如何驱动喇叭?发出嘟嘟的声音  C语言!

网友G:
可以看看

05 IIC-24C04与蜂鸣器.z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