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C51电子伏特表

楼主(2016-12-06):
(1)课题任务
基本要求:可测电压为直流,典雅幅度范围0-5V,测量值用3位LED显示,误差小于0.01伏,测量值可以通过喇叭自动播报。
   提高要求:可测电压可以是交流信号,电压幅度可以扩大到20V。
(2)方案比较与选择
(1)根据设计要求,选择AT89C51单片机为核心控制器件。
(2)A/D转换采用ADC0809实现,与单片机的接口为P1口和P2口的高四位引脚。
(3)电压显示采用4位的LED数码管。
(4)LED数码的段选输入,由并行端口P0产生;位选输入,用并行端口P2低四位产生。
硬件电路设计由6个部分组成; A/D转换电路,AT89C51单片机系统,LED显示系统、时钟电路、复位电路以及测量电压输入电路。硬件电路设计系统框图如图1所示。

图1  数字电压表系统框图

(3)电路设计
3.1  A/D转换
现实世界的物理量很多都是模拟量,能把模拟量转化成数字量的器件称为模/数转换器(A/D转换器),A/D转换器是单片机数据采集系统的关键接口电路,按照各种A/D芯片的转化原理可分为计数比较型,逐次逼近型,双重积分型等等。双积分式A/D转换器具有抗干扰能力强、转换精度高、价格便宜等优点。与双积分相比,逐次逼近式A/D转换的转换速度更快,而且精度更高,比如ADC0808、ADC0809等,它们通常具有8路模拟选通开关及地址译码、锁存电路等,它们可以与单片机系统连接,将数字量送到单片机进行分析和显示。一个n位的逐次逼近型A/D转换器只需要比较n次,转换时间只取决于位数和时钟周期,逐次逼近型A/D转换器转换速度快,因而在实际中广泛使用。
3.1.1 ADC0809的外部引脚特征
ADC0809芯片有28条引脚,采用双列直插式封装,其引脚图如图2所示。
图2 ADC0809引脚图
下面说明各个引脚功能:
IN0-IN7(8条):8路模拟量输入线,用于输入和控制被转换的模拟电压。
地址输入控制(4条):
ALE:地址锁存允许输入线,高电平有效,当ALE为高电平时,为地址输入线,用于选择IN0-IN7上那一条模拟电压送给比较器进行A/D转换。
ADDA,ADDB,ADDC:3位地址输入线,用于选择8路模拟输入中的一路。
START:START为“启动脉冲”输入法,该线上正脉冲由CPU送来,宽度应大于100ns,上升沿清零SAR,下降沿启动ADC工作。
EOC: EOC为转换结束输出线,该线上高电平表示A/D转换已结束,数字量已锁入三态输出锁存器。
D1-D8:数字量输出端,D1为高位。
OE:OE为输出允许端,高电平能使D1-D8引脚上输出转换后的数字量。
REF+、REF-:参考电压输入量,给电阻阶梯网络供给标准电压。
Vcc、GND: Vcc为主电源输入端,GND为接地端,一般REF+与Vcc连接在一起,REF-与GND连接在一起.
CLK:时钟输入端。
3.1.2 ADC0809的内部结构及工作流程
ADC0809由8路模拟通道选择开关,地址锁存与译码器,比较器,8位开关树型A/D转换器,逐次逼近型寄存器,定时和控制电路和三态输出锁存器等组成,其内部结构如图3所示。
图3  ADC0809的内部结构
其中:
(1)8路模拟通道选择开关实现从8路输入模拟量中选择一路送给后面的比较器进行比较。
(2)地址锁存与译码器用于当ALE信号有效时,锁存从ADDA、ADDB、ADDC 3根地址线上送来的3位地址,译码后产生通道选择信号,从8路模拟通道中选择当前模拟通道。
(3)比较器,8位开关树型A/D转换器,逐次逼近型寄存器,定时和控制电路组成8位A/D转换器,当START信号有效时,就开始对当前通道的模拟信号进行转换,转换完成后,把转换得到的数字量送到8位三态锁存器,同时通过引脚送出转换结束信号。
(4)三态输出锁存器保存当前模拟通道转换得到的数字量,当OE信号有效时,把转换的结果送出。
ADC0809的工作流程为:
(1)输入3位地址,并使ALE=1,将地址存入地址锁存器中,经地址译码器从8路模拟通道中选通1路模拟量送给比较器。
(2)送START一高脉冲,START的上升沿使逐次寄存器复位,下降沿启动A/D转换,并使EOC信号为低电平。
(3)当转换结束时,转换的结果送入到输出三态锁存器中,并使EOC信号回到高电平,通知CPU已转换结束。
(4)当CPU执行一读数据指令时,使OE为高电平,则从输出端D0-D7读出数据。
3.2  单片机系统
3.2.1 AT89C51性能
AT89C51是美国ATMEL公司生产的低电压,高性能CMOS8位单片机,片内含有4KB的可反复擦写的只读程序存储器和128字节的随机存储器。该器件采用ATMEL高密度非易失存储器制造技术制造,与工业标准的MCS-51指令集和输出管脚相兼容,由于将多功能8位CPU和闪烁存储器组合在单个芯片中,ATMEL的AT89C51是一种高效微控制器,它为很多嵌入式控制系统提供了一种灵活性高且价廉的方案。
    AT89C51功能性能:与MCS-51成品指令系统完全兼容;4KB可编程闪速存储器;寿命:1000次写/擦循环数据保留时间:10年;全静态工作:0-24MHz;三级程序存储器锁定;128*8B内部RAM;32个可编程I/O口线;2个16位定时/计数器;5个中断源;可编程串行UART通道;片内震荡器和掉电模式。
3.2.2 AT89C51各引脚功能
T89C51提供以下标准功能:4KB的Flash闪速存储器,128B内部RAM,32个I/O口线,两个16位定时/计数器,一个5向量两级中断结构,一个全双工串行通信口,片内震荡器及时钟电路,同时,AT89C51可降至0Hz静态逻辑操作,并支持两种软件可选的节电工作模式。空闲方式停止CPU的工作,但允许RAM,定时/计数器,串行通信口及中断系统继续工作,掉电方式保存RAM中的内容,但震荡器停止工作并禁止其他所有工作直到下一个硬件复位。AT89C51采用PDIP封装形式,引脚配置如图4所示。
图4 AT89C51的引脚图
AT89C51芯片的各引脚功能为:
P0口:这组引脚共有8条,P0.0为最低位。这8个引脚有两种不同的功能,分别适用于不同的情况,第一种情况是89C51不带外存储器,P0口可以为通用I/O口使用,P0.0-P0.7用于传送CPU的输入/输出数据,这时输出数据可以得到锁存,不需要外接专用锁存器,输入数据可以得到缓冲,增加了数据输入的可靠性;第二种情况是89C51带片外存储器,P0.0-P0.7在CPU访问片外存储器时先传送片外存储器的低8位地址,然后传送CPU对片外存储器的读/写数据。P0口为开漏输出,在作为通用I/O使用时,需要在外部用电阻上拉。
P1口:这8个引脚和P0口的8个引脚类似,P1.7为最高位,P1.0为最低位,当P1口作为通用I/O口使用时,P1.0-P1.7的功能和P0口的第一功能相同,也用于传送用户的输入和输出数据。
P2口:这组引脚的第一功能与上述两组引脚的第一功能相同即它可以作为通用I/O口使用,它的第一功能和P0口引脚的第二功能相配合,用于输出片外存储器的高8位地址,共同选中片外存储器单元,但并不是像P0口那样传送存储器的读/写数据。
P3口:这组引脚的第一功能和其余三个端口的第一功能相同,第二功能为控制功能,每个引脚并不完全相同,如下表1所示:
表1 P3口各位的第二功能

P3口各位

第二功能
P3.0
RXT(串行口输入)
P3.1
TXD(串行口输出)
P3.2
/INT0(外部中断0输入)
P3.3
/INT1(外部中断1输入)
P3.4
T0(定时器/计数器0的外部输入)
P3.5
T1(定时器/计数器1的外部输入)
P3.6
/WR(片外数据存储器写允许)
      P3.7
/RD(片外数据存储器读允许)
Vcc为+5V电源线,Vss接地。
ALE:地址锁存允许线,配合P0口的第二功能使用,在访问外部存储器时,89C51的CPU在P0.0-P0.7引脚线去传送随后而来的片外存储器读/写数据。在不访问片外存储器时,89C51自动在ALE线上输出频率为1/6震荡器频率的脉冲序列。该脉冲序列可以作为外部时钟源或定时脉冲使用。
/EA:片外存储器访问选择线,可以控制89C51使用片内ROM或使用片外ROM,
若/EA=1,则允许使用片内ROM,若/EA=0,则只使用片外ROM。
/PSEN:片外ROM的选通线,在访问片外ROM时,89C51自动在/PSEN线上产生一个负脉冲,作为片外ROM芯片的读选通信号。
RST:复位线,可以使89C51处于复位(即初始化)工作状态。通常89C51复位有自动上电复位和人工按键复位两种。
XTAL1和XTAL2:片内震荡电路输入线,这两个端子用来外接石英晶体和微调电容,即用来连接89C51片内OSC(震荡器)的定时反馈回路。
3.3  复位电路和时钟电路
3.3.1复位电路设计
单片机在启动运行时都需要复位,使CPU和系统中的其他部件都处于一个确定的初始状态,并从这个状态开始工作。MCS-51单片机有一个复位引脚RST,采用施密特触发输入。当震荡器起振后,只要该引脚上出现2个机器周期以上的高电平即可确保时器件复位[1]。复位完成后,如果RST端继续保持高电平,MCS-51就一直处于复位状态,只要RST恢复低电平后,单片机才能进入其他工作状态。单片机的复位方式有上电自动复位和手动复位两种,图5是51系列单片机统常用的上电复位和手动复位组合电路,只要Vcc上升时间不超过1ms,它们都能很好的工作。
图5  复位电路
3.3.2时钟电路设计
单片机中CPU每执行一条指令,都必须在统一的时钟脉冲的控制下严格按时间节拍进行,而这个时钟脉冲是单片机控制中的时序电路发出的。CPU执行一条指令的各个微操作所对应时间顺序称为单片机的时序。MCS-51单片机芯片内部有一个高增益反相放大器,用于构成震荡器,XTAL1为该放大器的输入端,XTAL2为该放大器输出端,但形成时钟电路还需附加其他电路[1]。
  本设计系统采用内部时钟方式,利用单片机内部的高增益反相放大器,外部电路简,只需要一个晶振和 2个电容即可,如图6所示。
图6  时钟电路
电路中的器件选择可以通过计算和实验确定,也可以参考一些典型电路的参数,电路中,电容器C1和C2对震荡频率有微调作用,通常的取值范围是30±10pF,在这个系统中选择了33pF;石英晶振选择范围最高可选24MHz,它决定了单片机电路产生的时钟信号震荡频率,在本系统中选择的是12MHz,因而时钟信号的震荡频率为12MHz。
3.4  LED显示系统设计
3.4.1 LED基本结构
LED是发光二极管显示器的缩写。LED由于结构简单、价格便宜、与单片机接口方便等优点而得到广泛应用。LED显示器是由若干个发光二极管组成显示字段的显示器件[6]。在单片机中使用最多的是七段数码显示器。LED七段数码显示器由8个发光二极管组成显示字段,其中7个长条形的发光二极管排列成“日”字形,另一个圆点形的发光二极管在显示器的右下角作为显示小数点用,其通过不同的组合可用来显示各种数字。LED引脚排列如下图7所示:
图7 LED引脚排列
在应用系统中,设计要求不同,使用的LED显示器的位数也不同,因此就生产了位数,尺寸,型号不同的LED显示器供选择,在本设计中,选择4位一体的数码型LED显示器,简称“4-LED”。本系统中前一位显示电压的整数位,即个位,后两位显示电压的小数位。
4-LED显示器引脚如图9所示,是一个共阴极接法的4位LED数码显示管,其中a,b,c,e,f,g为4位LED各段的公共输出端,1、2、3、4分别是每一位的位数选端,dp是小数点引出端,4位LED数码显示管的内部结构是由4个单独的LED组成,每个LED的段输出引脚在内部都并联后,引出到器件的外部。
图8   4位LED引脚
对于这种结构的LED显示器,它的体积和结构都符合设计要求,由于4位LED阴极的各段已经在内部连接在一起,所以必须使用动态扫描方式(将所有数码管的段选线并联在一起,用一个I/O接口控制)显示。
3.4.2LED与单片机的连接
由于单片机的并行口不能直接驱动LED显示器,所以,在一般情况下,必须采用专用的驱动电路芯片,使之产生足够大的电流,显示器才能正常工作[7]。如果驱动电路能力差,即负载能力不够时,显示器亮度就低,而且驱动电路长期在超负荷下运行容易损坏,因此,LED显示器的驱动电路设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为了简化数字式直流电压表的电路设计,在LED驱动电路的设计上,可以利用单片机P0口上外接的上拉电阻来实现,即将LED的A-G段显示引脚和DP小数点显示引脚并联到P0口与上拉电阻之间,这样,就可以加大P0口作为输出口德驱动能力,使得LED能按照正常的亮度显示出数字,如图9所示。
图9   LED与单片机接口间的设计
3.5  总体电路设计
经过以上的设计过程,可设计出基于单片机的数字电压表系统硬件电路图,如图10所示。
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19.gif图10 数字电压表电路图
此电路的工作原理是:+5V模拟电压信号通过变阻器VR1分压后由ADC08008的IN0通道进入(由于使用的IN0通道,所以ADDA,ADDB,ADDC均接低电平),经过模/数转换后,产生相应的数字量经过其输出通道D0-D7传送给AT89C51芯片的P1口,AT89C51负责把接收到的数字量经过数据处理,产生正确的7段数码管的显示段码传送给四位LED,同时它还通过其四位I/O口P2.0、P2.1、P2.2、P2.3产生位选信号控制数码管的亮灭。此外,AT89C51还控制ADC0809的工作。其中,单片机AT89C51通过定时器中断从P2.4输出方波,接到ADC0809的CLOCK,P2.6发正脉冲启动A/D转换,P2.5检测A/D转换是否完成,转换完成后,P2.7置高从P1口读取转换结果送给LED显示出来[3]。
简易数字直流电压表的硬件电路已经设计完成,就可以选取相应的芯片和元器件,利用Proteus软件绘制出硬件的原理,并仔细地检查修改,直至形成完善的硬件原理图。但要真正实现电路对电压的测量和显示的功能,还需要有相应的软件配合,才能达到设计要求。
(4)程序设计
根据模块的划分原则,将该程序划分初始化模块,A/D转换子程序和显示子程序,这三个程序模块构成了整个系统软件的主程序,如图12所示。
图12 数字式直流电压表主程序框图
4.1   系统子程序设计
4.2.1初始化程序
所谓初始化,是对将要用到的MCS_51系列单片机内部部件或扩展芯片进行初始工作状态设定,初始化子程序的主要工作是设置定时器的工作模式,初值预置,开中断和打开定时器等。
4.2.2 A/D转换子程序
A/D转换子程序用来控制对输入的模块电压信号的采集测量,并将对应的数值存入相应的内存单元,其转换流程图如图13所示。
图13 A/D转换流程图

4.2.3显示子程序
显示子程序采用动态扫描实现四位数码管的数值显示,在采用动态扫描显示方式时,要使得LED显示的比较均匀,又有足够的亮度,需要设置适当的扫描频率,当扫描频率在70HZ左右时,能够产生比较好的显示效果,一般可以采用间隔10ms对LED进行动态扫描一次,每一位LED的显示时间为1ms[10]。
在本设计中,为了简化硬件设计,主要采用软件定时的方式,即用定时器0溢出中断功能实现11μs定时,通过软件延时程序来实现5ms的延时。

(5)测试方案
5.1软件调试
软件调试的主要任务是排查错误,错误主要包括逻辑和功能错误,这些错误有些是显性的,而有些是隐形的,可以通过仿真开发系统发现逐步改正。Proteus软件可以对基于微控制器的设计连同所有的周围电子器件一起仿真,用户甚至可以实时采用诸如LED/LCD、键盘、RS232终端等动态外设模型来对设计进行交互仿真。Proteus支持的微处理芯片包括8051系列、AVR系列、PIC系列、HC11系列及Z80等等。Proteus可以完成单片机系统原理图电路绘制、PCB设计,更为显著点的特点是可以与u Visions3 IDE工具软件结合进行编程仿真调试。
本系统的调试主要以软件为主,其中,系统电路图的绘制和仿真我采用的是Proteus软件,而程序方面,采用的是汇编语言,用Keil软件将程序写入单片机。
5.2结果显示
图11   电压为0V时
图12    电压为3.5V时

(6)系统调试

(7)数据测试与处理

(8)总结
由上所述,数字电压表基本完成。但设计中的不足之处仍然存在。在这过程中,我对电路设计,单片机的使用等都有了新的认识。通过这次设计学会了Proteus和Keil软件的使用方法,掌握了从系统的需要、方案的设计、功能模块的划分、原理图的设计和电路图的仿真的设计流程,积累了不少经验。
基于单片机的数字电压表使用性强、结构简单、成本低、外接元件少。在实际应用工作应能好,测量电压准确,精度高。系统功能、指标达到了课题的预期要求、系统在硬件设计上充分考虑了可扩展性,经过一定的改造,可以增加功能。本文设计主要实现了简易数字电压表测量一路电压的功能,详细说明了从原理图的设计、电路图的仿真再到软件的调试。
通过本次设计,我对单片机这门课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无论是在硬件连接方面还是在软件编程方面。本次设计采用了AT89C51单片机芯片,与以往的单片机相比增加了许多新的功能,使其功能更为完善,应用领域也更为广泛。设计中还用到了模/数转换芯片ADC0809,以前在学单片机课程时只是对其理论知识有了初步的理解。通过这次设计,对它的工作原理有了更深的理解。在调试过程中遇到很多问题,硬件上的理论知识学得不够扎实,对电路的仿真方面也不够熟练。
   总之这次电路的设计和仿真,基本上达到了设计的功能要求。在以后的实践中,我将继续努力学习电路设计方面的理论知识,并理论联系实际,争取在电路设计方面能有所提升。

(9)参考文献
[1]、李朝青,单片机原理及接口技术,北京航空航天超大型出版社。
[2]、王贤勇,赵传申,单片机原理与接口技术应用教程,清华大学出版社

(10)附录:A、设计电路图(原理图、PCB图)
B、程序(要求有文字注释)
程序代码

LED_0 EQU30H
LED_1 EQU31H
LED_2 EQU 32H
ADC EQU 35H
CLOCK BIT P2.4
ST BIT P2.5
EOC BIT P2.6
OE BIT P2.7
ORG 00H
AJMP START
ORG 0BH
LJMP INT_T0
START: MOV LED_0, #00H
       MOV P2, #0FFH
       MOV LED_1, #00H
      MOV LED_2, #00H
      MOV DPTR, #TABLE
      MOV TMOD, #02H
      MOV TH0, #245H
      MOV TL0, #00H
      MOV IE, #82H
      SETB TR0
WAIT: CLRST
      SETB STH
      CLR ST
     JNB EOC, $
     SETB OE
     MOV ADC, P1
     CLR OE
     MOV A, ADC
     MOV B, #51
     DIV AB
     MOV LED_2, A
     MOV A, B
     MOV B, #5
     DIV AB
     MOV LED_1, A
     MOV LED_0, B
     LCALL DISP
     SJMP WAIT
INT_T0:CPL, CLOCK
      RETI
DISP: MOVA, LED_0
      MOVCA, @A+DPTR
      CLRP2.3
     MOV P0, A
     LCALL DELAY
     SETB P2.3
     MOV A, LED_1
     MOVC A,@A+DPTR
     CLR P2.2
     MOV P0, A
     LCALL DELAY
     SETB P2.2
     MOV A, LED_2
     MOVC A, @A+DPTRL
     CLR P2.1
     ORL A, #80H
     MOV P0, A
     LCALL DELAY
     SETB P2.1
     RET
DELAY: MOVR6, #10
D1:    MOV R7, #250
      DJNZ R7, $
      DJNZ R6, D1
     RET
TABLE: DB 3FH, 06H, 5BH, 4FH, 66H
      DB 6DH, 7DH, 07H, 7FH, 6FH
      END

网友A(2017-11-08):
为什么看不见图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