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简易酒精检测仿真

楼主:
简易酒精检测仿真下面是原理图:有些问题,

网友A(2016-12-07):
S实际的传感器和虚拟的还是有区别的 其实变通了是一样的 酒精传感如果是模拟的 也就转换成电压信号 也就相当于电位器分压来模拟 就是实际的浓度可能和输出电压有关必要的时候还是要加放大器放大后再AD取样数字化 然后设定报警值

网友B:
要求实现超限报警功能。由于PROTEUS里没有酒精传感器MQ_3,我用了滑动变阻器代替。但是最后却不能调节浓度和报警。Keil调试没有错误。

网友C:
具体 有什么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