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塔diy制作 模型、源码、原理图、照片等完整资料

楼主:
本品是基于单片机制作的广州塔模型,由256个LED 灯制作16*16点阵原理,就是做出来的东西有点胖了,半径有点大了,不是小蛮腰的形状,但是讲究这个还不错,,卿大神多多指教了。。。小弟出来砸到,,,还望多多关照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been=P0^7;
sbit bee=P3^2;
sbit SCK=P0^0;    //11脚    移位时钟                            //kongzhi++
sbit RCK=P0^1;    //12脚    锁存时钟
sbit DATA=P0^2;   //14数据输入

sbit SCK1=P0^3;    //11脚    移位时钟
sbit RCK1=P0^4;    //12脚    锁存时钟
sbit DATA1=P0^5;   //14数据输入

sbit SCK2=P1^0;    //11脚    移位时钟                                  //kongzhi--
sbit RCK2=P1^1;    //12脚    锁存时钟
sbit DATA2=P1^2;   //14数据输入

sbit SCK3=P1^3;    //11脚    移位时钟
sbit RCK3=P1^4;    //12脚    锁存时钟
sbit DATA3=P1^5;   //14数据输入
uint m,i,dat,temp=0,flag=0;
uint cy,cy1,pw;
uchar code shumaguan[]={0xfe,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0x88,0xc0,0x7f,0x6f};//显示0~9的值
uchar code table[]={          //p0.0
0x00,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0x00,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17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33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00,                   //50          一圈圈移动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00,                  // 67
...
};
uchar code table1[]={          //p2.0
0x00,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0x00,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00,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00,
...
};
uchar code table2[]={                //xia   8  -
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1-19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20-35
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00,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uchar code table3[]={                //shang  8  -
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0xff,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0;y>0;y--);
}
void delay2(uint x)
{
  uint a,b;
  for(a=x;a>0;a--)
   for(b=5;b>0;b--);
}
void write(uchar dat)
   { uint m;for(m=0;m<8;m++){if(dat& 0x80) DATA=1; else DATA=0;  SCK=0; delay(1);         SCK=1;  delay(1); SCK=0;         delay(1);        dat=dat<<1;  }}
void read()
   { RCK=0; delay(1);RCK=1; }
void write1(uchar dat)
   { uint m;for(m=0;m<8;m++){if(dat& 0x80) DATA1=1; else DATA1=0; SCK1=0; delay(1);        SCK1=1;  delay(1);        SCK1=0;         delay(1);        dat=dat<<1;  }}
void read1()
   { RCK1=1; delay(1);RCK1=0; }
void write2(uchar dat)
   { uint m;for(m=0;m<8;m++){if(dat& 0x80) DATA2=1; else DATA2=0; SCK2=0; delay(1);        SCK2=1;  delay(1);        SCK2=0;         delay(1);        dat=dat<<1;  }}
void read2()
   { RCK2=1; delay(1);RCK2=0; }
void write3(uchar dat)
   { uint m;for(m=0;m<8;m++){if(dat& 0x80) DATA3=1; else DATA3=0; SCK3=0; delay(1);        SCK3=1;  delay(1);        SCK3=0;         delay(1);        dat=dat<<1;  }}
void read3()
   { RCK3=1; delay(1);RCK3=0; }
void one ()
{
        write (table [i]);  delay(1000);    read ();        delay(1000);
        write1(table1[i]);         delay(1000);    read1();    delay(1000);
        write2(table2[i]);        delay(1000);    read2();    delay(1000);
        write3(table3[i]);         delay(1000);    read3();           delay(1000);
                 }
void two()
{
        write (table [i]);  delay(100);    read ();         delay(100);
        write1(table1[i]);         delay(100);    read1();  delay(100);
        write2(table2[i]);        delay(100);    read2();  delay(100);
        write3(table3[i]);         delay(100);    read3();  delay(100);
}

void three()
{
        write (table [i]);  delay(10);    read ();        delay(10);
        write1(table1[i]);         delay(10);    read1();  delay(10);
        write2(table2[i]);        delay(10);    read2();  delay(10);
        write3(table3[i]);         delay(10);    read3();  delay(10);
}

void four()
{
        write (table [i]);  delay(1);    read ();  delay(1);
        write1(table1[i]);         delay(1);    read1();  delay(1);
        write2(table2[i]);        delay(1);    read2();  delay(1);
        write3(table3[i]);         delay(1);    read3();  delay(1);
}

void hxd()
{
write (0xff);  delay(1);    read ();  delay(1);
write1(0xff);         delay(1);    read1();  delay(1);
for(pw=1;pw<cy1;pw++)
{

  write2(0x00);read2();delay2(pw);
  write3(0x00);read2();delay2(cy1-pw);
}
for(pw=1;pw<cy1;pw++)
{
   write2(0xf0);read2();delay2(pw);
    write3(0xf0);read2();delay2(cy1-pw);
}
}
/******************半层呼吸灯*********************/
//void bhxd()
//{
//P0=0xff;P1=0xff;
//for(pw=1;pw<cy;pw++)
//{
//   P2=0x00;P3=0xff;delay2(pw);
//   P2=0xff;P3=0x00;delay2(cy-pw);
//}
//}
void init_int0()
{
        EA=1;
        EX0=1;
        IT0=1;
}
void int0() interrupt 0
{
  while(bee==1)
        {
//        for(i=115;i<233;i++)four();
                for(i=83;i>68;i--)three();
                for(i=68;i<80;i++)four();
                for(i=68;i<76;i++)four();
                for(i=68;i<72;i++)four();
                for(i=68;i<80;i++)three();
                for(i=68;i<72;i++)four();
                for(i=68;i<72;i++)three();
//                for(i=115;i<233;i++)four();
                for(i=68;i<80;i++)four();
                for(i=68;i<76;i++)three();
                for(i=68;i<80;i++)three();
                for(i=68;i<76;i++)four();
                for(i=68;i<76;i++)three();
                for(i=68;i<80;i++)four();
                for(i=68;i<76;i++)three();
                for(i=68;i<76;i++)three();
                for(i=68;i<76;i++)four();
         }
}

//        flag=1;
//        if(flag==1)
//                {
//                        flag=0;
//                        temp++;
//                        if(temp==1)
//                        {
//                                for(i=0;i<233;i++)
//                                {
//                                        four();
////                                        i=i%232;
//                                }
//                        }
//                        if(temp==2)
//                        {
//                                temp=0;
//                                for(i=0;i<233;i++) two();
//                        }
//
////                        switch(temp)
////                        {
////                                case 1:for(i=0;i<233;i++)
////                                                {
////                                                        four();
////                                                        i=i%232;
////                                                }
////                                                 break;
////                                case 2:for(i=0;i<233;i++) two();temp=0;break;
////                        }
//                }

void main ()
{
        init_int0();
for(i=68;i<82;i++)three();for(i=82;i>68;i--)three();   /*全亮暗上移*/
for(i=83;i<99;i++)three();for(i=99;i<116;i++)three();  /*列递亮*/
while(1)
{
for(i=115;i<233;i++)two(); /*单个向上增加*/
for(i=34;i<49;i++)two(); /*上一圈*/
for(i=49;i>34;i--)two();
for(i=68;i<83;i++)two();/*全亮liang上移*/
for(i=82;i>68;i--)two();
for(i=68;i<82;i++)two();
for(i=51;i<66;i++)two(); /*全亮暗上移*/
for(i=66;i>51;i--)two(); /*全亮暗上移*/
for(i=25;i<32;i++)two();
for(i=18;i<26;i++)two(); /*左右一列*/
for(i=84;i<99;i++)two(); /*列递亮*/
for(i=99;i<115;i++)two(); /*列递暗*/
for(i=18;i<33;i++)two(); /*左右一列*/
for(i=0;i<8;i++)three(); /*左右两列*/
for(i=8;i>0;i--)two();
for(i=8;i>0;i--)two();

for(i=68;i<83;i++)three();
for(i=82;i>68;i--)three();
for(i=68;i<82;i++)three();
for(i=51;i<66;i++)three();
for(i=66;i>51;i--)three();
for(i=25;i<32;i++)three();
for(i=18;i<26;i++)three();
for(i=84;i<99;i++)three(); /*列递亮*/
for(i=99;i<115;i++)three(); /*列递暗*/
for(i=18;i<33;i++)three(); /*左右一列*/
for(i=0;i<8;i++)three(); /*左右两列*/
for(i=8;i>0;i--)three();
for(i=8;i>0;i--)three();
for(i=8;i<17;i++)three(); /*左右两列*/
for(i=0;i<6;i++)
{
for(i=8;i<17;i++)three();
for(i=8;i<17;i++)three();
for(i=17;i>8;i--)three();}
for(i=83;i<99;i++)three(); /*列递亮*/
for(i=99;i<115;i++)three(); /*列递暗*/

for(i=84;i<88;i++)four(); /*列递亮*/
for(i=88;i>84;i--)two(); /*列递暗*/
for(i=90;i<99;i++)four(); /*列递亮*/
for(i=88;i>86;i--)two(); /*列递暗*/
for(i=92;i<99;i++)four(); /*列递亮*/
for(i=99;i>92;i--)two(); /*列递暗*/
for(i=95;i<99;i++)four(); /*列递亮*/
for(i=99;i>95;i--)two(); /*列递暗*/
        for(i=83;i>68;i--)three();
        for(i=68;i<80;i++)four();
        for(i=68;i<76;i++)four();
        for(i=68;i<72;i++)four();
        for(i=68;i<80;i++)three();
        for(i=68;i<80;i++)two();
        for(i=68;i<76;i++)four();
        for(i=68;i<76;i++)three();
        for(i=68;i<80;i++)four();
        for(i=68;i<76;i++)three();
        for(i=68;i<76;i++)three();
        for(i=68;i<76;i++)four();
for(i=115;i<233;i++)four(); /*单个向上增加*/
for(i=34;i<49;i++)four(); /*上一圈*/
for(i=49;i>34;i--)four();
for(i=68;i<83;i++)four();/*全亮liang上移*/ for(i=68;i<83;i++)four();for(i=68;i<83;i++)four();for(i=68;i<83;i++)four();
for(i=82;i>68;i--)four();
for(i=68;i<82;i++)four();
for(i=51;i<66;i++)four(); /*全亮暗上移*/
for(i=66;i>51;i--)four(); /*全亮暗上移*/
for(i=25;i<32;i++)four();
for(i=84;i<99;i++)four(); /*列递亮*/
for(i=99;i<115;i++)four(); /*列递暗*/

for(i=82;i>68;i--)three();
for(i=82;i>74;i--)three();
for(i=82;i>80;i--)three();
}

//                for(i=242;i<262;i++)one();
}
//for(i=0;i<17;i++)three(); /*左右两列*/
//for(i=17;i<33;i++)three(); /*左右一列*/
//for(i=33;i<50;i++)three(); /*左右一列*/
//for(i=33;i<50;i++)three(); /*上一圈*/
//for(i=51;i<67;i++)three(); /*全亮暗上移*/
//for(i=68;i<83;i++)three(); /*全亮暗上移*/
//for(i=83;i<99;i++)three(); /*列递亮*/
//for(i=99;i<115;i++)three(); /*列递暗*/
//for(i=115;i<233;i++)three(); /*单个向上增加*/

网友A(2017-03-01):
有没有电路图???

网友B(2017-04-12):
大神!请问你这个广州塔是用什么做驱动的?

网友C:
那个程序是通过取模出来还是自己一个一个打的

网友D(2017-07-08):
求原理图,谢谢

网友E:
看起来还不错,先学习一下啦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电路图???

咩有电路图,直接焊接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看起来还不错,先学习一下啦

程序在压缩包里,,哈哈

网友F:
引用 网友C:
那个程序是通过取模出来还是自己一个一个打的

自己一个一个打出来的,,实践出来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其实32个I/O口就够用了,但是电流不够可以用三极管放大电流,,,,或者用595驱动

网友H(2019-05-30):
大神你这个是用什么烧录器刷的程序?

网友I(2019-12-23):
有没有元件清单

网友G:
其实32个I/O口就够用了,但是电流不够可以用三极管放大电流,,,,或者用595驱动

网友J(2020-03-17):
不错,制作中学习知识

网友K:
看着不错!就是原理图,原件清单没有!跪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