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出现target not created是什么错误,怎么改正啊

楼主(2016-12-06):
在keils中,出现target not created是什么错误,怎么改正啊
小弟在keils2和4中都出现了这种错误

网友A:
你把你写的程序贴出来看看

网友A:
你把你写的具体程序贴出来,有可能是程序的问题

楼主:
各位大神们找到这个问题,我的软件没有破解,只能运行2k的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你写的具体程序贴出来,有可能是程序的问题

我在舍友上的电脑运行过没有问题。
刚刚我百度了一下,说keil没有破解,我刚刚破解过了,只运行了一个程序,现在又不可以了,头疼

网友B:
既然 破解的能 用一次。 你就不能再去找个其他版本的破解 再试一下啊

网友B:
你说你室友的能用 。你就把你室友的软件装到你电脑上试一下就知道结果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 破解的能 用一次。 你就不能再去找个其他版本的破解 再试一下啊

用的一个keil2和keil4错误都一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的一个keil2和keil4错误都一样

你说你室友的能用 。你就把你室友的软件装到你电脑上试一下就知道结果了啊

网友C:
可能代码的问题,也可能keil软件的问题

网友D:
双击target not created,它会显示出错的地方在哪

网友E:
这种情况,我遇到过,大多是程序问题,比如你调用LCD_write(),但是之前没有调用LCD初始化等等。

网友F:
keil局域网破解可能冲突吧

网友G:
代码有错误

网友H:
一般说明你程序有问题

网友I:
程序有问题无法编译

网友I:
也有可能工程里面添加的文件没有保存

网友I:
程序有问题

网友J:
没有导入.asm文件 导入就可以了

网友I:
程序有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K:
重新安装其他版本试试

网友L:
这个提示不是程序的问题,这还没开始编译呢,编译器找不到目标,应该是项目设置的问题,在左边项目单击右键,里面的设置看一下看看。

网友M:
这种一般都是程序错误,最好下载破解版的。尽量用英文版的。容易减小未知错误

网友N:
這表示你的程式語法有錯誤,把程式語法修改過來就可以了

网友O:
仔细阅读错误提示啊,看看为什么这样,这个只是最终的结果,前面有原因的

网友I:
程序有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P(2020-04-21):
引用 网友A:
你把你写的程序贴出来看看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char num,p=0;
uchar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
                                0x6d,0x7d,0x07,0x7f,0x6f};
void delay(uint m)
{
        uint i,j;
        for(i=110;i>0;i--)
                for(j=m;j>0;j--);
}
void main()
{
        P2=0x3f;
        TMOD=0x01;
        TH0=(65535-50000)/256;
        TL0=(65535-50000)%256;
        ET0=1;
        EA=1;
        TR0=1;
        while(1)
        {
                if(num==20)
                {
                        num=0;
                        p++;
                        P2=table[p];
                        if(p>=10)
                        p=-1;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5-50000)/256;
        TL0=(65535-50000)%256;
        num++;
}

网友Q:
keil没破解不能编译2k以上的程序啊,才知道,之前在网上下keil时就带破解程序,当时还不知道为什么破解,直接按步骤做了,
keil是有许多奇怪的问题,建议最好使用英文版,程序里最好也不要出现中文,
一点点小建议,望采纳,谢谢!

网友R:
显示工程没有没创建,所以说可能是程序错误

网友S:
注意查看错误提示,如果版本破解之后还出现这个问题,可能是你直接打开了破解前的工程程序,破解后程序要重新 创建工程在运行

网友T:
找个破解器破解下就好了

网友U:
以前学过,忘光光

网友V(2021-03-09):
引用 网友A:
你把你写的程序贴出来看看

#include <reg51.h>

//黑白传感器 0白 1黑
sbit q1=P1^0;      //右
sbit q2=P1^1;           //右
sbit q3=P1^2;           //左
sbit q4=P1^3;           //左
sbit g1=P0^0;                //左灯
sbit g2=P0^1;                // 右灯
void main()
{        while(1)
{
      q1=1;
          q2=0;
          q3=0;
          q4=1;

   if(g1==0&&g2==0)
   {
      q1=0;
          q2=0;
          q3=0;
          q4=0;
          }

   }
   }

网友W:
有未创建的目标

网友X:
软件没有破解或者没有新建工程文件

网友Y:
没有破解2K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