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A5767收音机制作

楼主(2016-12-06):
手头有2块TEA5767收音模块,最近在家没事于是制作了一台单片机控制的收音机。(注:相机的时间没有调整)
以下是显示部分,用4位共阳数码管,原理图上的管脚定义是经过测试得出的,如果采用不同的数码管,管脚定义可能会不同。

收音部分采用TEA5767,网上能买到2款模块,一种被称作完整版,另一种是简约版,我做的这台采用的是完整版模块。在焊接时应当小心否则很容易焊砖了。

电源部分采用锂电供电,电池卡扣是用7号电池的电池簧片制成的,韧性很好,电极也是用簧片做的,这样锂电反复拆装也不会造成接触不良。

下面是整机内部和最后的成品

最后是原理图

最后啰嗦几句了:1.完整版的收音模块与简约版的收音效果的确有差距,由于价位差距不大(完整版7元,简约版4.5元),所以建议还是选择完整版吧。
                2.最后成品的收音效果是十分令人满意的,由于我是接功放听,虽然在原理图上我画了低放部分,但由于手头没有芯片,所以低放我省略了,但如果要用耳机收听一定要接低放部分,至于是普通的2822还是LA4533之类就看大家喜好了,如果要选择有静音效果的芯片,还可以在编程时加入选台时静音的程序,这样在选台时自动进入静音状态,效果会更好。
                3.在显示部分我多加了一个开关,这样在选好台后可以手动关闭显示部分,一则省电,二来避免晚上看着晃眼。当然这部分功能也可交予单片机完成。整机耗电(不算低放)大概只有20多mA,关闭数码管后,工作电流更小,加上功放部分也可达到小于50mA。
                4.关于天线,我只是接了一截15cm左右的导线效果就很好了。
                            5关于程序,我是从网上找来的,在这一并感谢作者了,最后将HEX文件附上,喜欢的朋友可以直接去烧写制作了。

网友A:
源程度有没有放上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源程度有没有放上来啊

这个程序和图是借别人的,我也没源文件。

网友B(2017-02-24):
不开源,不爽

网友C(2018-07-07):
网上买的tea5767要接这么多电阻电容才能正常用吗

网友D(2018-08-24):
为什么收音模块这么热还烫手

网友E:
呵呵~面板上的标识还是手写的。

网友F:
非常好,下来自己试试

网友G(2019-04-30):
这在找这个资料谢谢了

网友H(2019-10-13):
能提供一个简单的5767收音机控制单片机写?只要调台的,不考虑显示和音量

网友H:
求师傅帮我

网友H:
那位大仙能给一个最简单的单片控制5676电路图,只要能调台的就行,不考虑显示

网友I(2020-02-24):
感谢分享了啊,想做个试一试

网友J:
用数码管还是显得有些费电

网友K:
新进学习,各种找资料,有源码最好。

网友L(2020-04-11):
我也想做一个,这个程序用着怎么样?

网友M(2020-09-19):
只有HEX文件啊

网友N(2021-10-04):
学习,程序还是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