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4*3矩阵键盘输入多位数码管显示,51单片机

楼主(2016-12-06):
如依次键入1234,数码管既显示1234

网友A:
看下面这个4*3矩阵键盘的程序:

网友A:
另外还有一个3*4矩阵键盘,稍微修改一下即可:

#include "reg51.h"

#define uint8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16 unsigned int

uint8 code tab[]={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 //0~9,AbC

void delay(uint16 x)

{

uint8 i;

for(x;x>0;x--)

for(i=110;i>0;i--);

}

uint8 scanf()

{

uint8 temp,key=0;

P1=0x07; //行扫描

temp=P1&0x07;

delay(5);

if(temp != 0x07)

{

if(temp==1) key=0;

if(temp==2) key=4;

if(temp==4) key=8;

}

P1=0xf8; //列扫描

temp=P1&0xf8;

delay(5);

if(temp != 0xf8)

{

if(temp==0xf0) key=key+1;

if(temp==0xe8) key=key+2;

if(temp==0xd8) key=key+3;

if(temp==0xb8) key=key+4;

}

while(P1!=0xf8); //松手检测

return key;

}

void main()

{

uint8 key;

while(1)

{

key=scanf();

P2=tab[key]; //当显示0表示没按下按键,显示其他则表示按下相应按键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