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拯救,编程模拟没有问题,实际硬件连接运行就会乱

楼主(2016-12-06):
不知道外围很多芯片电源怎么提供,硬件有什么特殊要求?

protues设计图。有很多外围芯片

protues设计图。有很多外围芯片

楼主:
实际硬件连接我就直接用单片机的5v电源直接给这16个芯片串联供电了

网友A:
看每个外围IC的规格书,注重其电源电压,吃电流多少,计算出总电流,你的电源IC模块需满足它们的要求。

网友B:
不建议仿真,这几用板子做

网友C:
软件模拟和硬件有些编码方式不一样,试着调一下。

网友D:
电源,地,晶振,复位重点检查。

楼主:
感谢大家,最终我检查了一下是有几根线接错了,还有一个芯片坏了,protues模拟还是值得信赖的,大家以后遇到实际硬件连接和软件模拟不一致的,可以先从硬件的连接开始查起。祝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