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6932中文手册pdf资料下载 TA6932驱动程序

楼主(2016-12-06):
求论坛大神赐与TA6932的驱动程序  手册在这

中文pdf资料下载:

网友A:
程序下载: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typedef  signed char      int8;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
typedef  signed int       int16;
typedef  unsigned long    uint32;
typedef  signed long      int32;
typedef  unsigned long int    uint64;
typedef  signed long  int    int64;

#include"STC12C5A.h"

sbit io_TA6932DIN = P0^0;

sbit io_TA6932STB = P0^2;

sbit io_TA6932CLK = P0^1;

//sbit beep = P0^3;

void v_Writ8byt_f(uint8 shuju)
{
uint8 i;
for(i=8;i>0;i--)
        {
                shuju >>= 1;
                io_TA6932CLK = 0;
                io_TA6932DIN = CY;
                io_TA6932CLK = 1;
        }
}

uint8 code u8_YiMa[]={0xEB,/*0*/ 0x28,/*1*/0xB3,/*2*/0xBA,/*3*/0x78,/*4*/0xDA,/*5*/0xDB,/*6*/ 0xA8,/*7*/0xFB,/*8*/0xFA,/*9*/0xF9,/*A*/0x5B,/*b*/0xC3,/*C*/0x3B,/*d*/0xD3,/*E*/0xD1,/*F*/};

void main(void)
{
uint8 p,dian,shuju;
uint16 i,j;

do{
io_TA6932STB = 0;

v_Writ8byt_f(0x40);//发送显示设置命令

io_TA6932STB = 1;

//for(i=100;i>0;i--);//最小时间保证1US。

io_TA6932STB = 0;

v_Writ8byt_f(0xc0); //发送起始地址

        v_Writ8byt_f(u8_YiMa[shuju]|dian);        //发送数据
        v_Writ8byt_f(u8_YiMa[1]|dian);        //发送数据
        v_Writ8byt_f(u8_YiMa[2]|dian);        //发送数据
        v_Writ8byt_f(u8_YiMa[3]|dian);        //发送数据
        v_Writ8byt_f(u8_YiMa[4]|dian);        //发送数据
        v_Writ8byt_f(u8_YiMa[shuju]|dian);        //发送数据
        v_Writ8byt_f(u8_YiMa[6]|dian);        //发送数据
        v_Writ8byt_f(u8_YiMa[7]|dian);        //发送数据

        v_Writ8byt_f(u8_YiMa[shuju]|dian);        //发送数据
        v_Writ8byt_f(u8_YiMa[9]|dian);        //发送数据
        v_Writ8byt_f(u8_YiMa[10]|dian);        //发送数据
        v_Writ8byt_f(u8_YiMa[11]|dian);        //发送数据

        v_Writ8byt_f(u8_YiMa[shuju]|dian);        //发送数据
        v_Writ8byt_f(u8_YiMa[13]|dian);        //发送数据
        v_Writ8byt_f(u8_YiMa[14]|dian);        //发送数据
        v_Writ8byt_f(u8_YiMa[15]|dian);        //发送数据

io_TA6932STB = 1;

//for(i=100;i>0;i--);//最小时间保证1US。

io_TA6932STB = 0;

v_Writ8byt_f(0x88+p);//发送显示命令

io_TA6932STB = 1;

shuju++;
if(shuju > 15)shuju = 0;

if((shuju%2)==0)
                {
                //        beep=1;
                        dian = 0x04;
                }
else
                {
                        dian = 0x00;
                //        beep=0;
                }

p =shuju/2;

for(j=1000;j>0;j--) for(i=1000;i>0;i--);

/*

io_TA6932STB = 0;
v_Writ8byt_f(0x44);//发送显示设置命令
io_TA6932STB = 1;

for(i=12;i>0;i--);//最小时间保证1US。

io_TA6932STB = 0;
v_Writ8byt_f(0xc0); //发送起始地址
v_Writ8byt_f(u8_YiMa[0]);        //发送数据
io_TA6932STB = 1;

for(i=12;i>0;i--);//最小时间保证1US。

io_TA6932STB = 0;
v_Writ8byt_f(0x88);//发送显示命令

io_TA6932STB = 1;
for(i=12;i>0;i--);//最小时间保证1US。

for(j=250;j>0;j--) for(i=255;i>0;i--);         */

}while(1);
}

楼主:
谢谢大神 我入门没多久 可能会经常麻烦大家  但我会经常上传一些资料的

网友B(2019-03-07):
正好要用这个芯片,先谢谢啦,下载来学习学习

网友C(2019-10-17):
不错,非常好的资料

网友D(2020-05-16):
@admin  例程拿来直接能用了
sbit  CY          = PSW^7;          //标志位                0:加法运算最高位无进位,或者减法运算最高位无借位时                1:加法运算最高位有进位,或者减法运算最高位有借位时      这个比较重要  以前的CY一直没有弄懂

网友E(2021-12-03):
谢谢,正好需要个测试程序!

网友F(2022-10-25):
谢谢指导,正好需要个测试程序!

网友G(2023-04-22):
正好需要个测试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