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帮忙看看,仿真为啥实现不了啊

楼主:
<P>程序如下</P>
<P>/*************** DS1302.C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IO = P1^5; //DS1302's I/O
sbit SCLK = P1^6; //DS1302's clock
sbit RST = P1^7; //DS1302's Reset

void Write_A_Byte_TO_DS1302(uchar x)
{
uchar i;
for(i=0;i<8;i++)
{
IO=x&0x01;SCLK=1;SCLK=0;x>>=1;
}
}

uchar Get_A_Byte_FROM_DS1302()
{
uchar i,b=0x00;
for(i=0;i<8;i++)
{
b |= _crol_((uchar)IO,i);
SCLK=1;SCLK=0;
}
return b/16*10+b%16; //返回BCD码
}
uchar Read_Data(uchar addr) //从DS1302指定位置读数据
{
uchar dat;
RST = 0;SCLK=0;RST=1;
Write_A_Byte_TO_DS1302(addr);
dat = Get_A_Byte_FROM_DS1302();
SCLK=1;RST=0;
return dat;
}
void Write_DS1302(uchar addr,uchar dat)
{
SCLK = 0; RST = 1;
Write_A_Byte_TO_DS1302(addr);
Write_A_Byte_TO_DS1302(dat);
SCLK = 0; RST = 0;
}
void GetTime(uchar *DateTime ) //读取当前日期时间
{
uchar i,addr = 0x81;
for(i=0;i<7;i++)
{
DateTime[i]=Read_Data(addr);addr+=2;
}
}
void SET_DS1302(uchar *DateTime)
{
uchar i;
Write_DS1302(0x8E,0x00);//写控制位,取消保护
for(i=1;i<7;i++)
Write_DS1302(0x80+2*i,(DateTime[i]/10<<4)|(DateTime[i]%10));
Write_DS1302(0x8E,0x80); //加保护
}
*********************Display********************
#include "Display.h"
extern unsigned char TempData[8]; //存储显示值的全局变量
/*------------------------------------------------
显示函数,用于动态扫描数码管
------------------------------------------------*/
void NormalDisplay(void)
{
if((time_buf1[4]/10)==0)
{LATCH1=1;}
else
{LATCH1=0;}
DataPort=TempData[0];
DelayMs(4);
LATCH1=1;

LATCH2=0;
DataPort=TempData[1];
SEC=((time_buf1[6]%10)%2); //跳秒处理
DelayMs(4);
LATCH2=1;

LATCH3=0;
DataPort=TempData[2];
SEC=((time_buf1[6]%10)%2); //跳秒处理
DelayMs(4);
LATCH3=1;

LATCH4=0;
DataPort=TempData[3];
DelayMs(4);
LATCH4=1;

void HourDisplay(void)
{
if((time_buf1[4]/10)==0)
{LATCH1=1;}
else
{
if(((time_buf1[6]%10)%2)==0)
{LATCH1=0;}
else
{LATCH1=1;}
}
DataPort=TempData[0];
DelayMs(4);
LATCH1=1;

if(((time_buf1[6]%10)%2)==0)
{LATCH2=0;}
else
{LATCH2=1;}
DataPort=TempData[1];
SEC=((time_buf1[6]%10)%2); //跳秒处理
DelayMs(4);
LATCH2=1;

LATCH3=0;
DataPort=TempData[2];
SEC=((time_buf1[6]%10)%2); //跳秒处理
DelayMs(4);
LATCH3=1;

LATCH4=0;
DataPort=TempData[3];
DelayMs(2);
LATCH4=1;
}

void MinuteDisplay(void)
{
if((time_buf1[4]/10)==0)
{LATCH1=1;}
else
{LATCH1=0;}
DataPort=TempData[0];
DelayMs(4);
LATCH1=1;

LATCH2=0;
DataPort=TempData[1];
SEC=((time_buf1[6]%10)%2); //跳秒处理
DelayMs(4);
LATCH2=1;

if(((time_buf1[6]%10)%2)==0)
{LATCH3=0;}
else
{LATCH3=1;}
DataPort=TempData[2];
SEC=((time_buf1[6]%10)%2); //跳秒处理
DelayMs(2);
LATCH3=1;

if(((time_buf1[6]%10)%2)==0)
{LATCH4=0;}
else
{LATCH4=1;}
DataPort=TempData[3];
DelayMs(2);
LATCH4=1;
}

void DataDisplay(void)
{
LATCH1=0;
DataPort=TempData[4];
DelayMs(4);
LATCH1=1;

LATCH2=0;
DataPort=TempData[5];
//SEC=((time_buf1[6]%10)%2); //跳秒处理
SEC=0;
DelayMs(4);
LATCH2=1;

LATCH3=0;
DataPort=TempData[6];
//SEC=((time_buf1[6]%10)%2); //跳秒处理
DelayMs(4);
LATCH3=1;

LATCH4=0;
DataPort=TempData[7];
SEC=0;
DelayMs(4);
LATCH4=1;
}

void MoothDisplay(void)
{
if(((time_buf1[6]%10)%2)==0)
{LATCH1=0;}
else
{LATCH1=1;}
DataPort=TempData[4];
DelayMs(4);
LATCH1=1;

if(((time_buf1[6]%10)%2)==0)
{LATCH2=0;}
else
{LATCH2=1;}
DataPort=TempData[5];
SEC=((time_buf1[6]%10)%2); //跳秒处理
DelayMs(4);
LATCH2=1;

LATCH3=0;
DataPort=TempData[6];
//SEC=((time_buf1[6]%10)%2); //跳秒处理
DelayMs(2);
LATCH3=1;

LATCH4=0;
DataPort=TempData[7];
DelayMs(2);
LATCH4=1;
}

void DayDisplay(void)
{
LATCH1=0;
DataPort=TempData[4];
DelayMs(4);
LATCH1=1;

LATCH2=0;
DataPort=TempData[5];
//SEC=((time_buf1[6]%10)%2); //跳秒处理
DelayMs(4);
LATCH2=1;

if(((time_buf1[6]%10)%2)==0)
{LATCH3=0;}
else
{LATCH3=1;}
DataPort=TempData[6];
//SEC=((time_buf1[6]%10)%2); //跳秒处理
DelayMs(2);
LATCH3=1;

if(((time_buf1[6]%10)%2)==0)
{LATCH4=0;}
else
{LATCH4=1;}
DataPort=TempData[7];
SEC=((time_buf1[6]%10)%2); //跳秒处理
DelayMs(2);
LATCH4=1;
}
*******************Delay**************
#include "delay.h"
void DelayUs(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大致延时1mS
DelayUs(245);
DelayUs(245);
}
}

**********************main.c*******************
#include <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include "ds1302.h"
#include "Display.h"
#include "Delay.h"

sbit LED0=P1^0;
sbit LED1=P1^1;
sbit K1=P2^4; //定义按键端口,选择调整什么
sbit K2=P2^5; //加键

bit ReadTimeFlag=1;//定义读时间标
//bit SecondFlag=0;

unsigned char code DuanMa1[10]={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共阳显示段码值0~9
unsigned char code DuanMa2[10]={0xc0,0xcf,0xa4,0x86,0x8b,0x92,0x90,0xc7,0x80,0x82};//第三个数码管的数组

unsigned char TempData[8]; //存储显示值的全局变量
unsigned char SetTime=0;

void Init_Timer0(void);//定时器初始化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Init_Timer0();
Ds1302_Init();
Ds1302_Read_Time();
while(1)
{
if(!K1)
{
DelayMs(10);
if(!K1)
{
while(!K1);
{
LED0=~LED0;
SetTime++;
if(SetTime==5) SetTime=0;
}
}
}

if(!K2)
{
DelayMs(10);
if(!K2)
{
while(!K2);
{
LED1=~LED1;
if(SetTime==0)
{SetTime=50;LED0=~LED0;}
else
{ //
switch(SetTime)
{
case 1:time_buf1[4]++;if(time_buf1[4]==24)time_buf1[4]=0;
Ds1302_Write_Time();break; //正常时间 小时 加1
case 2:time_buf1[5]++;if(time_buf1[5]==60)time_buf1[5]=0;
Ds1302_Write_Time();break;//分加1
case 3:time_buf1[2]++;if(time_buf1[2]==13)time_buf1[2]=1;
Ds1302_Write_Time();break; //正常时间 月 加1
case 4:time_buf1[3]++;if(time_buf1[3]==31)time_buf1[3]=1;
Ds1302_Write_Time();break;//日 加1
default:break;
}
}
}
}
} //

if(ReadTimeFlag==1) //大致100ms
{
ReadTimeFlag=0;
TempData[0]=DuanMa1[time_buf1[4]/10];//时 //数据的转换,
TempData[1]=DuanMa1[time_buf1[4]%10];//因我们采用数码管0~9的显示,将数据分开
TempData[2]=DuanMa2[time_buf1[5]/10];//分
TempData[3]=DuanMa1[time_buf1[5]%10];
TempData[4]=DuanMa1[time_buf1[2]/10];//月
TempData[5]=DuanMa1[time_buf1[2]%10];
TempData[6]=DuanMa2[time_buf1[3]/10];//日
TempData[7]=DuanMa1[time_buf1[3]%10];
}
}
}

/*------------------------------------------------
定时器初始化子程序 //
------------------------------------------------*/
void Init_Timer0(void)
{
TMOD |= 0x01; //使用模式1,16位定时器,使用"|"符号可以在使用多个定时器时不受影响
//TH0=0x00; //给定初值
//TL0=0x00;
EA=1; //总中断打开
ET0=1; //定时器中断打开
TR0=1; //定时器开关打开

/*------------------------------------------------
定时器中断子程序
------------------------------------------------*/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int num;
TH0=(65536-500)/256; //重新赋值 0.5ms
TL0=(65536-500)%256;

num++;
if(num==1)
{
Ds1302_Read_Time();
switch(SetTime)
{
case 0: NormalDisplay();break;
case 1: HourDisplay();break;
case 2: MinuteDisplay();break;
case 3: MoothDisplay();break;
case 4: DayDisplay();break;
case 50:
while(SetTime--)
{
DataDisplay();DelayMs(20000);;
} SetTime=0;break;
default:break;
}
}
if(num==50) //大致100ms
{
num=0;
ReadTimeFlag=1;
}
}</P>

网友A(2016-12-07):
图截的有点不清楚

网友B:
一定是仿真设置与硬件图不匹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定是仿真设置与硬件图不匹配。

那该怎么弄呢

网友C:
我也是新手

网友B:
需当面交流

网友D:
菊花刀酒杀就看

网友E:
应该截一小部分

网友F:
对照正确案例,在理解的基础上,修改、验证、移植、拼接、创新,编写出自己的运行程序,并在Proteus ISIS虚拟电路上仿真运行。

真诚地给你介绍能达到上述要求的书,张志良编著的:《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和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