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避障车 上电后,马达一直在响,可轮子不动

楼主(2016-12-07):
为什么我的车,上电后,马达一直在响,可轮子不动?是我编程哪出问题了么? 我写了个小程序测试的时候轮子都转。硬件应该没问题。求大神指教

网友A:
步进电机还是直流电机?

网友B:
看接触有没有松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步进电机还是直流电机?

你好,步进电机,还有是不是编程我出错了,为什么我用keil仿真指针一直停在while(1),不执行{}里面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接触有没有松动

应该没有我,测试了,不循迹,只跑的话能跑。

网友C:
是不是接触不良

网友D:
我认为还是属于硬件机械上的问题,传动机构被卡或打滑,或机构啮合不良偏松。若是电路方面的问题,也有可能是电压偏低驱动力不足。

网友E:
马达在响,你就看马达的轴有没有转动,或者你把负载脱开,让马达单独看看能不能转,是不是负载太重??

网友F:
是不是电机驱动能力不够

网友G:
程序,硬件,还是慢慢调吧

网友H:
应该还是程序的问题!既然卡while了,就仔细检查程序吧

网友I:
硬件电机启动电容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