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仿真运放CA3140E总是失败?请教

楼主:
最近用Multisim进行仿真,电路图如下,但是开始仿真,总是说错误。本人是新手,希望各位前辈指点指点。多谢。

网友A(2016-12-07):
CA3140是轨对轨、这里是双电源供电的高精度运放。

网友B:
弱弱的问下,如果Multisim库中没有一些芯片,原理图中刚好用到这个芯片,是不是就不能仿真了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弱弱的问下,如果Multisim库中没有一些芯片,原理图中刚好用到这个芯片,是不是就不能仿真了呀

貌似是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