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T89C51单片机交通灯仿真+程序

楼主(2016-12-07):
求两份交通灯设计 全套内容,重金奖励,急!!!在线等!(两份可以相似,但不能完全一样)
设计基本要求:
1)车辆通行繁忙的十字交叉路口,设计一交通灯控制器,设东西方向通行时间为30秒,当剩余3秒时黄灯亮,南北方向通行时间为20秒,当剩余3秒时黄灯亮。
2)东西、南北方向各用三个(绿、黄、红)LED表示,并用数码管显示东西、南北方向的剩余时间。
3)需要南北方向设置一个人行道专用交通灯和按钮,当该按钮被按下的时候,3秒内东西方向变黄灯,再过3秒后东西方向变红灯,此时南北方向行人路灯变绿。

只能用以下元器件:
AT89C51型号单片机
其他随意
要用到数码管
程序可以简单一点,不要太难。注释的详细一点(完全不会的学渣。。。)

用proteus仿真好,连同单片机的程序在一个文件夹里
打包压缩发我邮箱543844668@qq.com
满意的再加100-300!!黑币!
发的时候附上ID
急求,谢谢了!

网友A:
给你相似参考案例,不要你黑币!
模拟交通灯
交通灯模拟控制要求:相反方向相同颜色的灯显示相同,垂直方向相同颜色的红绿灯显示相反。横向绿灯先亮4秒(为便于观察运行效果而缩短时间),再快闪1秒(亮暗各0.1秒,闪烁5次);然后黄灯亮2秒;横向绿灯黄灯亮闪期间,纵向红灯保持亮状态(共7秒);再然后纵向绿灯黄灯重复上述横向绿灯黄灯亮闪过程,纵向与横向交替不断。
缩短亮灯时间,是为了仿真演示,便于观看,否则,你等得不耐烦了,实际应用时,可可修改延长。
电路设计    …
程序设计    …
Keil调试    …
⒋Proteus仿真    …

实例29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A:
带限行时间显示的模拟交通灯
在上例基础上,绿灯加上限行时间显示,原换灯时间分别改为:绿灯9秒(最后2秒快闪),黄灯3秒,红灯12秒,反复循环。缩短亮灯时间,是为了仿真演示,便于观看,否则,你等得不耐烦了,实际应用时,可可修改延长。
电路设计
程序设计
Keil调试
Proteus仿真

实例30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B:
淘宝卖家提供的程序实例

网友C:
本网站就有

网友D:
交通灯模拟控制要求:相反方向相同颜色的灯显示相同,垂直方向相同颜色的红绿灯显示相反。横向绿灯先亮4秒(为便于观察运行效果而缩短时间),再快闪1秒(亮暗各0.1秒,闪烁5次);然后黄灯亮2秒;横向绿灯黄灯亮闪期间,纵向红灯保持亮状态(共7秒);再然后纵向绿灯黄灯重复上述横向绿灯黄灯亮闪过程,纵向与横向交替不断。

网友E(2017-06-24):
引用 网友A:
带限行时间显示的模拟交通灯
在上例基础上,绿灯加上限行时间显示,原换灯时间分别改为:绿灯9秒(最后2秒 ...

你这,没有C语言源代码啊

网友F(2018-06-20):
AT89C51型号单片机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给你相似参考案例,不要你黑币!
模拟交通灯
交通灯模拟控制要求:相反方向相同颜色的灯显示相同,垂直方 ...

有C语音程序吗

网友G:
这个简单,不过我没有现成的程序。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你这,没有C语言源代码啊

仿真电路和Hex文件能在清华出版社网站免费下载,程序源代码只能到书上看了。到图书馆借,或到新华书店翻阅,或到网上书店打折购买。

网友A:
仿真电路和Hex文件能在清华出版社网站免费下载,程序源代码只能到书上看了。到图书馆借,或到新华书店翻阅,或到网上书店打折购买。

网友H(2018-11-18):
引用 网友A:
给你相似参考案例,不要你黑币!
模拟交通灯
交通灯模拟控制要求:相反方向相同颜色的灯显示相同,垂直方 ...

有C语言吗,跪求,不做商业用途

网友I:
交通灯倒计时30秒程序 使用汇编编写

网友J:
还没解决吗,萌新瑟瑟发抖,希望上面的大佬能帮到你

网友K(2018-12-19):
引用 网友A:
带限行时间显示的模拟交通灯
在上例基础上,绿灯加上限行时间显示,原换灯时间分别改为:绿灯9秒(最后2秒 ...

那个压缩包的能不能把程序提取出来

网友L(2019-06-24):
引用 网友A:
给你相似参考案例,不要你黑币!
模拟交通灯
交通灯模拟控制要求:相反方向相同颜色的灯显示相同,垂直方 ...

有源代码吗?

网友M(2020-04-02):
引用 网友A:
给你相似参考案例,不要你黑币!
模拟交通灯
交通灯模拟控制要求:相反方向相同颜色的灯显示相同,垂直方 ...

代码是什么

网友N(2020-06-20):
#include <reg52.h>                 //调用单片机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uchar"代替"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uint"用来定义无符号整型数。

//数码管段选定义 0     1    2    3           4           5        6         7          8           9
uchar code smg_du[]={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                                           A        B         C          D           E   F        不显示
                                         0x88,0x83,0xc6,0xa1,0x86,0x8e,0xff};         //断码

uchar dis_smg[8]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
uchar smg_i = 4;    //显示数码管的个位数

//数码管位选定义
sbit smg_we1 = P2^0;            //数码管位选定义
sbit smg_we2 = P2^1;
sbit smg_we3 = P3^6;
sbit smg_we4 = P3^7;

char dx_s = 0;        //东西  南北 倒计时变量
sbit dx_red    = P2^4;            //东西红灯
sbit dx_green  = P2^3;                //东西绿灯
sbit dx_yellow = P2^2;                //东西黄灯

sbit nb_red    = P2^7;                //南北红灯
sbit nb_green  = P2^6;                //南北绿灯
sbit nb_yellow = P2^5;                //南北黄灯

uchar flag_jtd_mode;  //交通灯的模式 根据时间
bit flag_1s = 0;
bit flag_500ms;
bit flag_dx_nb;                 //东西南北模式
uchar flag_5m_value;
uchar i;
uchar flag_alarm;        //模式
uchar dx_time = 30,nb_time = 20;   //东西、南北的时间
uchar flag_jdgz ;     //交通管制

/***********************数码位选函数*****************************/
void smg_we_switch(uchar i)
{
        switch(i)
        {
                case 0: smg_we1 = 0;  smg_we2 = 1; smg_we3 = 1;  smg_we4 = 1; break;
                case 1: smg_we1 = 1;  smg_we2 = 0; smg_we3 = 1;  smg_we4 = 1; break;
                case 2: smg_we1 = 1;  smg_we2 = 1; smg_we3 = 0;  smg_we4 = 1; break;
                case 3: smg_we1 = 1;  smg_we2 = 1; smg_we3 = 1;  smg_we4 = 0; break;
        }
}

/********************************************************************
* 名称 : delay_1ms()
* 功能 : 延时1ms函数
* 输入 : q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_1ms(uint q)
{
        uint i,j;
        for(i=0;i<q;i++)
                for(j=0;j<110;j++);
}

/********************************************************************
* 名称 : display()
* 功能 : 数码管显示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display()
{
        uchar i;
        for(i=0;i<smg_i;i++)
        {
                P0 = 0xff;                  //消隐
                smg_we_switch(i);            //位选
                P0 = dis_smg[i];          //段选
                delay_1ms(3);
        }
}

/*********************定时器0、定时器1初始化******************/
void time0_init()
{
        EA  = 1;                   //开总中断
        TMOD = 0X11;          //定时器0、定时器1工作方式1
        ET0 = 1;                  //开定时器0中断
        TR0 = 1;                  //允许定时器0定时
//        ET1 = 1;                  //开定时器1中断
//        TR1 = 1;                  //允许定时器1定时
}

/*********************交通灯处理函数*********************************/
void jiaotongdeng_dis()
{
        if(flag_1s == 1)
        {
                flag_1s = 0;
                if(dx_s == 0)
                {
                        if(flag_dx_nb == 1)
                                dx_s = nb_time;          //南北时间
                        else
                                dx_s = dx_time;          //东西时间
                        flag_dx_nb = ~flag_dx_nb;
                }
                dx_s --;
        }
        dis_smg[0] = smg_du[dx_s % 10] ;
        dis_smg[1] = smg_du[dx_s / 10] ;
        dis_smg[2] = smg_du[dx_s % 10] ;
        dis_smg[3] = smg_du[dx_s / 10] ;

/***********************南北时间*********************************/
                if(flag_dx_nb == 0)
                {
                        if(dx_s > 5)
                        {
                                dx_red    = 1;  //灭
                                dx_green  =        0;        //亮
                                dx_yellow = 1;        //灭
                                nb_red    = 0;  //亮
                                nb_green  =        1;        //灭
                                nb_yellow = 1;        //灭
                                flag_5m_value = 0;
                        }else if(dx_s <= 5)                 //当小于5秒时  黄灯要闪了
                        {
                                dx_red    = 1;    //灭
                                dx_green  =        1;          //灭
                                nb_red    = 0;    //亮
                                nb_green  =        1;          //灭
                                nb_yellow = 1;          //灭
                                if(flag_500ms == 0)
                                {
                                        dx_yellow = 0;//亮
                                }
                                else
                                {
                                        dx_yellow = 1;//灭
                                }
                        }
                }
/***********************东西时间*********************************/
                if(flag_dx_nb == 1)
                {
                        if(dx_s > 5)
                        {
                                dx_red    = 0;     //亮
                                dx_green  =        1;           //灭
                                dx_yellow = 1;           //灭
                                nb_red    = 1;     //灭
                                nb_green  =        0;           //亮
                                nb_yellow = 1;           //灭
                                flag_5m_value = 0;
                        }else if(dx_s <= 5)                 //当小于5秒时  黄灯要闪了
                        {
                                dx_red    = 0;     //灭
                                dx_green  =        1;           //灭
                                dx_yellow = 1;           //灭
                                nb_red    = 1;     //灭
                                nb_green  =        1;           //灭
                                if(flag_500ms == 0)           //黄灯闪烁
                                {
                                        nb_yellow = 0;        //亮
                                }
                                else
                                {
                                        nb_yellow = 1;        //灭
                                }
                        }
        }
}

/********************独立按键程序*****************/
uchar key_can;         //按键值

void key()         //独立按键程序
{
        static uchar key_new;
        key_can = 20;                   //按键值还原
        P1 |= 0x1f;
        if((P1 & 0x1f) != 0x1f)                //按键按下
        {
                delay_1ms(1);                     //按键消抖动
                if(((P1 & 0x1f) != 0x1f) && (key_new == 1))
                {                                                //确认是按键按下
                        key_new = 0;
                        switch(P1 & 0x1f)
                        {
                                case 0x1e:  key_can = 1;  break;         //得到按键值
                                case 0x1d:  key_can = 2;  break;         //得到按键值
                                case 0x1b:  key_can = 3;  break;         //得到按键值
                                case 0x17:  key_can = 4;  break;         //得到按键值
                        }
                }
        }
        else
                key_new = 1;
}

uchar menu_1,flag_s;

/********************设置函数*****************/
void key_with()
{
        if(key_can == 4)   //交通管制按键
        {
                flag_jdgz ++;
                if(flag_jdgz > 5)
                        flag_jdgz = 0;
                if(flag_jdgz == 1)         //  全部亮红灯
                {
                        dx_red    = 0;  //亮
                        dx_green  =        1;        //灭
                        dx_yellow = 1;        //灭
                        nb_red    = 0;  //亮
                        nb_green  =        1;        //灭
                        nb_yellow = 1;        //灭
                }
                if(flag_jdgz == 2)         //  东西红灯  南北绿灯
                {
                        dx_red    = 0;  //亮
                        dx_green  =        1;        //灭
                        dx_yellow = 1;        //灭
                        nb_red    = 1;  //灭
                        nb_green  =        0;        //亮
                        nb_yellow = 1;        //灭
                }
                if(flag_jdgz == 3)         //  南北红灯  东西绿灯
                {
                        dx_red    = 1;  //灭
                        dx_green  =        0;        //亮
                        dx_yellow = 1;        //灭
                        nb_red    = 0;  //亮
                        nb_green  =        1;        //灭
                        nb_yellow = 1;        //灭
                }
                if(flag_jdgz == 4)         //  南北绿灯  东西绿灯
                {
                        dx_red    = 1;  //灭
                        dx_green  =        0;        //亮
                        dx_yellow = 1;        //灭
                        nb_red    = 1;  //灭
                        nb_green  =        0;        //亮
                        nb_yellow = 1;        //灭
                }
                if(flag_jdgz == 5)         //  南北黄灯  东西黄灯
                {
                        dx_red    = 1;  //灭
                        dx_green  =        1;        //灭
                        dx_yellow = 0;        //亮
                        nb_red    = 1;  //灭
                        nb_green  =        1;        //灭
                        nb_yellow = 0;        //亮
                }
        }
        if(key_can == 1)          //设置键
        {
                menu_1 ++;
                if(menu_1 >= 3)
                {
                        menu_1  = 0;
                }
        }

        if(menu_1 == 1)           //设置东西的时间
        {
                if(key_can == 2)
                {
                        dx_time ++ ;                //加1
                        if(dx_time > 99)
                                dx_time = 99;
                }
                if(key_can == 3)
                {
                        dx_time -- ;                //减1
                        if(dx_time <= 10)
                                dx_time = 10;
                }
                dis_smg[0] = smg_du[10] ;        //显示为A
                dis_smg[1] = smg_du[10] ;        //显示为A
                dis_smg[2] = smg_du[dx_time % 10] ;                //显示东西设置的时候
                dis_smg[3] = smg_du[dx_time / 10] ;
        }
        if(menu_1 == 2)           //设置南北的时间
        {
                if(key_can == 2)
                {
                        nb_time ++ ;                //加1
                        if(nb_time > 99)
                                nb_time = 99;
                }
                if(key_can == 3)
                {
                        nb_time -- ;                //减1
                        if(nb_time <= 10)
                                nb_time = 10;
                }
                dis_smg[0] = smg_du[11] ;        //显示为B
                dis_smg[1] = smg_du[11] ;        //显示为B
                dis_smg[2] = smg_du[nb_time % 10] ;                //显示东西设置的时候
                dis_smg[3] = smg_du[nb_time / 10] ;
        }
}

/********************************************************************
* 名称 : main()
* 功能 : 实现灯的闪烁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main()
{
        time0_init();
        dx_s = nb_time;          //东西时间
        while(1)
        {
                key();
                if(key_can < 20)
                        key_with();
//                menu_dis();
                if((menu_1 == 0) && (flag_jdgz == 0))
                        jiaotongdeng_dis();
                display();
        }
}

/*********************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e0_int() interrupt 1
{
        static uchar value;                         //定时10ms中断一次
        TH0 = 0x3c;
        TL0 = 0xb0;     //50ms
        value ++;
        flag_5m_value++;
        if(flag_5m_value % 10 == 0)
                flag_500ms = ~flag_500ms;
        if(value >= 20)
        {
                value = 0;
                flag_1s = 1;
        }
}

网友O(2020-09-07):
网上不是很多这种资料吗

网友P:
我们这个论坛就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