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电子密码锁程序

楼主(2016-12-07):
单片机电子密码锁

主程序预览
#include<reg52.h>
#include"lcd1602.h"
#include"4x4key.h"
#include"24c0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Beep=P2^5;                          //蜂鸣器端口
sbit SUO=P2^6;                          //开锁端口
uchar Kflag=0;                          //记录按键的次数
uchar Buffer[6]={0};          //用来读出AT24C02中所存的数据(即所谓的密码)
uchar ABuffer[6]={0};          //用来从键盘所输入的键值
uchar ABCBuffer[6]={0};          //用来改密码时候,存储第一次新密码的数组,好与第二次输入的新密码做比较
uchar keytmp;                          //用来读取按下的键值
uchar j,m,n,counter,k,Sflag,Nflag;   //程序中用到的变量
bit Aflag=0;                                                //用来第一次输入新密码后按下确认键后执行所对应的程序断的标记
bit Qflag=0;                                                //用来第二次输入新密码后按下确认键后执行所对应的程序断的标记

void beep()                //蜂鸣器响一定时间函数
{
  for (k=0;k<100;k++)
   {
   mDelay(100);
   Beep=!Beep;       //BEEP取反
   }
   Beep=1;           //关闭蜂鸣器
   mDelay(250);       //延时250毫秒
}

void main()
{
  SUO=1;
  LCD_Initial();
  LCD_Print(1,0,"Input  SCode:");
  while(1)                                                //按键扫描循环
  {
    if(Key_Down()==1)                      // 如果有键按下
        {        keytmp=Key_Code();                  //获取输入的键值
                if(keytmp>=0&&keytmp<=9)
       {   while(Key_Down()==1) {;}          //在按键释放的时候(这句很关键。)
                   Kflag++;
           switch(Kflag)                          //密码显示字符选择语句
                      {
                            case 1:  LCD_Print(5,1,"*");     ABuffer[0]=keytmp;         break;
                            case 2:  LCD_Print(5,1,"**");    ABuffer[1]=keytmp;                    break;
                             case 3:  LCD_Print(5,1,"***");   ABuffer[2]=keytmp;                        break;
                            case 4:         LCD_Print(5,1,"****");  ABuffer[3]=keytmp;                        break;
                            case 5:         LCD_Print(5,1,"*****"); ABuffer[4]=keytmp;                    break;
                            case 6:         LCD_Print(5,1,"******");ABuffer[5]=keytmp;                    break;
                      }

                }
                if(keytmp==14)                                                                                                    //确认键代码
                 {
                  if(Nflag!=1&&Nflag!=2)                                                                                        //判断密码输入是否正确复合语句和在
                 {                                                                                                    //改密码是判断输入旧密码是否正确
                  RdFromROM(Buffer,0,6);                                                                                        //读取AT24C02中的密码
                  for(j=0;j<6;j++)
                   {
                       mDelay(200);
                       if(Buffer[j]!=ABuffer[j]) {LCD_ClrScreen();LCD_Print(1,1," Input Error!");counter++;break;}
                           else if(j==5&&Sflag==0)   {LCD_ClrScreen();LCD_Print(1,0," Welecome!"); LCD_Print(1,1,"Open Door!");SUO=0;counter=0;}
                           else if(j==5&&Sflag==1)         { mDelay(100);LCD_ClrScreen();LCD_Print(1,0," Input NewSecret");Nflag=1;Kflag=0;Aflag=1;}
                   }
                 }
         if(Kflag==6&&Aflag==1)                                                                                //第一次输入新密码并存储在一个数组中
                 {                                                                                                    //以便第二次输入新密码与前一次比较是否
                  for(m=0;m<6;m++)                                                                                        //两次输入的密码正确
                   {
                         ABCBuffer[m]=ABuffer[m];
                   }
                   mDelay(100);LCD_ClrScreen();LCD_Print(1,0," Input ANewSecret");Kflag=0;Aflag=0;Qflag=1;Nflag=2;
                 }
                 if(Kflag==6&&Qflag==1)                                                   //第二次新密码与第一次新密码比较复合语句
                  {                                                                                           //如果正确则把新密码写入到AT24C02中。
                  for(n=0;n<6;n++)
                   {  mDelay(200);
                         if(ABCBuffer[n]!=ABuffer[n]) {LCD_ClrScreen();LCD_Print(1,0," Input NError!");counter++;break;}
                         else if(n==5) {WrToROM(ABCBuffer,0,6);mDelay(100);LCD_ClrScreen();LCD_Print(1,0," NCode SetSuccess");Kflag=0;counter=0;Qflag=0;break;}
                        }
                  }
                 //如果密码输入不正确,就重新输入,如果次数超过3次就报警(即蜂鸣器响)
                 if(counter==1){mDelay(2000);LCD_ClrScreen();if(Qflag==1)LCD_Print(1,0," Input ANewSecret");else LCD_Print(1,0,"  Input Again:");Kflag=0;}
                 if(counter==2){mDelay(2000);LCD_ClrScreen();if(Qflag==1)LCD_Print(1,0," Input ANewSecret");else LCD_Print(1,0,"  Input Again:");Kflag=0;}
                 if(counter==3){mDelay(2000);LCD_ClrScreen();            LCD_Print(1,0,"  Input Too");LCD_Print(2,1,"Many Times!");beep();}
             }
                if(keytmp==15)                                                                          //重设密码键代码同时使相应的标记复位
                {
                 LCD_ClrScreen();LCD_Initial();LCD_Print(1,0," Input OldSecret");Nflag=0;Kflag=0;Sflag=1;

                }
                if(keytmp==11)                                                                        //清除前面字符键代码
                {         while(Key_Down()==1) {;}                                        //在按键释放的时候(这句很关键。)
                     Kflag--;
                     ABuffer[Kflag+1]=0;
                         switch(Kflag)
                      {
                            case 0: mDelay(100);LCD_ClrScreen();if(Nflag==1)LCD_Print(1,0," Input NewSecret");else if(Nflag==2)LCD_Print(1,0," Input ANewSecret");else if(Sflag==1)LCD_Print(1,0," Input OldSecret");else LCD_Print(1,0," Input  SCode:");                                                                break;
                            case 1: mDelay(100);LCD_ClrScreen();if(Nflag==1)LCD_Print(1,0," Input NewSecret");else if(Nflag==2)LCD_Print(1,0," Input ANewSecret");else if(Sflag==1)LCD_Print(1,0," Input OldSecret");else LCD_Print(1,0," Input  SCode:");  LCD_Print(5,1,"*");         break;
                            case 2: mDelay(100);LCD_ClrScreen();if(Nflag==1)LCD_Print(1,0," Input NewSecret");else if(Nflag==2)LCD_Print(1,0," Input ANewSecret");else if(Sflag==1)LCD_Print(1,0," Input OldSecret");else LCD_Print(1,0," Input  SCode:");  LCD_Print(5,1,"**");               break;
                             case 3: mDelay(100);LCD_ClrScreen();if(Nflag==1)LCD_Print(1,0," Input NewSecret");else if(Nflag==2)LCD_Print(1,0," Input ANewSecret");else if(Sflag==1)LCD_Print(1,0," Input OldSecret");else LCD_Print(1,0," Input  SCode:");  LCD_Print(5,1,"***");           break;
                            case 4:        mDelay(100);LCD_ClrScreen();if(Nflag==1)LCD_Print(1,0," Input NewSecret");else if(Nflag==2)LCD_Print(1,0," Input ANewSecret");else if(Sflag==1)LCD_Print(1,0," Input OldSecret");else LCD_Print(1,0," Input  SCode:");  LCD_Print(5,1,"****");             break;
                            case 5:        mDelay(100);LCD_ClrScreen();if(Nflag==1)LCD_Print(1,0," Input NewSecret");else if(Nflag==2)LCD_Print(1,0," Input ANewSecret");else if(Sflag==1)LCD_Print(1,0," Input OldSecret");else LCD_Print(1,0," Input  SCode:");  LCD_Print(5,1,"*****");     break;
                            case 6:        mDelay(100);LCD_ClrScreen();if(Nflag==1)LCD_Print(1,0," Input NewSecret");else if(Nflag==2)LCD_Print(1,0," Input ANewSecret");else if(Sflag==1)LCD_Print(1,0," Input OldSecret");else LCD_Print(1,0," Input  SCode:");  LCD_Print(5,1,"******");    break;
                      }
                }
        /*        if(keytmp==12)  {}                //可以新增加功能的键
                if(keytmp==13)  {}*/
                //返回键代码和全部标记复位
                if(keytmp==10)  {SUO=1;Kflag=0;Sflag=0;Nflag=0;counter=0;Aflag=0;Qflag=0;mDelay(200);LCD_ClrScreen();LCD_Print(1,0," Input  SCode:");} //返回键代码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