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C51用以下电路图,做一个C语言程序,要求数码管开始显示1~8,在显示1~f十...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6-12-09):
是按键控制还是自动显示,了解数码管的构造,让相应的LED亮就可以实现数字的显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按键控制还是自动显示,了解数码管的构造,让相应的LED亮就可以实现数字的显示

在第一位数码管用按键显示1~f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在第一位数码管用按键显示1~f

按键控制的话就用软件做一个扫描按键,然后给出相应的输出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按键控制还是自动显示,了解数码管的构造,让相应的LED亮就可以实现数字的显示

我们还没学会那么高级的,不理解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们还没学会那么高级的,不理解

不高级的,很简单,你只需要看看矩阵按键和数码管的知识,一天就可以做出来

网友C:
#include <reg52.h>
char code segcode[]={0xc0,0xf9,0xa4,0xb0,0x99,
                      0x92,0x82,0xf8,0x80,0x90}; //共陽段碼
char code secWcode[]={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位碼

void delay(int  del) //延時1ms
  {
     int i,j;
                for(i=0;i<del;i++)
                for(j=0;j<110;j++);
  }

main()
{
        unsigned int a,b;
         while(1)
         {
                 for(a=0;a<16;a++)
                 {

                         for(b=0;b<1000;b++) //
                         {

                                 P1=0xff;  //關閉段碼
                                 P2=~secWcode[0]; // 驅動共陽位碼
                                 P1=segcode[a]; //驅動段碼
                                 delay(1); //適當延時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