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显示时时-分分-秒秒定时闹钟 求大神救急

楼主(2016-12-07):
1. 能显示时时-分分-秒秒;
2. 能够设定定时时间、修改定时时间;
    3.定时时间到能发出报警声或启动继电器,从而控制电器的启停

楼主:
求大神救急

网友A:
模拟电子钟(由80C51定时器产生秒时基)

设计模拟电子钟电路如图7-13所示,由80C51 RXD端与控制时十位输出显示的74HC595DS端连接,595串行输出端QS与下一片595串行输入端DS端连接,595并行输出端Q0~Q7与数码管笔段a~g、Dp端连接,依次输出6位时分秒数据;80C51 TXD端与6片595 CLK端连接      ,串行输出时钟脉冲,控制595串行移位;80C51P1.6与6片595 RCK端连接,控制输出触发595片内缓冲寄存器中数据进入输出寄存器的正脉冲;80C51P1.5、P1.4、P1.3分别与时、分、秒595输出允许端oe非 端连接,控制6片595输出显示;80C51P1.7与2组发光二极管(共4个)连接      ,控制秒闪烁;80C51 P1.2~P1.0与K0~K2连接,控制时钟时分秒校正。

实例94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B:
新手多多关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