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和CD系列数字集成电路大全

楼主:
数字集成电路大全介绍
74 系列:
74LS00     2 输入端四与非门
74LS01      集电极开路 2 输入端四与非门
74LS02     2 输入端四或非门
74LS03      集电极开路 2 输入端四与非门
74LS04      六反相器
74LS05      集电极开路六反相器
74LS06      集电极开路六反相高压驱动器
74LS07      集电极开路六正相高压驱动器
74LS08     2 输入端四与门
74LS09      集电极开路 2 输入端四与门
74LS10     3 输入端 3与非门
74LS107     带清除主从双 J-K 触发器
74LS109     带预置清除正触发双 J-K 触发器
74LS11     3 输入端 3与门
74LS112     带预置清除负触发双 J-K 触发器
74LS12      开路输出 3 输入端三与非门
74LS121     单稳态多谐振荡器
74LS122     可再触发单稳态多谐振荡器
74LS123     双可再触发单稳态多谐振荡器
74LS125     三态输出高有效四总线缓冲门
74LS126     三态输出低有效四总线缓冲门
74LS13     4 输入端双与非施密特触发器
74LS132    2 输入端四与非施密特触发器
74LS133    13 输入端与非门
74LS136     四异或门
74LS138    3-8 线译码器 / 复工器
74LS139     双 2-4 线译码器 / 复工器
74LS14      六反相施密特触发器
74LS145    BCD —十进制译码 / 驱动器
74LS15      开路输出 3 输入端三与门
74LS150    16 选 1 数据选择 /多路开关
74LS151    8 选 1数据选择器
74LS153     双 4 选 1 数据选择器
74LS154    4 线—16 线译码器
74LS155     图腾柱输出译码器 / 分配器
74LS156     开路输出译码器 / 分配器
74LS157     同相输出四 2 选 1 数据选择器
74LS158     反相输出四 2 选 1 数据选择器
74LS16      开路输出六反相缓冲 / 驱动器
74LS160     可预置 BCD异步清除计数器
74LS161     可予制四位二进制异步清除计数器
74LS162     可预置 BCD同步清除计数器
74LS163     可予制四位二进制同步清除计数器74LS164     八位串行入 / 并行输出移位寄存器
74LS165     八位并行入 / 串行输出移位寄存器
74LS166     八位并入 / 串出移位寄存器
74LS169     二进制四位加 / 减同步计数器
74LS17      开路输出六同相缓冲 / 驱动器
74LS170     开路输出 4×4寄存器堆
74LS173     三态输出四位 D型寄存器
74LS174     带公共时钟和复位六 D触发器
74LS175     带公共时钟和复位四 D触发器
74LS180    9 位奇数 / 偶数发生器 /校验器
74LS181     算术逻辑单元 / 函数发生器
74LS185     二进制— BCD代码转换器
74LS190    BCD 同步加 / 减计数器
74LS191     二进制同步可逆计数器
74LS192     可预置 BCD双时钟可逆计数器
74LS193     可预置四位二进制双时钟可逆计数器
74LS194     四位双向通用移位寄存器
74LS195     四位并行通道移位寄存器
74LS196     十进制 / 二- 十进制可预置计数锁存器
74LS197     二进制可预置锁存器 / 计数器
74LS20     4 输入端双与非门
74LS21     4 输入端双与门
74LS22      开路输出 4 输入端双与非门
74LS221     双/ 单稳态多谐振荡器
74LS240     八反相三态缓冲器 / 线驱动器
74LS241     八同相三态缓冲器 / 线驱动器
74LS243     四同相三态总线收发器
74LS244     八同相三态缓冲器 / 线驱动器
74LS245     八同相三态总线收发器
74LS247    BCD —7 段 15V输出译码 / 驱动器
74LS248    BCD —7 段译码 / 升压输出驱动器
74LS249    BCD —7 段译码 / 开路输出驱动器
74LS251     三态输出 8 选 1 数据选择器 / 复工器
74LS253     三态输出双 4 选 1 数据选择器 / 复工器
74LS256     双四位可寻址锁存器
74LS257     三态原码四 2 选 1 数据选择器 / 复工器
74LS258     三态反码四 2 选 1 数据选择器 / 复工器
74LS259     八位可寻址锁存器 /3-8 线译码器
74LS26     2 输入端高压接口四与非门
74LS260    5 输入端双或非门
74LS266    2 输入端四异或非门
74LS27     3 输入端三或非门
74LS273     带公共时钟复位八 D触发器
74LS279     四图腾柱输出 S-R 锁存器74LS28     2 输入端四或非门缓冲器
74LS283    4 位二进制全加器
74LS290     二/ 五分频十进制计数器
74LS293     二/ 八分频四位二进制计数器
74LS295     四位双向通用移位寄存器
74LS298     四 2 输入多路带存贮开关
74LS299     三态输出八位通用移位寄存器
74LS30     8 输入端与非门
74LS32     2 输入端四或门
74LS322     带符号扩展端八位移位寄存器
74LS323     三态输出八位双向移位 / 存贮寄存器
74LS33      开路输出 2 输入端四或非缓冲器
74LS347    BCD —7 段译码器 /驱动器
74LS352     双 4 选 1 数据选择器 / 复工器
74LS353     三态输出双 4 选 1 数据选择器 / 复工器
74LS365     门使能输入三态输出六同相线驱动器
74LS365     门使能输入三态输出六同相线驱动器
74LS366     门使能输入三态输出六反相线驱动器
74LS367    4/2 线使能输入三态六同相线驱动器
74LS368    4/2 线使能输入三态六反相线驱动器
74LS37      开路输出 2 输入端四与非缓冲器
74LS373     三态同相八 D锁存器
74LS374     三态反相八 D锁存器
74LS375    4 位双稳态锁存器
74LS377     单边输出公共使能八 D锁存器
74LS378     单边输出公共使能六 D锁存器
74LS379     双边输出公共使能四 D锁存器
74LS38      开路输出 2 输入端四与非缓冲器
74LS380     多功能八进制寄存器
74LS39      开路输出 2 输入端四与非缓冲器
74LS390     双十进制计数器
74LS393     双四位二进制计数器
74LS40     4 输入端双与非缓冲器
74LS42     BCD —十进制代码转换器
74LS352     双 4 选 1 数据选择器 / 复工器
74LS353     三态输出双 4 选 1 数据选择器 / 复工器
74LS365     门使能输入三态输出六同相线驱动器
74LS366     门使能输入三态输出六反相线驱动器
74LS367    4/2 线使能输入三态六同相线驱动器
74LS368    4/2 线使能输入三态六反相线驱动器
74LS37      开路输出 2 输入端四与非缓冲器
74LS373     三态同相八 D锁存器
74LS374     三态反相八 D锁存器
74LS375    4 位双稳态锁存器74LS377     单边输出公共使能八 D锁存器
74LS378     单边输出公共使能六 D锁存器
74LS379     双边输出公共使能四 D锁存器
74LS38      开路输出 2 输入端四与非缓冲器
74LS380     多功能八进制寄存器
74LS39      开路输出 2 输入端四与非缓冲器
74LS390     双十进制计数器
74LS393     双四位二进制计数器
74LS40     4 输入端双与非缓冲器
74LS42     BCD —十进制代码转换器
74LS447    BCD —7 段译码器 /驱动器
74LS45     BCD —十进制代码转换 / 驱动器
74LS450    16:1 多路转接复用器多工器
74LS451     双 8:1 多路转接复用器多工器
74LS453     四 4:1 多路转接复用器多工器
74LS46     BCD —7 段低有效译码 /驱动器
74LS460     十位比较器
74LS461     八进制计数器
74LS465     三态同相 2 与使能端八总线缓冲器
74LS466     三态反相 2 与使能八总线缓冲器
74LS467     三态同相 2 使能端八总线缓冲器
74LS468     三态反相 2 使能端八总线缓冲器
74LS469     八位双向计数器
74LS47     BCD —7 段高有效译码 /驱动器
74LS48     BCD —7 段译码器 /内部上拉输出驱动
74LS490     双十进制计数器
74LS491     十位计数器
74LS498     八进制移位寄存器
74LS50     2-3/2-2 输入端双与或非门
74LS502     八位逐次逼近寄存器
74LS503     八位逐次逼近寄存器
74LS51     2-3/2-2 输入端双与或非门
74LS533     三态反相八 D锁存器
74LS534     三态反相八 D锁存器
74LS54      四路输入与或非门
74LS540     八位三态反相输出总线缓冲器
74LS55     4 输入端二路输入与或非门
74LS563     八位三态反相输出触发器
74LS564     八位三态反相输出 D触发器
74LS573     八位三态输出触发器
74LS574     八位三态输出 D触发器
74LS645     三态输出八同相总线传送接收器
74LS670     三态输出 4×4寄存器堆
74LS73      带清除负触发双 J-K 触发器74LS74      带置位复位正触发双 D触发器
74LS76      带预置清除双 J-K 触发器
74LS83      四位二进制快速进位全加器
74LS85      四位数字比较器
74LS86     2 输入端四异或门
74LS90      可二/ 五分频十进制计数器
74LS93      可二/ 八分频二进制计数器
74LS95      四位并行输入 输出移位寄存器
74LS97     6 位同步二进制乘法器
CD系列:
CD4000    双 3 输入端或非门 +单非门  TI
CD4001    四 2 输入端或非门  HIT/NSC/TI/GOL
CD4002    双 4 输入端或非门  NSC
CD4006   18 位串入 / 串出移位寄存器  NSC
CD4007    双互补对加反相器  NSC
CD4008   4 位超前进位全加器  NSC
CD4009    六反相缓冲 / 变换器  NSC
CD4010    六同相缓冲 / 变换器  NSC
CD4011    四 2 输入端与非门  HIT/TI
CD4012    双 4 输入端与非门  NSC
CD4013    双主-从 D型触发器  FSC/NSC/TOS
CD4014   8 位串入 / 并入-串出移位寄存器  NSC
CD4015    双 4 位串入 / 并出移位寄存器  TI
CD4016    四传输门  FSC/TI
CD4017    十进制计数 / 分配器  FSC/TI/MOT
CD4018    可预制 1/N 计数器  NSC/MOT
CD4019    四与或选择器  PHI
CD4020   14 级串行二进制计数 / 分频器  FSC
CD4021   08 位串入 / 并入- 串出移位寄存器  PHI/NSC
CD4022    八进制计数 / 分配器  NSC/MOT
CD4023    三 3 输入端与非门  NSC/MOT/TI
CD4024   7 级二进制串行计数 / 分频器  NSC/MOT/TI
CD4025    三 3 输入端或非门  NSC/MOT/TI
CD4026    十进制计数 /7 段译码器  NSC/MOT/TI
CD4027    双 J-K 触发器  NSC/MOT/TI
CD4028   BCD 码十进制译码器  NSC/MOT/TI
CD4029    可预置可逆计数器  NSC/MOT/TI
CD4030    四异或门  NSC/MOT/TI/GOL
CD4031   64 位串入 / 串出移位存储器  NSC/MOT/TI
CD4032    三串行加法器  NSC/TI
CD4033    十进制计数 /7 段译码器  NSC/TI
CD4034   8 位通用总线寄存器  NSC/MOT/TI
CD4035   4 位并入 / 串入-并出/ 串出移位寄存  NSC/MOT/TI
CD4038    三串行加法器  NSC/TI CD4040   12 级二进制串行计数 / 分频器  NSC/MOT/TI
CD4041    四同相 / 反相缓冲器  NSC/MOT/TI
CD4042    四锁存 D型触发器  NSC/MOT/TI
CD4043   4 三态 R-S锁存触发器 ("1" 触发) NSC/MOT/TI
CD4044    四三态 R-S 锁存触发器 ("0" 触发) NSC/MOT/TI
CD4046    锁相环  NSC/MOT/TI/PHI
CD4047    无稳态 / 单稳态多谐振荡器  NSC/MOT/TI
CD4048   4 输入端可扩展多功能门  NSC/HIT/TI
CD4049    六反相缓冲 / 变换器  NSC/HIT/TI
CD4050    六同相缓冲 / 变换器  NSC/MOT/TI
CD4051    八选一模拟开关  NSC/MOT/TI
CD4052    双 4 选 1 模拟开关  NSC/MOT/TI
CD4053    三组二路模拟开关  NSC/MOT/TI
CD4054    液晶显示驱动器  NSC/HIT/TI
CD4055   BCD-7 段译码 / 液晶驱动器  NSC/HIT/TI
CD4056    液晶显示驱动器  NSC/HIT/TI
CD4059    “N ”分频计数器  NSC/TI
CD4060   14 级二进制串行计数 / 分频器  NSC/TI/MOT
CD4063    四位数字比较器  NSC/HIT/TI
CD4066    四传输门  NSC/TI/MOT
CD4067   16 选 1 模拟开关  NSC/TI
CD4068    八输入端与非门 / 与门 NSC/HIT/TI
CD4069    六反相器  NSC/HIT/TI
CD4070    四异或门  NSC/HIT/TI
CD4071    四 2 输入端或门  NSC/TI
CD4072    双 4 输入端或门  NSC/TI
CD4073    三 3 输入端与门  NSC/TI
CD4075    三 3 输入端或门  NSC/TI
CD4076    四 D寄存器
CD4077    四 2 输入端异或非门  HIT
CD4078   8 输入端或非门 / 或门
CD4081    四 2 输入端与门  NSC/HIT/TI
CD4082    双 4 输入端与门  NSC/HIT/TI
CD4085    双 2 路 2 输入端与或非门
CD4086    四 2 输入端可扩展与或非门
CD4089    二进制比例乘法器
CD4093    四 2 输入端施密特触发器  NSC/MOT/ST
CD4094   8 位移位存储总线寄存器  NSC/TI/PHI
CD4095   3 输入端 J-K 触发器
CD4096   3 输入端 J-K 触发器
CD4097    双路八选一模拟开关
CD4098    双单稳态触发器  NSC/MOT/TI
CD4099   8 位可寻址锁存器  NSC/MOT/ST
CD40100  32 位左/ 右移位寄存器CD40101  9 位奇偶较验器
CD40102  8 位可预置同步 BCD 减法计数器
CD40103  8 位可预置同步二进制减法计数器
CD40104  4 位双向移位寄存器
CD40105   先入先出 FI-FD 寄存器
CD40106   六施密特触发器  NSC\\TI
CD40107  双 2 输入端与非缓冲 / 驱动器  HAR\\TI
CD40108  4 字×4位多通道寄存器
CD40109   四低-高电平位移器
CD40110   十进制加 / 减, 计数, 锁存, 译码驱动  ST
CD40147  10-4 线编码器  NSC\\MOT
CD40160   可预置 BCD加计数器  NSC\\MOT
CD40161   可预置 4 位二进制加计数器  NSC\\MOT
CD40162  BCD加法计数器  NSC\\MOT
CD40163  4 位二进制同步计数器  NSC\\MOT
CD40174   六锁存 D型触发器  NSC\\TI\\MOT
CD40175  四 D型触发器  NSC\\TI\\MOT
CD40181  4 位算术逻辑单元 / 函数发生器
CD40182   超前位发生器
CD40192   可预置 BCD加/ 减计数器 ( 双时钟) NSC\\TI
CD40193   可预置 4 位二进制加 / 减计数器  NSC\\TI
CD40194  4 位并入 / 串入-并出/ 串出移位寄存  NSC\\MOT
CD40195  4 位并入 / 串入-并出/ 串出移位寄存  NSC\\MOT
CD40208   4×4多端口寄存器
CD4500系列:
CD4501   4 输入端双与门及 2输入端或非门
CD4502    可选通三态输出六反相 / 缓冲器
CD4503    六同相三态缓冲器
CD4504    六电压转换器
CD4506    双二组 2 输入可扩展或非门
CD4508    双 4 位锁存 D型触发器
CD4510    可预置 BCD码加/ 减计数器
CD4511   BCD 锁存,7 段译码 , 驱动器
CD4512    八路数据选择器
CD4513   BCD 锁存,7 段译码 , 驱动器 (消隐)
CD4514   4 位锁存 ,4 线-16 线译码器
CD4515   4 位锁存 ,4 线-16 线译码器
CD4516    可预置 4 位二进制加 / 减计数器
CD4517    双 64 位静态移位寄存器
CD4518    双 BCD同步加计数器
CD4519    四位与或选择器
CD4520    双 4 位二进制同步加计数器
CD4521   24 级分频器CD4522    可预置 BCD同步 1/N 计数器
CD4526    可预置 4 位二进制同步 1/N 计数器
CD4527   BCD 比例乘法器
CD4528    双单稳态触发器
CD4529    双四路 / 单八路模拟开关
CD4530    双 5 输入端优势逻辑门
CD4531   12 位奇偶校验器
CD4532   8 位优先编码器
CD4536    可编程定时器
CD4538    精密双单稳
CD4539    双四路数据选择器
CD4541    可编程序振荡 /***
CD4543   BCD 七段锁存译码 , 驱动器
CD4544   BCD 七段锁存译码 , 驱动器
CD4547   BCD 七段译码 / 大电流驱动器
CD4549    函数近似寄存器
CD4551    四 2 通道模拟开关
CD4553    三位 BCD计数器
CD4555    双二进制四选一译码器 / 分离器
CD4556    双二进制四选一译码器 / 分离器
CD4558   BCD 八段译码器
CD4560   "N"BCD 加法器
CD4561   "9" 求补器
CD4573    四可编程运算放大器
CD4574    四可编程电压比较器
CD4575    双可编程运放 / 比较器
CD4583    双施密特触发器
CD4584    六施密特触发器
CD4585   4 位数值比较器
CD4599   8 位可寻址锁存器

网友A(2019-11-26):
谢谢分享!!!
但只是一个名录,没有具体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