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点:我想做一个基于单片机做一个定位方面的实物。

楼主(2016-12-08):
这个实物要用到gps模块与GPRS通信,有人能给点建议怎么学啊!我现在不知道要怎么下手?对gps模块是一点都不了解,也不知道怎么用它?

网友A:
认真研读其规格说明书。

网友A:
别人的对它的了解也是这么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认真研读其规格说明书。

恩,那你有什么gps模块,功耗低一些的,体积也要小一些的,新手不懂怎么选择

网友B:
gps模块 直接输出 串口数据 。你 只需要 考虑 gprs怎么处理这些数据的问题。  gprs 应该有操作规范 。仔细读 然后 实践  ,应该 能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gps模块 直接输出 串口数据 。你 只需要 考虑 gprs怎么处理这些数据的问题。  gprs 应该有操作规范 。仔细 ...

谢谢,回复的有点晚。
我还想问一下,GPRS和GSM(短信功能发送数据)?就是说原本我是想用GPRS传输数据、可是别人说用GPRS编程方面相对于GSM会难一些?是这样的么?能给一些指导么?

网友C:
是怎么样的实物图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是怎么样的实物图呢

我截图给你

网友C:
抱歉发不起图你自己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抱歉发不起图你自己看吧

看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