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通过手机的蓝牙把字模发送到单片机上吗
#

楼主(2016-12-08):
可以通过手机的蓝牙把字模发送到单片机上吗?要用什么实现?

网友A:
可以用蓝牙助手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既然已定义了蓝牙,那么单片机一侧也要有蓝牙,所以要设计蓝牙接口。
2、手机侧要有取字模的软件,单片 ...

手机的APP要自己写吗?写包含取模功能的APP

网友C:
1、既然已定义了蓝牙,那么单片机一侧也要有蓝牙,所以要设计蓝牙接口。
2、手机侧要有取字模的软件,单片机侧要对字模的相适应。
以上是必须的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