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教,交通灯咋弄?为啥我这个总失败?

楼主:
#include<REGX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n=0,temp=0;
uchar                code segcode0[]={0x5b,0x06,0x3f,0x5b,0x06,0x3f,0x5b,0x06,0x3f};
uchar                code segcode1[]={0x6f,0x7f,0x07,0x7d,0x6d,0x66,0x4f,0x5b,0x06,0x3f};
//uchar code segcode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void delay(x)
{
while(x--);
}
void timer0()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n++;
temp=temp%61;
if(n==20)
{
                temp++;
                n=0;
}
if(temp<25) P1=0x21;
if((temp>=25)&&(temp<28)) P1=0x22;
if((temp>=28)&&(temp<30)) P1=0x24;
if((temp>=30)&&(temp<55)) P1=0x0c;
if((temp>=55)&&(temp<58)) P1=0x14;
if((temp>=58)&&(temp<60)) P1=0x24;
}
void main()
{   uint i=0;    //P1_0=0;
                //P1_7=0;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while(1)  //{//i=temp;
                // }
                // TH1=256-125;
                // TL1=256-125;
                EA=1;  ET0=1;
                // ET1=1;  TR0=1;
        while(1)
                {
                                P2_0=0;
                                P2_1=1;
                                P0=segcode0[temp/10];
                                delay(3000);
                                P2_0=1;
                                P2_1=0;
                                P0=segcode1[temp%10];
                                delay(3000);
                                P2_1=1;//TR1=1;
                }
}
这个程序有错吗?为啥模拟总失败

网友A(2016-12-08):
带限行时间显示的模拟交通灯
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
对照正确案例,查找自己的错误。
缩短亮灯时间,是为了仿真演示,便于观看,否则,你等得不耐烦了,实际应用时,可可修改延长。
实例30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B:
楼上的看起来不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带限行时间显示的模拟交通灯
先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
对照正确案例,查找自己的错误。

不过大哥,你没给我程序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过大哥,你没给我程序呀

程序在给你推荐的书中,自己可去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