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吧,四位共阳数码管,74hc595发热严重

楼主:
限流电阻是200R的,去掉四位的位选也一样非常不亮,隐约能看到,而且74hc595发热严重。
数码管是2.8寸的共阳四位数码管,绿色的,应该电流不大呀。单片机是stc15w202s
我试了用5v接限流电阻发光正常。
求大家帮忙看看为什么不亮而且595发热呢?因为595总的最大电流是70ma?我这也不超啊

网友A(2016-12-09):
我还不会让他执行。。。混混经验,打打酱油,我要从网站下载资源啊

网友B:
74hc595发热严重是它坏了,或者是连线有误。

网友C:
问题解决了,需要推挽输出

网友D:
2.8吋的,有点大了,带着吃力,所以发热。

网友E:
通常2.8“的LED内部一个段有多个发光二极管组成,需要看它的串并形式。
200欧与20欧易混,再确认一下。
电路原理形式没有异常。

网友F:
来看看,我也看不出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D:
2.8吋的,有点大了,带着吃力,所以发热。

谢谢!找到原因了,是因为我没有将io设置推挽输出,带不起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来看看,我也看不出什么

谢谢!,电路没啥问题,找到原因了,是因为我没有将io设置推挽输出,带不起来

网友G:
接的不对或短路

网友C:
谢谢,问题找到了,是单片机设置的问题

网友G:
单片机设置怎么不对,可以具体分享一下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单片机设置怎么不对,可以具体分享一下吗

手册里面有说明,io口需要设置推挽模式。stc的手册里面和例程里面有详细的说明和实例。

网友H:
用几个10K的分压电阻,接5V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