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指导51单片机射频的接收和发送

楼主(2016-12-08):
我想用433超再生射频模块做个开关求指导,

网友A:
按照我的想法  买一套  射频的 接收 和发射模块  接收模块不动  ,接用电器 。 发射模块  连接在单片机板上 ,单片机  io脚  连接  发射模块的  按键  。也就是用 单片机 控制 发射模块的 按键 。这个 应该是 最简单的 方法了。

网友A:
稍微复杂点的。 是 买模块  用单片机 直接 控制模块的编码  ,那 就不是一两句话能说得清楚的了

网友B:
构思方向正确清晰!
补充一下。
433距离比红外远得多,用433估计是被控对象不在视野范围内,如何得知被控对象是否收到命令呢?故建议双方都用收发一体的,这样可以互通。
有现成的模块买,你只要通过串行通讯对模块作业即可,很方便。无须考虑无线部分。

网友C(2017-04-03):
楼主现在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