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灯单片机实时控制系统

楼主(2016-12-08):
交通灯单片机实时控制系统
1、使用前注意事项
1.1请勿将本控制系统放在不稳或震荡的地方;
1.2保证电源符合本控制系统;
1.3如果发现本控制系统冒烟、有异味或怪音,应立即拔下电源;
1.4试验中请不要挪动本系统主板,以免影响测试结果;
1.5本控制系统在使用时应放在水平操作台上(注意:操作台一定要是绝缘的,不可将主板底面即焊接面直接放在铁板等导体上通电,这样会烧坏主板)
2、正常工作条件
2.1系统工作电压:直流电压+5 V±5%
2.2工作温度:–10 ℃ — 70 ℃
2.3相对湿度:≤ 90 %
2.4现场应无导电或爆炸性尘埃、无腐蚀金属和破坏绝缘的介质气体.
3、主板示意图
J1:USB取电口(从电脑USB口取+5V电源)
K2:电源开关:按下开,抬起关。
D1:电源灯(红色):当电源开关K2按下时,电源灯亮,表示有电,否则没电。
U1:单片机: STC89C52可在线下载。其它的51内核单片机也都可兼容 AT89S51AT89S52.
下载程序接口J4.
J4:单片机选择STC89C52下载接口,电脑串口下载程序(光盘内有配套下载软件
N1N2 S1S2 E1E2 W1W28个共阴数码管(如自行焊接,一定注意数码管的方向)
发光二极管41(如自行焊接,一定注意正负极,板上标正的就是二极管正极)
4、按键的设置方法
设置按键共有5个,分别为SW1设置键、SW2加键、SW3减键,SW4运行键,SW5应急键。
4.1设置键:按1次此键,自动显示下-项内容,其轮回顺序为
  (1)设置N-S方向左转弯行车时间,同时相应绿灯点亮(标示符为NLG、SLG)
  (2)设置N-S方向左转弯注意时间, 同时相应黄灯点亮(标示符为NLY、SLY)
  (3)设置N-S方向直行行车时间, 同时相应绿灯点亮(标示符为NFG、SFG)
  (4)设置N-S方向直行注意时间, 同时相应黄灯点亮(标示符为NFY、SFY)
  (5)设置W-E方向左转弯行车时间,同时相应绿灯点亮(标示符为WLG、ELG)
  (6)设置W-E方向左转弯注意时间, 同时相应黄灯点亮(标示符为WLY、ELY)
  (7)设置W-E方向直行行车时间, 同时相应绿灯点亮(标示符为WFG、EFG)
  (8)设置W-E方向直行注意时间, 同时相应黄灯点亮(标示符为WFY、EFY)
4.2 加键:每按一次此键,对应设置内容加1
4.3 减键:每按一次此键,对应设置内容减1
4.4 运行键:设置完成后按下此键,运行程序。
5、数码管显示
5.1时间显示器:
包括四个方向一共8个,每个方向2个,时间显示范围0~99秒,显示是从设置值减小到0为止,
5.2行车时间设置初值
NS左转弯时间为20秒;
NS直行时间为25秒;
WE转弯时间为30秒;
WE直行时间为35秒;
NSWE注意时间均为3秒。
5.3行车时间显示过程
控制顺序
行车路线
上下时间显示
左右时间显示
过程1
N S方向左转弯
20~0
51~31
过程2
N S方向左转弯注意
不显示
31~28
过程3
N S方向直行
25~0
28~3
过程4
N S方向直行注意
不显示
3~0
过程5
W E方向左转弯
71~41
30~0
过程6
W E方向左转弯注意
41~38
不显示
过程7
W E方向直行
38~3
35~0
过程8
W E方向直行注意
3~0
不显示
过程1
N S方向左转弯
20~0
51~31
6、指示灯显示
行车指示灯包括四个方向一共有40个,每个方向为10个,分别为左转弯3个(红、绿、黄各1个)、直行3个(红、绿、黄各1个)、两边人行道共4个(每边红、绿各1个)
6.1  NS方向行车指示灯显示
顺序
转弯 注意 停车
直行 注意 停车
人行     人停
人行    人停
1
2

3
4
5
6
7
8
1
6.2  WE方向行车指示灯显示
顺序
转弯 注意 停车
直行 注意 停车
人行    人停
人行    人停
1
2

3
4
5
6
7
8
1
7.蜂鸣器:紧急情况时每2秒蜂鸣器响一下。
8.应急键:当遇紧急情况时按一下此键,所有路口红灯,蜂鸣器报警10S之后路口恢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