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制作过程

楼主(2016-12-08):
图文教程完整版下载:

无图版预览:

制作过程:
1.打印底稿 (喷墨/激光打印胶片,或使用光绘菲林)
2.曝光 (太阳光30-180秒;紫外线灯4-5分钟)
3.显影 (专用显像剂)
4.蚀刻 (用热水化开的三氯化铁液体)
5.钻孔 (小电钻)
有本店有上述全套的工具配套出售

以下是详细的制作方法及注意事项:
一、原稿制作(用菲林或硫酸纸)
把设计好的电路图用激光(喷墨)打印机以透明的菲林或半透明的硫酸纸打印出来。
注意事项
1.未曝光部份会被显影剂除去从而露出铜面,而已曝光部分则会被固化。所以打印原稿时应选择负片打印,即线路要保留的线条的地方是透明的,需要除去铜层的地方是不透明的(专业线路板厂生产胶片也是如此的)。protel的各种版本(如99SE或DXP等)都可能通过简单地设置打印层颜色的方式打印负片,唯一缺陷是不能排版打印。线路板厂输出光绘菲林,一般使用的是CAM350输出各层的光绘菲林。为了方便使用的朋友。店主为大家准备了这款软件及相应的教程(很难找的呦),需要请与我联系索取。关于光绘底稿的打印材料,常见的有硫酸纸、喷墨胶片、激光打印胶片及光绘胶片。这三种材料的各有所长,硫酸纸便宜易得(文具店都能买到),但底稿透明度差,对比度不好,不推荐。光绘胶片精度最高,出图效果最佳,但因光绘机一般只有专业线路板厂才有,所以使用成本很高。喷墨/光绘胶片底稿精度较高(店主试用最小线距/最小线宽做到5mil,完全没有问题),主要缺点是打印内容的黑度比光绘胶片要低,不过这个缺点可以通过适当减少曝光时间来解决。所以此方法值得重点推荐。为获得最高解析度,电路图打印墨水(碳粉)面必须与蓝色的感光膜面相接紧密。为了提高打印的色深度,尽量使用原装墨水/墨粉,添加墨水/墨粉打印底片的深度附着力经常不理想。一般使用单面感光板,打印bottom layer/bottom solder等层不需要镜像打印。(这里需要您仔细考虑一下,哪层需要镜像输出,哪些层不用,不要等蚀刻、钻孔完成后,才发现电路印反了)
2.线路部份如有透光破洞,请以油性黑笔修补。
3.稿面需保持清洁无污物。
二、曝光
首先去掉感光板的外包装,将打印好的胶片的打印面(碳粉面/墨水面)贴在蓝色感光膜面上,再以两块擦洗干净的玻璃一上一下紧压原稿及感光板,越紧密解析度越好。玻璃板四周以夹子固定好,防止搬动、翻面时感光板与胶片发生位移。此过程可以在一般室内环境光线条件下进行,不用担心室内环境光线会造成感光板曝光。
A:用8w波峰值365nm的紫外晒版灯曝光,距离12cm标准时间: 4-5分钟/分钟(胶片)
B:用太阳光:标准时间:
强日光胶片稿需30-180秒
合适的曝光时间,与底片打印质量和感光板存放时间有关,上述时间为参考值,建议实际制作时先用小块边角试曝,以确定准确的曝光时间。
PS:这里需要着重强调一下:这种感光板只能波长峰值350-380nm的UVA紫外线敏感,而其它波长的光线对它是安全的,不能曝光。有些买家未仔细看本说明,使用白炽灯/日光灯/节能灯/紫外消毒灯等制版,在显影时发现未曝光。请大家一定要注意。
B:双面板曝光法:
1.双面板曝光首选钻孔定位法:将原稿双面对正,胶纸固定,与未撕保护膜之感光板对好且固定,用1.0mm小钻头对角钻定位孔。最后在两根小钻头的帮助下对准位置,用胶纸固定后即可分别曝光;
2.另一种方法:原稿双面对正,两边用胶纸固定,再插入感光板。以双面胶纸将原稿与感光板粘贴固定,即可曝光.
细线条小于0.5mm,必须使用双面曝光机。
三、显影
1.调制显像剂:显像剂:水(1:100),即1包20g的显影剂配2000毫升水,可显影约8片10x15cm单面感光板(矿泉水瓶上面一般标有容量,可参照,调显像剂请用塑料盆,不能用金属盆)。显影液无毒无害,可以接触。
2.显像:膜面朝上将感光板(双面板宜悬空)置于显影液中,以毛刷刷洗板面,直到需蚀刻部分露出光亮铜箔,轮廓清晰时即显像完成。显影时显影液温度控制在33-37℃。正常曝光的感光板,膜面有较强的附着力,能耐一般刮擦,但操作时也不要用金属物刮擦。
* 标准操作显像时间约1分钟,显影可在一般光线下进行,最关键的就是要随时注意观察显影的进度,不要照搬显影时间。
3.水洗:
4.干燥及检查:为了确保膜面无任何损伤,最好能做到此步骤。即利用吹风机吹干,短路处请用小刀刮净,断线处用油性笔等修补(这种情况多是由于胶片打印质量不佳或底稿脏污、玻璃面未处理干净引起的)。
注意事项
1.用矿泉水瓶依比例先调制显像液,随时可倒出使用,但使用过的显像液不能倒回瓶内。
2.显像液越浓,显像速度越快,但过快会造成显像过度(覆膜全面地模糊缩小)。过稀则显像很慢,易造成显像不足(最终造成蚀刻不完全)。
3.用过的显像液不要倒回。用过的显像液在24小时后将逐渐自行分解,不会造成环境污染。
4.严防金属物划伤膜面。
四、蚀刻
三氯化铁蚀刻液具有一定的腐蚀性,使用中需注意不要沾到皮肤上。如不慎入眼,请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并迅速就医。一般500g的三氯化铁约调配1000毫升-1200毫升的水,尽量用热水化开,可以避免把细线条蚀刻断。
A.塑料盆:蚀刻时间约为5~15分,蚀刻时轻摇塑料盆。也可以用毛刷或棉签等,边蚀刻边轻刷铜面,可加快蚀刻速度并使线条边缘锋利。一般的擦拭不会破坏膜层的完整性。
B.蚀刻机:用蚀刻机蚀刻时间-新药液约需要1.5~3分钟。细线条小于0.5mm,必须使用蚀刻机。
C.水洗:蚀刻完成后,将板从三氯化铁溶液中取出,使用清水将板两面冲洗干净。
D.干燥:
注意事项
1.小心勿伤及膜面。
2.将感光板放入蚀刻液内约2秒钟后拿出来检视,即可检查出显像结果成功与否。
显像不足补救方法:从蚀刻液中拿起感光板,此时非线路部分的铜箔应变为粉红色,如有些地方应变而未变则表示该处显像不足。补救方法为:用清水洗净后再放入显像液中再显像,然后再检视(显影时间应适当减少)。
3. 显影后,残留的感光膜可用脱膜剂浸泡去除(此脱膜剂具强腐蚀性,使用中要更加小心)
4. 蚀刻液越浓越慢,太稀也慢。

网友A(2017-05-13):
好专业啊!学习了,万一以后用到呢,谢谢!

网友B:
学习怎样制作

网友B:
学习了解 怎样人工作p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