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4层电梯控制程序

楼主(2016-12-09):
全部源码下载:

程序预览: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Up_LED                 = P1^0;        //上行LED定义
sbit Down_LED                 = P1^1;        //下行LED定义

sbit Open_LED       = P1^2; //开门状态LED

sbit First                         = P3^7; //1楼叫上按键
sbit Second_Down         = P3^6;        //2楼叫下按键
sbit Second_Up                 = P3^5; //2楼叫上按键
sbit Third_Down         = P3^4; //3楼叫下按键
sbit Third_Up                 = P3^3;        //3楼叫上按键
sbit Fourth                 = P3^2;        //4楼叫下按键

sbit Container1  = P2^4;        //电梯内1楼按键
sbit Container2  = P2^5;        //电梯内2楼按键
sbit Container3  = P2^6;        //电梯内3楼按键
sbit Container4  = P2^7;        //电梯内4楼按键

sbit Arm         = P1^3;         //电梯内报警按钮
sbit Arm_Beep    = P1^4;         //电梯外报警器

sbit  Moto1        = P2^0;   //步进电机
sbit  Moto2        = P2^1;   //步进电机
sbit  Moto3        = P2^2;   //步进电机
sbit  Moto4        = P2^3;   //步进电机

uchar Key_Enable[10]; //按键存储

uchar code Tab[]={0x14,0xD7,0x32,0x52,0xD4,0x38};        //数码管数字定义

uchar Tab_Up[]={0,0,0};                //存储上行呼叫记录
uchar Tab_Down[]={0,0,0};        //存储下行呼叫记录
uchar Tab_Nei[]={0,0,0,0};        //存储电梯内部呼叫记录
uchar Now=1;                                //当前所在楼层

void delay_Arm(uint t)           //延时函数
{
        while(t--);
}

void Keyboard()                         //按键扫描函数
{
        uchar i;
        if(!Key_Enable[0])if(!First){Tab_Up[0]=1;}                  //1楼有人按下,存储到上行呼叫表
        if(!Key_Enable[1])if(!Second_Up){Tab_Up[1]=1;}          //2楼上行有人按下,存储到上行呼叫表
        if(!Key_Enable[2])if(!Third_Up){Tab_Up[2]=1;}          //3楼上行有人按下,存储到上行呼叫表

        if(!Key_Enable[5])if(!Fourth){Tab_Down[2]=1;  }  //4楼有人按下,存储到下行呼叫表
        if(!Key_Enable[4])if(!Third_Down){Tab_Down[1]=1;} //3楼下行有人按下,存储到下行呼叫表
        if(!Key_Enable[3])if(!Second_Down){Tab_Down[0]=1;}        //2楼下行有人按下,存储到下行呼叫表

        if(!Key_Enable[6])if(!Container1){Tab_Nei[0]=1;}        //1楼有人按下,存储到电梯内呼叫表
        if(!Key_Enable[7])if(!Container2){Tab_Nei[1]=1;}        //2楼有人按下,存储到电梯内呼叫表
        if(!Key_Enable[8])if(!Container3){Tab_Nei[2]=1;}        //3楼有人按下,存储到电梯内呼叫表
        if(!Key_Enable[9])if(!Container4){Tab_Nei[3]=1;}        //4楼有人按下,存储到电梯内呼叫表

        First=!Tab_Up[0];        //如果有人按下就点亮对应LED

        Second_Up=!Tab_Up[1]; //如果有人按下就点亮对应LED
        Second_Down=!Tab_Down[0]; //如果有人按下就点亮对应LED

        Third_Up=!Tab_Up[2];  //如果有人按下就点亮对应LED
        Third_Down=!Tab_Down[1];//如果有人按下就点亮对应LED

        Fourth=!Tab_Down[2]; //如果有人按下就点亮对应LED

        Container1=!Tab_Nei[0];         //如果有人按下就点亮对应LED
        Container2=!Tab_Nei[1];        //如果有人按下就点亮对应LED
        Container3=!Tab_Nei[2];        //如果有人按下就点亮对应LED
        Container4=!Tab_Nei[3];        //如果有人按下就点亮对应LED

        if(!Arm)
        {
                P0=Tab[5];
                delay_Arm(4000);        //报警器延时
                while(!Arm); //等待按键释放
                delay_Arm(2000);   //报警器延时
                while(1)
                {
                        delay_Arm(100);         //去抖动
                        i++;
                        if(i>200)
                        {
                                i=0;
                                Arm_Beep=!Arm_Beep;          //取反
                        }
                        if(!Arm)
                        {
                                Arm_Beep=1;
                                break;
                        }
                }
                delay_Arm(4000);   //报警器延时
                while(!Arm); //等待按键释放
                delay_Arm(20000);  //报警器延时
                P0=Tab[Now];
        }
}

void delay(uint t)
{
        while(t--)
        Keyboard();
}

/**wai_flag=1代表下行wai_flag=2代表上行*********
nei_flag=1代表内部请求,nei_flag=0代表无内部请求
**********num第几层楼****************/
void open(uchar wai_flag,uchar nei_flag,uchar num)           //开门对应闪烁LED
{
        uchar i;
        Open_LED=0;  //点亮开门LED
        Arm_Beep=0;          //蜂鸣器提示到达
        for(i=0;i<12;i++)          //闪烁对应的呼叫LED
        {
                if(wai_flag==1)//如果是下行就闪烁对应楼层的LED
                {
                        Tab_Down[num-2]=!Tab_Down[num-2]; //按键码处理
                        Key_Enable[num+1]=1;                          //按键码处理
                }
                if(wai_flag==2)//如果是上行就闪烁对应楼层的LED
                {
                        Tab_Up[num-1]=!Tab_Up[num-1];         //按键码处理
                        Key_Enable[num-1]=1;                         //按键码处理
                }
                if(nei_flag==1)//如果是内部就闪烁对应楼层的LED
                {
                        Tab_Nei[num-1]=!Tab_Nei[num-1];          //按键码处理
                        Key_Enable[num+5]=1;                          //按键码处理
                }
                delay(2000);
                if(i>1)Arm_Beep=1;//关闭蜂鸣器
        }
        for(i=0;i<10;i++)Key_Enable[i]=0;          //清空按键码

        if(wai_flag==1)//如果是下行就闪烁对应楼层的LED
        {
                Tab_Down[num-2]=0;
                if(num==4)Fourth=1;
                if(num==3)Third_Down=1;
                if(num==2)Second_Down=1;
        }
        if(wai_flag==2)//如果是上行就闪烁对应楼层的LED
        {
                Tab_Up[num-1]=0;
                if(num==1)First=1;
                if(num==2)Second_Up=1;
                if(num==3)Third_Up=1;
        }
        if(nei_flag==1)//如果是内部就闪烁对应楼层的LED
        {
                Tab_Nei[num-1]=0;
                if(num==1)Container1=1;
                if(num==2)Container2=1;
                if(num==3)Container3=1;
                if(num==4)Container4=1;
        }
        Open_LED=1;  //关闭开门LED

}
void ting()
{
        Moto1=Moto2=Moto3=Moto4=0;        //步进电机停止转动
}
void zheng(uint t)
{
        while(t--)
        {
                Moto1=1;Moto2=Moto3=Moto4=0; delay(15);        //步进电机8个节拍循环旋转
                Moto2=Moto1=1;Moto3=Moto4=0; delay(15);        //步进电机8个节拍循环旋转

                Moto2=1;Moto1=Moto3=Moto4=0; delay(15);         //步进电机8个节拍循环旋转
                Moto3=Moto2=1;Moto1=Moto4=0; delay(15);         //步进电机8个节拍循环旋转

                Moto3=1;Moto2=Moto1=Moto4=0; delay(15);         //步进电机8个节拍循环旋转
                Moto4=Moto3=1;Moto2=Moto1=0; delay(15);         //步进电机8个节拍循环旋转

                Moto4=1;Moto2=Moto3=Moto1=0; delay(15);         //步进电机8个节拍循环旋转
                Moto4=Moto1=1;Moto2=Moto3=0; delay(15);         //步进电机8个节拍循环旋转
        }
        ting();
}

void fan(uint t)
{
        while(t--)
        {
                Moto4=Moto1=1;Moto2=Moto3=0; delay(15);        //步进电机8个节拍循环旋转
                Moto4=1;Moto2=Moto3=Moto1=0; delay(15);        //步进电机8个节拍循环旋转

                Moto4=Moto3=1;Moto2=Moto1=0; delay(15);        //步进电机8个节拍循环旋转
                Moto3=1;Moto2=Moto1=Moto4=0; delay(15);        //步进电机8个节拍循环旋转

                Moto3=Moto2=1;Moto1=Moto4=0; delay(15);        //步进电机8个节拍循环旋转
                Moto2=1;Moto1=Moto3=Moto4=0; delay(15);        //步进电机8个节拍循环旋转

                Moto2=Moto1=1;Moto3=Moto4=0; delay(15);         //步进电机8个节拍循环旋转
                Moto1=1;Moto2=Moto3=Moto4=0; delay(15);         //步进电机8个节拍循环旋转
        }
        ting();
}
void Upward()           //电梯上行步进电机正转
{
        Up_LED=0;                 //打开上行LED
        Down_LED=1;                 //关闭下行LED
        zheng(256);
}
void Downward()                //电梯下行步进电机反转
{
        Down_LED=0;                 //打开下行LED
        Up_LED=1;                 //关闭上行LED
        fan(256);
}

void  Fourth_Process()          //四楼的处理函数
{
        if(Tab_Down[2])         //查表如果第四层外部有人按下按钮
        {
                if(Tab_Nei[3])        //查表如果第四层内部也有人按下按钮
                open(1,1,4);//第四层开门-外部进电梯
                else
                open(1,0,4);//第四层开门-外部进电梯
                Tab_Down[2]=0;//清除第四层标志
        }

        if(Tab_Nei[3])        //查表如果第四层内部有人按下按钮
        {
                open(0,1,4);//第四层开门-内部出电梯
                Tab_Nei[3]=0;//清除第四层轿厢标志
        }
        if(Tab_Nei[2]||Tab_Nei[1]||Tab_Nei[0])//查表看内部下行请求
        {
                Downward();
                Now = 3;//下一层
                P0=Tab[Now];           //显示当前楼层
        }
        else if(Tab_Up[0]||Tab_Up[1]||Tab_Up[2]||Tab_Down[0]||Tab_Down[1])        //查表有外部有请求
        {
                Downward();
                Now = 3;//下一层
                P0=Tab[Now];        //显示当前楼层
        }
        else
        {
                Up_LED=Down_LED=1;   //关闭上下行LED
        }
}

void Third_Process()         //三楼的处理函数
{
        if(Down_LED==0)//下行中
        {
                delay(1);
                if(Tab_Down[1])//本层有人按下下行按键
                {
                        if(Tab_Nei[2]) //本层有人出电梯
                        open(1,1,3);//第三层下行呼叫开门
                        else
                        open(1,0,3);//第三层下行呼叫开门
                        Tab_Down[1]=0;//清除第三层下行标志
                }
                if(Tab_Nei[2]) //本层有人出电梯
                {
                        open(0,1,3);//第三层出电梯开门
                        Tab_Nei[2]=0;//清除第三层轿厢标志
                }
                if(Tab_Nei[1]||Tab_Nei[0])//内部下行请求
                {
                        Downward();
                        Now = 2;//下一层
                        P0=Tab[Now];
                }
                else if(Tab_Up[0]||Tab_Up[1]||Tab_Down[0])        //外部请求
                {
                        Downward();
                        Now = 2;//下一层
                        P0=Tab[Now];
                }
                else
                {
                        Down_LED=1;     //关闭下行LED
                        Up_LED=1;    //关闭上行LED
                }
        }
        else if(Up_LED==0)        //上行中
        {
                 if(Tab_Up[2])
                {
                        if(Tab_Nei[2])//本层有人出电梯
                        open(2,1,3);//第三层上行呼叫开门
                        else
                        open(2,0,3);//第三层上行呼叫开门
                        Tab_Up[2]=0;//清除第三层上行标志
                }
                if(Tab_Nei[2]) //本层有人出电梯
                {
                        open(0,1,3);//第三层出电梯开门
                        Tab_Nei[2]=0;//清除第三层轿厢标志
                }
                if(Tab_Nei[3])         //查表
                {
                        Upward();
                        Now=4;
                        P0=Tab[Now];
                }
                else if(Tab_Down[2])        //外部请求
                {
                        Upward();
                        Now = 4;//向上运行一层
                        P0=Tab[Now];    //显示当前楼层
                }
                else
                {
                        Down_LED=1;     //关闭下行LED
                        Up_LED=1;    //关闭上行LED
                }
        }
        else                //电梯停在本层
        {
                if(Tab_Down[1])           //查表
                {
                        if(Tab_Nei[2])          //查表
                        open(1,1,3);//第三层开门-外部进电梯
                        else
                        open(1,0,3);//第三层开门-外部进电梯
                        Tab_Down[1]=0;//清除第三层标志
                }
                if(Tab_Up[2])//本层上
                {
                        if(Tab_Nei[2])          //查表
                        open(2,1,3);//第三层下行呼叫开门
                        else
                        open(2,0,3);//第三层下行呼叫开门
                        Tab_Up[2]=0;//清除第三层下行标志
                }

                if(Tab_Nei[2])          //查表
                {
                        open(0,1,3);//第三层开门-内部出电梯
                        Tab_Nei[2]=0;//清除第三层轿厢标志
                }
                if(Tab_Nei[3])         //查表
                {
                        Upward();
                        Now = 4;//上一层
                        P0=Tab[Now];    //显示当前楼层
                }
                else if(Tab_Nei[1]||Tab_Nei[0])//内部下行请求
                {
                        Downward();
                        Now = 2;//下一层
                        P0=Tab[Now];    //显示当前楼层
                }
                else if(Tab_Up[0]||Tab_Up[1]||Tab_Down[0])        //外部请求
                {
                        Downward();
                        Now = 2;//下一层
                        P0=Tab[Now];    //显示当前楼层
                }
                else if(Tab_Down[2])   //查表
                {
                        Upward();
                        Now = 4;//上一层
                        P0=Tab[Now];    //显示当前楼层
                }
        }

}

void Second_Process()           //二楼的处理函数
{
        if(Down_LED==0)//下行中
        {
                if(Tab_Down[0])//本层下
                {
                        if(Tab_Nei[1]) //本层有人出电梯
                        open(1,1,2);//第二层下行呼叫开门
                        else
                        open(1,0,2);//第二层下行呼叫开门
                        Tab_Down[0]=0;//清除第二层下行标志
                }

                if(Tab_Nei[1]) //本层有人出电梯
                {
                        open(0,1,2);//第二层出电梯开门
                        Tab_Nei[1]=0;//清除第二层轿厢标志
                }

                if(Tab_Nei[0])//内部下行请求
                {
                        Downward();
                        Now = 1;//下一层
                        P0=Tab[Now];    //显示当前楼层
                }
                else if(Tab_Up[0])        //外部请求
                {
                        Downward();
                        Now = 1;//下一层
                        P0=Tab[Now];    //显示当前楼层
                }
                else
                {
                        Down_LED=1;     //关闭下行LED
                        Up_LED=1;    //关闭上行LED
                }
        }
        else if(Up_LED==0)          //上行中
        {
                 if(Tab_Up[1])        //查表
                {
                        if(Tab_Nei[1]) //本层有人出电梯
                        open(2,1,2);//第二层上行呼叫开门
                        else
                        open(2,0,2);//第二层上行呼叫开门
                        Tab_Up[1]=0;//清除第二层上行标志
                }
                if(Tab_Nei[1]) //本层有人出电梯
                {
                        open(0,1,2);//第二层出电梯开门
                        Tab_Nei[1]=0;//清除第二层轿厢标志
                }
                if(Tab_Nei[2]||Tab_Nei[3])        //轿厢内有人去3或4楼
                {
                        Upward();
                        Now=3;          //向上运行一层
                        P0=Tab[Now];    //显示当前楼层
                }
                else if(Tab_Down[2]||Tab_Down[1]||Tab_Up[2])        //外部请求
                {
                        Upward();
                        Now = 3;//向上运行一层
                        P0=Tab[Now];    //显示当前楼层
                }
                else
                {
                        Down_LED=1;     //关闭下行LED
                        Up_LED=1;    //关闭上行LED
                }
        }
        else                //电梯停在本层
        {
                if(Tab_Down[0])
                {
                        if(Tab_Nei[1])
                        open(1,1,2);//第二层开门-外部进电梯
                        else
                        open(1,0,2);//第二层开门-外部进电梯
                        Tab_Down[0]=0;//清除第二层标志
                }
                if(Tab_Up[1])//本层上
                {
                        if(Tab_Nei[1])
                        open(2,1,2);//第二层下行呼叫开门
                        else
                        open(2,0,2);//第二层下行呼叫开门
                        Tab_Up[1]=0;//清除第二层下行标志
                }

                if(Tab_Nei[1])
                {
                        open(0,1,2);//第二 层开门-内部出电梯
                        Tab_Nei[1]=0;//清除第二层轿厢标志
                }
                if(Tab_Nei[2]||Tab_Nei[3])
                {
                        Upward();
                        Now = 3;//上一层
                        P0=Tab[Now];    //显示当前楼层
                }
                else if(Tab_Nei[0])//内部下行请求
                {
                        Downward();
                        Now = 1;//下一层
                        P0=Tab[Now];    //显示当前楼层
                }
                else if(Tab_Up[0])        //外部请求
                {
                        Downward();
                        Now = 1;//下一层
                        P0=Tab[Now];    //显示当前楼层
                }
                else if(Tab_Down[1]||Tab_Down[2]||Tab_Up[2])
                {
                        Upward();
                        Now = 3;//上一层
                        P0=Tab[Now];    //显示当前楼层
                }
        }
}

void  First_Process()          //一楼的处理函数
{
        if(Tab_Up[0])          //查表
        {
                if(Tab_Nei[0])           //查表
                open(2,1,1);//第一层开门-外部进电梯
                else
                open(2,0,1);//第一层开门-外部进电梯
                Tab_Up[0]=0;//清除第一层标志
        }

        if(Tab_Nei[0])           //查表
        {
                open(0,1,1);//第一层开门-内部出电梯
                Tab_Nei[0]=0;//清除第一层轿厢标志
        }
        if(Tab_Nei[2]||Tab_Nei[1]||Tab_Nei[3])//内部上行请求
        {
                Upward();
                Now = 2;//向上运行一层
                P0=Tab[Now];    //显示当前楼层
        }
        else if(Tab_Up[1]||Tab_Up[2]||Tab_Down[0]||Tab_Down[1]||Tab_Down[2])        //外部请求
        {
                Upward();    //打开上行LED
                Now = 2;//向上运行一层
                P0=Tab[Now];    //显示当前楼层
        }
        else
        {
                Up_LED=Down_LED=1;   //关闭上下行LED     //关闭下行LED
        }
}

void main()
{
        P0=Tab[Now];//开机电梯在1楼
        while(1)
        {
                Keyboard(); //扫描键盘
                P0=Tab[Now];    //显示当前楼层

                if(Now==4)//电梯在4楼处理方法
                {
                        Fourth_Process();
                }

                if(Now==3)        //电梯在3楼处理方法
                {
                        Third_Process();
                }
                if(Now==2)        //电梯在2楼处理方法
                {
                        Second_Process();
                }
                if(Now==1) //电梯在1楼处理方法
                {
                        First_Process();
                }
        }
}

网友A:
好复杂,学习一下。

网友B:
为大家提供一个电梯好思路,不错,很感谢.

网友C(2017-01-12):
看过别的电梯程序,你的让我眼前一亮。学习了。感谢分享

网友D(2017-02-14):
虽然与真实电梯管理程序有一定差距,但对于学习51来说有一定现实意义

网友E(2017-03-18):
不错!。感谢分享,源码我比较喜欢51的。

网友F(2017-06-09):
感觉可以学到东西

网友G(2018-11-10):
有原理图吗

网友H:
对我的帮助太大了,感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