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 红外通信数码管显示很柔为什么

楼主(2016-12-09):
如题;谢谢你们

楼主: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de table[]={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
uchar irtime;
uchar startflag;
uchar bitnum;
uchar irreceok;
uchar ircode[4];
uchar irprosok;
uchar irdata[];
uchar disp[];
sbit m1=P2^2;
sbit m2=P2^3;
sbit m3=P2^4;
void delay(uint a)
{
   while(a--);
}
void timer0init(void)
{
   TMOD=0x02;
         TH0=0;
         TL0=0;
         EA=1;
         ET0=0;
         TR0=1;
}
void int0init(void)
{
  IT0=1;
        EX0=1;
        EA=1;
}
void irwork(void)
{
  disp[0]=ircode[0]/16;
        disp[1]=ircode[0]%16;
         disp[2]=ircode[1]/16;
        disp[3]=ircode[1]%16;
        disp[4]=ircode[2]/16;
        disp[5]=ircode[2]%16;
         disp[6]=ircode[3]/16;
        disp[7]=ircode[3]%16;
}
void display()
{
        uchar i;
        for(i=0;i<8;i++)
        {

    switch(i)
        {
     case 0:
                        m3=0;m2=0;m1=0;break;
                 case 1:
                        m3=0;m2=0;m1=1;break;
                 case 2:
                        m3=0;m2=1;m1=0;break;
                        case 3:
                        m3=0;m2=1;m1=1;break;

  }
         P0=table[disp[i]];
   delay(100);
        P0=0x00;

}
}
void irpros(void)
{
  uchar k,i,j;
        uchar value;
        k=1;
        for(j=0;j<4;j++)
        {
        for(i=0;i<8;i++)
        {
                value>>=1;
    irdata[k]>6;
                {
      value=value|0x80;
    }
                k++;
  }
        ircode[j]=value;
}
  irprosok=1;
}
void main()
{
        timer0init();
        int0init();
        while(1)
        {
   if(irreceok)//½ÓÊÕºÃÁËÂð
         {
                irpros();
                 irreceok=0;
         }
         if(irprosok)
         {
                 irwork();
                 irprosok=0;

         }
         display();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irtime++;
}
void int0()interrupt 0
{
  if(startflag)//¼ì²âÒýµ¼Âð
        {
    if(irtime>32)
                {
      bitnum=0;
                }
                irdata[bitnum]=irtime;
                irtime=0;
                bitnum++;
                if(bitnum==33)
                {
    bitnum=0;
                irreceok=1;
                }
        }
        else
        {
     startflag=1;
           irtime=0;
  }
}

网友A:
很柔是个什么样子?

网友B:
这个估计是硬件电路问题 是不是数码管段位的限流电阻大了呀

网友C:
亮度应该跟电流关系,电流高就亮。

网友D:
红光本身就最弱

网友E:
红外是不可见光,数码管显示的是可见光,两者没有直接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