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可以产生交流信号的PWM波吗?程序是什么样子的

楼主(2016-12-09):
51单片机可以产生交流信号的PWM波吗?程序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A:
PWM波本身就是交流信号,不知楼主具体想问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PWM波本身就是交流信号,不知楼主具体想问什么?

就是用51单片机产生交流信号的PWM波,如何产生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用51单片机产生交流信号的PWM波,如何产生

有很多单片机定时器能产生PWM,比如c8051f系列,具体可看数据手册。

网友B:
请教楼主所说的“交流信号的PWM波”与正常的“直流脉冲式的PWM”有何区别?

楼主:
看自己想做的效果是什么样的,需要交流直流不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