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流采样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6-12-09):
直流电流采样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就是要测量当前直流电流大小,一般可以用电阻把直流电流转化为电压来测量。

网友B:
在直流电路的负载回路中串入一个功率稍大的欧姆级电阻,在其电阻两端测量出电压降,作为信号送入运放电路,或去显示或去控制,如线性稳压电源负载回路中1

网友C(2024-07-04):
测量直流电流的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