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通过串口设置门限温度

楼主(2016-12-09):
51单片机通过串口设置门限温度,超过门限温度蜂鸣器报警,但接收到的数据(通过串口往单片机设置的温度值)如何与当前温度值进行比较?

楼主:
我将通过串口接收到的数据直接与当前温度值进行比较,但还没通过串口设置门限温度值,蜂鸣器就会报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将通过串口接收到的数据直接与当前温度值进行比较,但还没通过串口设置门限温度值,蜂鸣器就会报警

说明初始默认门限温度值低于当前温度值,将程序里的初始默认门限温度值提高大于能测到的当前温度值就行。

网友B:
怎么会有这样奇怪的问题,如果没有串口数据,你如果判断,一定有个限度值吧,那么用串口值更换掉限度值不就OK了。

网友C(2017-12-28):
怎么通过电脑串口往单片机设置报警门限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