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布线问题 为了保证电源线的宽度和线与焊盘的距离,能不能在多层走线

楼主:
在PCB中,为了保证电源线的宽度和线与焊盘的距离,能不能在多层走线,这样是不是达到了增加线宽?这样会不会有什么问题?见图,通孔焊盘间只能走20mil线,能不能用3层走,这样就可以达到60mil线

网友A(2016-12-09):
应该没问题

网友B:
这个方法是常用的,我走大电流时也这样。甚至加锡层。

网友C:
多层板的中间层就是做这个的,双层板开锡窗即可。

网友D:
我只会做双层板,理论上应该没问题

网友E:
挺好的 不过不太懂

网友F:
可以的,我也用这种方法

网友G:
不是有布线的规则吗,你可以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H:
应该可以

网友I:
我还处于学习阶段,上面几位大神说可以,应可以~~

网友J:
理论上是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K:
可以的。对于双层电路板,可以将电源布置到一层(顶层或底层)将信号线布置到另外一层。比较简单的

网友L:
可以,没问题

网友M:
可以试试,我看行

网友N:
可以试试,好想法

网友O:
可以的,没有问题

网友P:
没有问题,当走线过细完全可以双层 甚至多层走线

网友Q:
很不错想法,试着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