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51单片机控制120多个LED灯,IO口扩展

楼主(2016-12-09):
我需要控制120多个LED灯花样显示,但是51单片机只有32个IO口,用什么芯片扩展比较容易,求具体芯片,芯片个数,如果能有具体控制的程序、电路图和原理图的话更好,不是做光立方,是平铺的那种控制。
本打算是将这120多个灯摆成蝴蝶型,或者一层一层的心型进行控制的。
求各位大神帮帮忙

网友A:
用74595级联就行,串入并出,无限级联,级联1片可驱动8个led,无动态扫描显示,有扫描的可以用74138或74238组成的led阵列就行。

楼主:
那具体电路怎么连呀,大神帮帮忙

网友B:
附件有595的中文资料

我正好也要做相关的,看到你这就顺便传了。

网友C:
用锁存器或138译码器都可以,其实直接用32个io口就可以

网友D:
用74HC5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