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温度变送器,求教,

楼主:
必做:(70分)
1.输入输出范围(10分):
输入范围:0100℃
输出范围:05V DC(负载≥100Ω
420mA DC(负载≤200Ω
  精度要求(50分):
显示精度10分)1 位小数温度显示。
误差精度40分)≤10mV/1℃
≤50mV/满量程
≤0.05mA/1℃
≤0.1mA/满量程
2.硬件:搭建桥式电路、仪表放大电路A/DD/A转换电路D/A负载转变成电流和电压)单片机
  软件: AD信号采集经处理DA信号转换输出软件部分
                1602液晶小数一位温度显示,精度要求小数点后一位
3.Proteus/ Multisim仿真;PCB制版(10分)
4.实验报告(10分)
发挥:(20分)
1. 两位小数输出电压显示
2. 两位小数输出电显示

网友A(2016-12-09):
给个思路,大概要怎样做

网友B:
电流取样 加个负载电阻即可 如果不够可以用运放(如LM358 UA741等)搭接 0-5V可以直接AD  然后用STC单片机编程直接可以输出 如果电压电流各用4位显示的话你单片机端口要用40脚的可以直接驱动 这样元器件最少编程也方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流取样 加个负载电阻即可 如果不够可以用运放(如LM358 UA741等)搭接 0-5V可以直接AD  然后用STC单片机 ...

大神可否留个QQ,详细指导下

网友C:
水温检测和A/D转换电路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单片机原理与控制技术》第2  ISBN7-111-08314-8  机械工业出版社
10.6   智能型即热式热水器控制实例

网友D:
描述不太详细。

网友E:
程序有点麻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