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可以回答一下自举电路的作用。通俗点

楼主:
哪位大神可以回答一下自举电路的作用。通俗点

网友A(2016-12-09):
首先为了满足在甲,乙类功放下最大功率输出,根据交流负载线和直流负载线关系可知,交流电阻必须大于直流电阻或接近直流电阻时,才能使三极管工作在输出功率最大的状态,为了满足这个要求,可以在输出极射极和基极间加一个自举电容,以实现在交流时,射极电位被自举到基极上,导致流过基极电流小,再由欧姆定律算出交流电阻很大(因为电流趋于0)

网友B:
自举电路

自举电路R3C3。在理想状态下。OTL电路输出电压的最大幅度为VCC /2,在信号正半周峰值,V1管处于接近饱和导通状态,UAVCCC2两端电压为VCC /2),但若要V1接近饱和导通,则UB1 =VCC +UBE,显然是不可能的。但由R3C3组成的自举电路能使UB1高于VCC。当C3足够大时,其二端电压可认为维持VCC /2基本不变,即UCA=VCC /2,当UAVCC时,UC=UA+UCA3VCC /2,从而使V1管在信号正峰值时有足够的驱动能力。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模拟电子技术基础》(ISBN 7-111-19362-8)机械工业出版社

网友C:
乙类功放下最大功率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