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简易菜单框架单片机源程序 串口通信 带注释

楼主(2016-12-09):
适合初学者看看
串口通信  有加注释,完整代码下载:

预览: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LCD_RS = P2^6;
sbit LCD_RW = P2^5;
sbit LCD_EN  = P2^7;

sbit PSB= P2^1; //串并口选择端  并高串低

//按键
sbit KEY_PgDn=P3^0;
sbit KEY_PgUp=P3^1;
sbit KEY_Enter=P3^2;
sbit KEY_Esc=P3^3;

bit Menu1,Menu2,Menu3,Menu4,Menu5,Menu6,Enter_Menu,Menu0;

unsigned char curr=1,currold;//全局变量,当前箭头位置

unsigned char code user16x16[]={ //箭头图片
0x00,0x00,0x20,0x00,0x30,0x00,0x38,0x00,0x3C,0x00,0x3E,0x00,0x3F,0x00,0x3F,0x80,
0x3F,0xC0,0x3F,0x80,0x3F,0x00,0x3E,0x00,0x3C,0x00,0x38,0x00,0x30,0x00,0x20,0x00,
};

unsigned char code *MainMenu[]=
{
{"    功能菜单"},
{"  温度显示"},
{"  自制万年历"},
{"  我的设置"},
{"  5.设置5"},
{"  6.设置6"},
{"  7.设置7"},
{"  8.设置8"},
{"  9.设置9"},
{"  0.设置0"},
};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Us2x(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DelayUs2x(245);
  DelayUs2x(245);
}
}
/*********************************************
             数据读写端口
*********************************************/

void Lcd_Send_Date(uchar date)
{
        uchar i;
        LCD_RS=1;
        for(i=0;i<8;i++)
        {
                if((date<<i)&0x80)
                LCD_RW=1;
                else
                LCD_RW=0;
                LCD_EN=0;
                LCD_EN=1;
        }
}
/***********************************************
                写入命令
***********************************************/
void Write_Cmd(uchar com)
{
        Lcd_Send_Date(0xf8);
        Lcd_Send_Date(0xf0&com);
        Lcd_Send_Date(com<<4);
        DelayMs(1);
}
/***********************************************
                 写入数据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
{
        Lcd_Send_Date(0xfa);
        Lcd_Send_Date(dat&0xf0);
        Lcd_Send_Date(dat<<4);
        DelayMs(1);
}
/***********************************************
               液晶屏初始化
***********************************************/
void Init_ST7920()
{
   DelayMs(40);           //大于40MS的延时程序
   DelayMs(1);            //延时
   Write_Cmd(0x30);       //选择基本指令集
   DelayUs2x(50);         //延时大于100us
   Write_Cmd(0x30);       //选择8bit数据流
   DelayUs2x(20);         //延时大于37us
   Write_Cmd(0x0c);       //开显示(无游标、不反白)
   DelayUs2x(50);         //延时大于100us
   Write_Cmd(0x01);       //清除显示,并且设定地址指针为00H
   DelayMs(15);           //延时大于10ms
   Write_Cmd(0x06);       //指定在资料的读取及写入时,设定游标的移动方向及指定显示的移位,光标从右向左加1位移动
   DelayUs2x(50);         //延时大于100us
}

/***********************************************
                用户自定义字符
***********************************************/
void CGRAM()
{
     int i;
     Write_Cmd(0x30);
     Write_Cmd(0x40);          //对CGRAM第一个自定义字符操作,
     for(i=0;i<16;i++)
       {
        Write_Data(user16x16[i*2]);
        Write_Data(user16x16[i*2+1]);
      }
}

/***********************************************
               显示用户自定义字符
***********************************************/
void DisplayCGRAM(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
switch(y)
     {
   case 1: Write_Cmd(0x80+x);break;
   case 2: Write_Cmd(0x90+x);break;
   case 3: Write_Cmd(0x88+x);break;
   case 4: Write_Cmd(0x98+x);break;
      default:break;
  }
    Write_Data(00);                                          //上面有一个字符操作0x04了  所以直接写
    Write_Data(00);                 //写字符          Write_Data(user16x16[i*2]);
                        //            Write_Data(user16x16[i*2+1]);
}

/***********************************************
                  显示字符串
            x:横坐标值,范围0~8
            y:纵坐标值,范围1~4
***********************************************/
void LCD_Put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code *s)
{
switch(y)
     {
   case 1: Write_Cmd(0x80+x);break;
   case 2: Write_Cmd(0x90+x);break;
   case 3: Write_Cmd(0x88+x);break;
   case 4: Write_Cmd(0x98+x);break;
      default:break;
  }
while(*s>0)
   {
      Write_Data(*s);
      s++;
      DelayUs2x(50);
   }
}

/***********************************************
                     清屏
***********************************************/
void ClrScreen()
{
   Write_Cmd(0x01);
   DelayMs(15);
}

/***********************************************
               调用显示更新
***********************************************/
void DisplayUpdata(void)
{
    unsigned char num;                   //输入的CURR为1 执行完 DisplayUpdata后又变为0
    ClrScreen();
num=sizeof(MainMenu)/sizeof(MainMenu[0]);//判断数组中数值个数
//num为此数组的语速的个数
//代表数组中元素的个数,size(a)表示整个数组的字节数,size(a[0])表示一个元素的字节数,他们相除之后就表示这个数组中元素的个数
if((0+(curr/4)*4)<num)
   LCD_PutString(0,1,MainMenu[0+(curr/4)*4]);
else //如果超出数组最大元素,则写空信息,不判断此信息可能会出现乱码          0是字节 1是行数
   LCD_PutString(0,1,"");
                //  2
if((1+(curr/4)*4)<num)
   LCD_PutString(0,2,MainMenu[1+(curr/4)*4]);                                                          //num是字节数                 1or2or3/4=0
                                                                                                   //                                         <0curr<3                         3<curr<8
else                                                                                                    //                                         0+(curr/4)*4=0                  4
   LCD_PutString(0,2,"");                                                                                                //                                         1+(curr/4)*4=1                  5
           //3                                                                                                    //                                         2+(curr/4)*4=2                  6
if((2+(curr/4)*4)<num)                                                                                                    //                                         3+(curr/4)*4=3                  7
   LCD_PutString(0,3,MainMenu[2+(curr/4)*4]);
else
   LCD_PutString(0,3,"");
                //4
if((3+(curr/4)*4)<num)                //判断行数
   LCD_PutString(0,4,MainMenu[3+(curr/4)*4]);
else
   LCD_PutString(0,4,"");

DisplayCGRAM(0,curr%4+1); //显示字符串的函数 0%4+1=1  1%4+1=2 /2+1=3 /3+1=4
}

/*------------------------------------
                        主界面处理
------------------------------------*/
void MainMenu_Pro()
{
  if(curr!=currold) //光标位置变化,则更新显示                  按键按下去  字符串就变更位置了  CURR也就变了
      {
       DisplayUpdata();
       currold=curr;   //把CURR的值赋给CURROLD  判断下加一个一
      }

   if(!KEY_PgUp)
    {
     DelayMs(10);
     if(!KEY_PgUp)
       {
        while(!KEY_PgUp);
          {
    if(curr<sizeof(MainMenu)/sizeof(MainMenu[0])-1)                //sizeof 求字节数
     //判断数组中数值个数
     { curr++; }
          }
       }
    }
  else
  if(!KEY_PgDn)
    {
     DelayMs(10);
     if(!KEY_PgDn)
        {
        while(!KEY_PgDn);
          {
       if(curr>0)
     { curr--; }
          }
        }
    }
                        else if(!KEY_Enter)
                                {
                                DelayMs(10);
                                        if(!KEY_Enter)
                                        {
                                        while(!KEY_Enter);
                                                switch(curr)
                                                {
//                                                case 0: Menu0=1;Enter_Menu=1;break;
                                                case 1: Menu1=1;Enter_Menu=1;ClrScreen();break;
                                                case 2: Menu2=1;Enter_Menu=1;ClrScreen();break;
                                                case 3: Menu3=1;Enter_Menu=1;ClrScreen();break;
//                                                case 4: Menu4=1;Enter_Menu=1;break;
//                                                case 5: Menu5=1;Enter_Menu=1;break;
//                                                case 6: FanHui1=1;Menu_Flag=0;guide=0;
//                                                                Write_Cmd(0x01);break;                //轮询到有enter键,当guide指向返回时候直接去掉FanHui1控制的父菜单循环
                                                default:return;
                                                }
                                        TR1=0;
                                        }
                                }

}
/*************************************************************
                    按键返回函数
*************************************************************/
void ESC()
{
                DelayMs(10);
                        if(!KEY_Esc)
                        {
                        while(!KEY_Esc);
                        Menu1=0;
                        Menu2=0;
                        Menu3=0;
                        Enter_Menu=0;
                        DisplayUpdata();
                        }
}

/*------------------------------------
                Menu1设置时间子菜单处理
------------------------------------*/
void Menu1_Pro()
{
LCD_PutString(0,2,MainMenu[9]);
if(!KEY_Esc)
                {
                ESC();
                        }
}

/*------------------------------------
                Menu2设置时间子菜单处理
------------------------------------*/
void Menu2_Pro()
{
LCD_PutString(0,2,MainMenu[1]);
if(!KEY_Esc)
                        {
                ESC();
                        }
}

/*------------------------------------
                Menu3设置时间子菜单处理
------------------------------------*/
void Menu3_Pro()
{
LCD_PutString(0,2,MainMenu[5]);
if(!KEY_Esc)
                        {
                        ESC();
                        }
}

/***********************************************
                 MAIN
***********************************************/
void main()
{
   Init_ST7920();
   CGRAM(); //写入自定义字符
   DisplayUpdata();
while(1)
{
                MainMenu_Pro();

while(Enter_Menu)        //进入子菜单标签
                {
//                                     if(Menu0) Menu0_Pro();                //子菜单0处理函数
//                                else
                                if(Menu1) Menu1_Pro();
                                else if(Menu2) Menu2_Pro();
                                else if(Menu3) Menu3_Pro();
//                                else if(Menu4) Menu4_Pro();
//                                else if(Menu5) Menu5_Pro();
                }
}
}

网友A(2018-11-10):
我要我要我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