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现 EEPROM 24C02芯片 只接4个脚就可以正常使用

楼主(2016-12-10):
(前提是整个线路上,只有一片24C02芯片)这是我做试验的时候才发现呢。我从淘宝上买了一片24C02芯片,今天下午刚收到货,然后就迫不及待的把他和我的单片机开发板连接起来。我按照资料上的要求,1至3脚都接了地,就相当于芯片的地址是1010 000了,4脚GND接地,5脚SDA数据线接单片机P2.0,6脚SCL时钟线接单片P2.1,7脚写保护接地,8脚VCC接电源正极。然后又在时钟和信号线上分别接上上拉电阻。下载好程序以后,芯片运行正常。
然后我又试着,把1至3脚的地址线都拔掉了,复位了一下,程序运行正常,我接着又把2个上拉电阻拿掉了,复位了一下,程序还在正常运行。然后我又把7脚的写保护的线也拔掉了,复位了,一下单片机,程序还在正常运行。
到最后就只剩下两根电源线VCC和GND,一根数据线SDA和一根时钟信号线SCL。就接了这四根线,芯片就可以正常的工作了!
现在我有两个疑问:一个是为什么不用加上拉电阻就可以正常工作?二个是为什么不用编程地址就可以正常寻址?
大神们可以回去做一下试试看。

网友A:
换成24c2048试试效果如何,可以的话就能做成dip4封装的。

网友B:
也许可以勉强工作,但稳定性和可靠性就难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io口有上拉的,共享了

你太厉害了!果不其然,我看了试验板上P2接口果然有接上拉电阻!

网友D(2019-11-22):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io口有上拉的,共享了

赞,正在学习24C02

网友E:
没什么奇怪的,24C02在SOT23封装的时候就是5脚!(还留着写保护的脚)

网友F(2019-12-26):
已经成清楚了,谢啦,帮了大忙。虽然我没用过这个IC,但是经过各路的信息收集和理解,也差不多了解了,这样如果以后要用到的话上手就会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