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将这首校歌转成单片机音乐的数据表

楼主:
求将这首校歌转成单片机音乐的数据表。
像下面这种形式的
6, 2, 3,    5, 2, 1,    3, 2, 2,    5, 2, 2,    1, 3, 2,    6, 2, 1,    5, 2, 1,
一个音符有三个数字。前为第几个音、中为第几个八度、后为时长(以半拍为单位)。
求助求助

网友A(2016-12-10):
你下个软件可以转换的

网友B:
获取原有的mp3歌经过fft频谱处理算法后取峰值频谱或最接近的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