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的供电问题

楼主(2016-12-10):
我想用电池和直流电源同时供电  当直流电有电时 尽量不损耗电池电量 当停电时转由电池供电   拜托各位大神啦!!

楼主:
求助各位大神!!

网友A:
可以增加一块锂电池管理芯片,最省事,自动充电

网友B:
把电池和直流电源中间加个2级管就行了

网友C:
最简单的,未试验,未知可以用否。

网友C:
电路仅供参考,具体还须实践证明。

参考电路

参考电路

网友C:
还有一种更简单的做法就是用继电器接入直流电源端,然后去转换直流电源供电和电池供电,以前的ups不间断电源都是这样设计的。

网友D:
用继电器,线圈接直流电源,常闭端接电池,直流电供电时,继电器闭合了,常开端断开;断电后,继电器常闭端闭合,可以改为电池供电。

网友E:
5楼的办法就行,简单有效。二极管可以改用npn三极管cb极相连后代替,压降更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