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似两片单片机系统的无名芯片

楼主:
我们学校要仿制一台微型装载机模型,从厂家购买的模型中发现一块上面有两片单片机电路板,芯片上面的重要信息已被擦除,请大家帮忙看看这是什么芯片。谢谢

网友A(2016-12-10):
回帖奖励 +5

这个是44pin 而且外面没有晶振 看起来不像是单片机,这个板子的功能是什么?

网友B:
不是44pin的而是42pin。它是从一个可以实现无线遥控的微型装载机模型中拆下来的,初步怀疑是单片机,但是从来没有见过两片单片机在一起的情况,除非通讯,在这个板子上两片芯片彼此相邻,电源附近还有个2951电压调节器,钽电容。芯片下面还有一些元件,看不清究竟是什么。请问晶振有可能在芯片与电路板的夹缝之间吗?

网友B:
另一个问题就是存在这样由两片单片机组成的一个全新的单片机系统吗?除了通讯

网友C:
回帖奖励 +5

不必如此追究,只需了解模块功能,自己设计就行了。

网友D:
回帖奖励 +5

先反汇出原理图,再根据线路及周围器件在原理图的位置,分析IC是什么,前提是:对此IC的应用熟悉。
我赞同楼上的建议。

网友B:
谢谢大家热心回答

网友E:
吹下来这俩芯片看看下面,抄电路上图再说啊

网友F:
回帖奖励 +5

是不是宏晶stc單片機喔上官網查一查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宏晶stc單片機喔上官網查一查

····兄弟 你很有意思。

网友G:
上电后用示波器看看那两个集成ic的针脚的信号波形就能看出是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H:
回帖奖励 +5

通讯模块

网友I:
回帖奖励 +5

通电,示波器观察

网友J:
应该看得大概出来型号,然后上网模糊搜索

网友K:
建议你先在电路板上面看看VCC和GND都接到了芯片的那几个引脚上面,就有个参考依据了,剩下再分析芯片的功能,是MCU还是其他什么ADC啥的,就可以去搜索类似的芯片,看芯片的引脚可以对上的就八九不离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