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做小家电单片机用得最多的是什么芯片

楼主(2016-12-10):
现在做小家电单片机用得最多的是什么芯片

网友A:
大多数是C51指令集的,数据处理量大的可以用STM或ARM系列的。

网友B:
义隆,芯塘之类的用的比较多

网友C:
松翰,合泰,义隆,飞凌,中颖,三星,现代。。。。。等

网友D:
此问的目的何也?

网友E:
请问你想说明什么

网友F:
51,stm arm ardunion

网友G:
电饭锅和电磁炉的基本上都涂掉了~·

网友H:
大多数是C51的

网友I:
89C52,或者89C51,价格差不多,但前者容量更大

网友J:
应该都是集成化的多

网友K:
义隆,芯塘之类的用的比较多 等等

网友A:
貌似arduino的是不可能出现在家电里的,arduino是一套板,电路复杂。

网友L(2021-04-26):
其实九齐NY系列就够用了。

网友M:
stm32f103

网友N:
PIC 好,速度快,价格实惠。

网友O:
带触摸的赛元,APT

网友P:
如果51能满足就51 不能就需要上32了 还是看重性价比

网友L(2021-09-29):
有非常多的品牌都能够做,小家电的方案开发基本上使用8位单片机就能够实现了。比如九齐,应广,松翰,义隆等品牌。而且现在很多的国产品牌也都能够开发小家电了、不过今年都出现了缺货现象。但,据我了解九齐单片机的供应还算比较稳定的。楼主你可以了解看看。

网友Q:
51系列的便宜,而且封装资源偏少,浪费的少。小家电功能都简单,所以首选51内核的。功能稍微复杂的可能会上入门级的32位芯片,这也是首选国产。

网友R:
产的OTP单片机,大都是仿PIC16单片机。

网友S:
仿PIC的OTP,小家电走量要便宜的器件

网友T:
一般都是用OTP一次性烧录的最多

网友U:
国产的PIC内核的也有用,出厂时ic就没有打字,而不是刻意抹除的

网友V:
国产8位单片机。

网友W:
stm32的芯片